有关NRF24l01通信问题,如何检测发送和接收?

楼主(2018-09-24):
我不知道如何判断时发送的问题还是接收的问题,如何检测发送和接收,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这个可以用两块开发板测试,一个做发送,一个做接收;这是以前常用的做法。但是现在淘宝店铺有一个24L01转ttl串口的,你把其中一个插在买回来的模块上,设置好通信的频道 频率  发射速度后,就可以跟你本来要开发的程序联调,通过这个模块串口发送数据给开发板,检测开发板接收程序是否正常,通过开发板发数据给检测模块,看发送程序是否正常;当然,首先你要排除是模块损害的问题。

网友B:
先调发送端,调好之后调接收

关键是查看状态寄存器或者引脚电平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