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H桥步电机迷你L298N电机驱动模块如何使用

楼主(2018-09-24):
双H桥步电机迷你L298N电机驱动模块如何使用啊
上面的管脚怎么接

双H桥步电机迷你L298N电机驱动模块

双H桥步电机迷你L298N电机驱动模块

网友A:
+ -接电源
IN1 IN2为一组输入引脚,应该控制 MOTORA,当IN1为高电平,IN2为低电平时,电机朝一个方向运转,当IN1 为低 IN2为高时电机朝反反向运转.
IN3 IN4同上.
因为这个模块没有将VCC 和 VDD分别引出,所以当电源电压大于单片机供电电压时,IO口与模块输入引脚应该用三极管进行开关.
具体请参考该芯片手册.

网友B:
TB2Qk_pal0kpuFjSsppXXcGTXXa_!!3007801356.jpg 产品参数:

1.双路H桥电机驱动,可以同时驱动两路直流电机或者1个4线两相式步进电机;
2.模块供电电压2V-10V;
3.信号端输入电压1.8-7V;
4.单路工作电流1.5A,峰值电流可达2.5A,低待机电流 (小于 0.1uA);
5.内置防共态导通电路,输入端悬空时,电机不会误动作;
6.内置带迟滞效应的过热保护电路 (TSD),无需担心电机堵转;

网友C(2019-03-09):
有代码吗

网友D(2020-11-26):
引用 网友A:
+ -接电源
IN1 IN2为一组输入引脚,应该控制 MOTORA,当IN1为高电平,IN2为低电平时,电机朝一个方向运转,当IN ...

我使用迷你l298n模块驱动电机的时候由于电机需要的电压高于信号输入模块需要的电压导致无法正常控制电机,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产品参数:

1.双路H桥电机驱动,可以同时驱动两路直流电机或者1个4线两相式步进电机;

不知道

网友F:
接4个电机怎么操作呀?

网友G:
就是送代码的事,以A电机为例:
IN1=1, IN2=1,电机不转(刹车)
IN1=0, IN2=0,电机不转(模块低耗)
IN1=1, IN2=0,电机正转
IN1=0, IN2=1,电机反转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接4个电机怎么操作呀?

此模块接4个电机?只能转或不转,不能下载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