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16x16点阵显示姓名的仿真原理图与程序

楼主:
自己实训做的,不知道有没有不足的地方,希望指导一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ie   P1

sbit SHCP = P2^0;
sbit  DS  = P2^1;
sbit STCP = P2^2;

uchar code led[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FE,0xFF,0x22,0x04,0x5A,0x08,0x86,0x07,0x08,0x20,0x88,0x11,0x68,0x0D,
0x18,0x41,0x0F,0x81,0xE8,0x7F,0x08,0x01,0x08,0x05,0x08,0x09,0x08,0x30,0x00,0x00, // 陈

0x00,0x40,0x00,0x38,0xFC,0x00,0x44,0x00,0x44,0x3C,0x44,0x40,0x44,0x40,0xFF,0x43,
0x44,0x4C,0x44,0x40,0x44,0x40,0x44,0x70,0xFC,0x04,0x00,0x08,0x00,0x30,0x00,0x00,  //忠

0x20,0x04,0x10,0x04,0x08,0x04,0xFC,0x05,0x03,0x04,0x20,0x04,0x20,0x04,0x10,0xFF,
0x7F,0x04,0x88,0x04,0x88,0x04,0x84,0x04,0x82,0x04,0xE0,0x04,0x00,0x04,0x00,0x00, //华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led[]={}

void shift16bit(uchar dat1,uchar dat2)  //595输出16位数据
{
uchar i;
STCP=0;
for(i=0;i<8;i++)
  {
   SHCP=0;
   if(dat1 &0x80) DS=1;
     else DS=0;
    dat1<<=1;
   SHCP=1;
  }
  for(i=0;i<8;i++)
  {
   SHCP=0;
   if(dat2 &0x80) DS=1;
     else DS=0;
    dat2<<=1;
   SHCP=1;
  }
STCP=1;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
for(i=0;i<x;i++);
}

void main()
{
uchar i,x=0;
uint n;

while(1)
{
for(n=0;n<10;n++)
for(i=0;i<16;i++)
  {
   Lie=i;
   shift16bit(led[2*i+1+2*x],led[2*i+2*x]);
   delay(10);
  }
  x++;
if(x==48) x=0;

/*
for(n=0;n<100;n++)
  for(i=0;i<16;i++)
   {
           Lie= i;
    shift16bit(led[x][2*i+1],led[x][2*i]);
        delay(100);
   }
   x++;
   if(x==4) x=0;
*/
}
}

网友A(2019-07-11):
还行叭,可以下载

网友B(2019-09-18):
为什么用字模弄出的字,表示不出来

网友C(2019-12-23):
找不到仿真图。。。。。。

网友D(2020-08-17):
shift16bit(led[2*i+1+2*x],led[2*i+2*x]);这句什意思里面的2乘i加1加2乘x为什么要2乘i加1加2

网友E(2020-11-23):
引用 网友D:
shift16bit(led[2*i+1+2*x],led[2*i+2*x]);这句什意思里面的2乘i加1加2乘x为什么要2乘i加1加2

每次刷16行,要移动的时候,第一个字的第一行就被移走了,显示第一个字的第2行到16行及第2个字的第一行,那个2*i就是这么吧第2个字的一行带刷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