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湿度传感器模块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9-26):
土壤湿度传感器是判断土壤中水分含量的多少来判定土壤的湿度大小。当土壤湿度传感器探头悬空时,电路中的三极管基极处于开路状态,三极管截止输出为0;当插入土壤中时由于土壤中水分含量不同,土壤的电阻值就不同,三极管的基极就提供了大小变化的导通电流,三极管集电极到发射极的导通电流受到基极控制,经过发射极的下拉电阻后转换成电压。

网友B:
谢谢楼上,我也在学习土壤控制器

网友C:
三极管放大,温漂严重,不建议这样搞。用AD测两探针电阻分压,相对更可靠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