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自动浇花系统设计(自动与手动模式,带上下限可调)含仿真+源码+电路等资料

楼主:
自动浇水,检测湿度,湿度上下限值可调,自动与手动模式!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功能介绍

单片机土壤湿度检测自动浇花系统系统采用STC89C52单片机+ADC0832+LCD1602液晶+土壤湿度传感器+防水温度传感器+抽水电机+ 按键+蜂鸣器设计而成。

液晶第一行显示       实际的湿度
液晶第二行显示 湿度上限值   湿度下限值
按键说明:
     从左边第一个起,减键、加键、设置键。

1.单片机型号:STC89C52/51、AT89C52/51、AT89S52/51 可任选。

2.产品自带单片机上电复位电路、手动复位电路(复位按键)、晶振电路(给单片机提供时钟周期)。

3.采集LCD1602液晶显示土壤湿度和温度,报警参数也可以同时显示出来,直观明了。

4.可以设置湿度和温度的上下限报警范围,并具有掉电保存功能,保存在STC单片机内部,上电无需重新设置。

5.当湿度低于下限值时,打开水泵进行抽水自动灌溉同时声光报警,当湿度高于上限值时,自动关闭水泵停止灌溉。

6.当温度高于上限值时,打开水泵进行抽水自动灌溉同时声光报警,当温度低于下限值时,自动关闭水泵停止灌溉。

7.具有手动模式,按减键手动打开抽水电机,可以按加键手动关闭抽水电机。

8.送配套水泵用的水管。

背面:

电路原理图如下:

传感器上的D0不用接   AO接0832芯片上就可以了

说明:上面四个文件夹内容是一样的,只是用不同的软件打开而已。

1、.SchDoc为 Altium Designer格式:需要安装软件 Altium Designer。
2、.sch为 Protel 99SE格式:需要安装软件 Protel 99SE。
3、PDF格式:用PDF软件打开即可,如福昕PDF阅读器、Adobe Reader 等软件。
4、word格式:用 word 或 WPS 软件即可打开。

自动浇花系统2版元件清单:
编号    "注释
Comment"    "描述
Description"    "数量
Quantity"
1    BUZZER    蜂鸣器    1
2    10uF    直插电解电容    1
3    30pf    直插瓷片电容    2
4    104    直插瓷片电容    1
5    220uF    直插电解电容    1
6    发光二极管    5mm直插发光二极管    1
7    LCD1602    LCD1602液晶显示器    1
8    Header 2    排针2-Pin    1
9    POWER    DC电源插座    1
10    Header 3    排针3-Pin    1
11    S9012    PNP 三极管    2
12    2.2K    色环电阻    1
13    1K    色环电阻    3
14    10K    色环电阻    2
15    SW-PB    按键6X6X5MM    4
16    SWITCH    自锁开关    1
17    MCU    51单片机    1
18    ADC0832    模数转换芯片    1
19    12M    晶振    1
配套器材
1    导线    XXcm    1
2    焊锡    XXcm    1
3    USB转DC3.5mm电源线    系统供电    1
4    9*15万用板        1
5    单片机插座    40脚IC座    1
6    IC插座    8脚IC座    1
7    LCD1602插座    16P排母    1
8    LCD1602引出脚    16P排针    1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 <intrins.h>

sbit SCL=P1^4;                //SCL定义为P1口的第3位脚,连接ADC0832SCL脚
sbit DO=P1^5;                //DO定义为P1口的第4位脚,连接ADC0832DO脚
sbit CS=P1^3;                //CS定义为P1口的第4位脚,连接ADC0832CS脚

sbit beep = P3^3;   //蜂鸣器IO口定义
uint temperature,s_temp ;  //温度的变量
uchar shidu;     //湿度等级
uchar s_high = 70,s_low = 25;        //湿度报警参数

sbit dianji = P1^6;     //电机IO定义

bit flag_300ms ;
uchar key_can;                 //按键值的变量
uchar menu_1;        //菜单设计的变量

//这三个引脚参考资料
sbit rs=P1^0;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H:数据              L:命令
sbit rw=P1^1;         //1602读写引脚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e =P1^2;         //1602使能引脚          下降沿触发
uchar code table_num[]="0123456789abcdefg";

/********************************************************************
* 名称 : delay_uint()
* 功能 : 小延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
* 名称 : write_com(uchar com)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P0=com;
        delay_uint(3);
        e=1;
        delay_uint(25);
        e=0;
}

/********************************************************************
* 名称 : write_data(uchar dat)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e=0;
        rs=1;
        rw=0;
        P0=dat;
        delay_uint(3);
        e=1;
        delay_uint(25);
        e=0;
}

/********************************************************************
* 名称 : write_sfm2(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功能 : 显示2位十进制数,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23" ,调用该函数如下
                  write_sfm1(1,5,23)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sfm2(uchar hang,uchar add,uint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date/10%10);
        write_data(0x30+date%10);
}

/********************************************************************
* 名称 :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
                  write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_data(*p);
                        p++;
                }
}

/********************************************************************
* 名称 : init_1602()
* 功能 : 初始化1602液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it_1602()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delay_uint(1000);
        write_string(1,0,"   shidu:00%    ");
        write_string(2,0," SH:00%  SL:00% ");
        write_sfm2(2,4,s_high);        //显示湿度上限
        write_sfm2(2,12,s_low);                   //显示湿度下限
}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读数模转换数据********************************************************/
//请先了解ADC0832模数转换的串行协议,再来读本函数,主要是对应时序图来理解,本函数是模拟0832的串行协议进行的
                                                //  1  0  0 通道
                                                //  1  1  1 通道
unsigned char ad0832read(bit SGL,bit ODD)
{
        unsigned char i=0,value=0,value1=0;
                SCL=0;
                DO=1;
                CS=0;                //开始
                SCL=1;                //第一个上升沿
                SCL=0;
                DO=SGL;
                SCL=1;          //第二个上升沿
                SCL=0;
                DO=ODD;
                SCL=1;            //第三个上升沿
                SCL=0;            //第三个下降沿
                DO=1;
                for(i=0;i<8;i++)
                {
                        SCL=0;
                        SCL=1; //开始从第四个下降沿接收数据
                        value<<=1;
                        if(DO)
                                value++;
                }
                for(i=0;i<8;i++)
                {                        //接收校验数据
                        value1>>=1;
                        if(DO)
                                value1+=0x80;
                        SCL=1;
                        SCL=0;
                }
                SCL=1;
                if(value==value1)                                //与校验数据比较,正确就返回数据,否则返回0
                        return value;
        return 0;
}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
        uchar i=0;
        uchar j;
        uint dat=0;
        uchar ndat=0;
        uchar  Vot=0;

        if(channel==0)channel=2;
        if(channel==1)channel=3;
        DO=1;
        _nop_();
        _nop_();
        CS=0;//拉低CS端
        _nop_();
        _nop_();
        SCL=1;//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SCL=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_nop_();
        _nop_();
        SCL=1;//拉高CLK端
        DO=channel&0x1;
        _nop_();
        _nop_();
        SCL=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_nop_();
        _nop_();
        SCL=1;//拉高CLK端
        DO=(channel>>1)&0x1;
        _nop_();
        _nop_();
        SCL=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DO=1;//控制命令结束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DO;//收数据
                SCL=1;
                _nop_();
                _nop_();
                SCL=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1;
                if(i==7)dat|=DO;
        }
        for(i=0;i<8;i++)
        {
                j=0;
                j=j|DO;//收数据
                SCL=1;
                _nop_();
                _nop_();
                SCL=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CS=1;//拉低CS端
        SCL=0;//拉低CLK端
        DO=1;//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dat<<=8;
        dat|=ndat;

        return(dat);            //return ad data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3 |= 0xf0;
        if((P3 & 0xf0) != 0xf0)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3 & 0xf0) != 0xf0)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3 & 0xf0)
                        {
                                case 0xd0: key_can = 3; break;           //得到k2键值
                                case 0xb0: key_can = 2; break;           //得到k3键值
                                case 0x70: key_can = 1; break;           //得到k4键值
                        }
                }
        }
        else
                key_new = 1;
}

/****************按键处理显示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menu_1 ++;
                if(menu_1 >= 3)
                {
                        menu_1 = 0;
                        init_1602() ;  //初始化显示
                }
        }
        if(menu_1 == 1)                        //设置湿度上限
        {
                if(key_can == 2)
                {
                        s_high ++ ;                //湿度上限值加1
                        if(s_high > 99)
                                s_high = 99;
                }
                if(key_can == 3)
                {
                        s_high -- ;                //湿度上限值减1
                        if(s_high <= s_low)
                                s_high = s_low + 1 ;
                }
                write_sfm2(2,4,s_high);        //显示湿度上限
                write_sfm2(2,12,s_low);                   //显示湿度下限
                write_com(0x80+0x40+4);           //将光标移动到第2行第到3位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if(menu_1 == 2)                        //设置湿度下限
        {
                if(key_can == 2)
                {
                        s_low ++ ;          //湿度下限值加1
                        if(s_low >= s_high)
                                s_low = s_high - 1;
                }
                if(key_can == 3)
                {
                        s_low --;          //湿度下限值减1
                        if(s_low <= 1)
                                s_low = 1;
                }
                write_sfm2(2,4,s_high);        //显示湿度上限
                write_sfm2(2,12,s_low);                   //显示湿度下限
                write_com(0x80+0x40+12);           //将光标移动到第2行第到3位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

/****************报警函数***************/
void clock_h_l()
{
        static uchar value,value1;
        if(shidu <= s_low)
        {
                value ++;
                if(value >= 2)
                {
                        value = 10;
                        beep = ~beep;          //蜂鸣器报警
                        dianji = 0;       //打开电机
                }
        }else
                beep = 1;   //关闭蜂鸣器

        if(shidu >= s_high)
        {
                value1 ++;
                if(value1 >= 2)
                {
                        value1 = 10;
                        beep = 1;   //关闭蜂鸣器
                        dianji = 1;       //关机电机
                }
        }else
                value1 = 0;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1602();                           //1602液晶初始化
        time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key();                                        //独立按键程序
                if(key_can < 10)
                {
                        key_with();                        //按键按下要执行的程序
                }
……………………

网友A(2018-09-25):
图文并茂好帖子

网友B:
这个用单片机自身的10位ADC就可以了,不必用ADC0832这个8位的ADC芯片,用单片机的精度更高

网友C:
这个能不能用在大规模种植上呢

网友D:
下载学习下,不知道支持不支持继电器

网友E(2018-11-06):
感谢分享单片机自动浇花系统设计!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单片机自身的10位ADC就可以了,不必用ADC0832这个8位的ADC芯片,用单片机的精度更高

就是一个0832比单片机都贵

网友G:
为什么的按照资料焊接了实物,但是没接土壤湿度传感器就显示60多了,而且放水里也没什么变化,两个引脚之间的电阻都是10K

网友H(2019-04-02):
想尝试自己弄一个

网友I:
看这个有了思路

网友J(2019-06-10):
为什么液晶屏上只亮不显示啊

网友K(2019-07-10):
你的传感器用的是啥啊?SHT11吗?看你原理图上怎么只有3个角。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液晶屏上只亮不显示啊

加那个上拉排阻

网友M(2019-10-21):
为什么电机无法运行

网友N:
这个设计很优秀啊,多多向作者大佬学习

网友O(2020-01-05):
这个设计还不知道齐全不齐全

网友O:
看上去是不错的样子呢

网友P(2020-03-01):
我为什么仿真和程序打不开呢,是压缩文件的问题?

网友Q(2020-03-31):
下载程序怎么下载啊

网友R:
这是我见过比较全面的帖子了

网友S(2020-05-10):
想加个定时浇花功能,平时可以当闹钟那种怎么办呀

网友T(2021-01-24):
引用 网友S:
想加个定时浇花功能,平时可以当闹钟那种怎么办呀

你搞出来没?我也有这种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