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LCD1602引脚没有接错结果点不亮,是需要节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8-09-24):
我用51单片机最小系统 直接连LCD1602引脚没有接错 为什么无法驱动 不亮 需要节上拉电阻吗

网友A:
背光只需要接2根线就亮了,详见手册

网友B:
确定程序与芯片电路是否匹配,再检查其他哪里可能有问题

网友C:
背光不亮的话看你的A K没有接。屏幕没有字符显示的话看你的调节对比度电阻也没有,看V0那个引脚,需要接一个250欧左右的电阻到地,如果排除了这些问题就要考虑其他的线接好接牢了没有,程序上是否存在瑕疵。

你这图片重点还是在V0上,我看你好像悬空了。

网友D:
引脚定义有对上了吗?

网友E:
引脚定义有对上了吗?程序上是否存在瑕疵。

网友F:
你没有接P0口,所以无需上拉电阻,而且看你P0口,似乎也有上拉电阻(看不清粗),还是检查一下硬件连接吧!

网友G:
线没接错,可能是液晶屏坏了,可以的话,换一块试一试。

网友H:
普通背光都不亮 建议检查VCC和GND是否接对,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压,电压对换LCD 电压不对换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