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实现空间定位?比如用步进电机驱动激光对准蚊子

楼主(2018-09-24):
比如眼前飞过一只蚊子(不一定这么小的东西),怎么样能定位蚊子的横坐标和纵坐标,这样能控制2个步进电机实现激光红点对准目标。

目前能想到的就是超声波模块了,还不知道怎么实现,其他还有什么更简单点的办法吗?

网友A:
这个貌似非常的难做呀,这个精度要求的必须很高才行,感觉到比巡航导弹还要呀

网友B:
厉害,我也等下答案看看,如果有这么牛逼的技术可以扫描并定位蚊子,那制导导弹的引导将步进新的时代

网友C:
试试这款

在淘宝搜索:
微波雷达感应传感器模块 HB100 无线智能探测器10.525GHz

网友D:
这个技术其实已经有好几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款

在淘宝搜索:

这个玩意儿明显不是用来定位用的

楼主:
要定位必须回复单片机模拟值,光有高低电平没用啊。超声波感应模块可以做到三角定位,至于精度嘛,我们都是学习研究,不要跟导弹比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