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4光立方制作过程分享

楼主(2018-09-24):
   作为一个贫穷的技术宅每次朋友过生日的时候都不知道送什么,感觉送啥都感觉好贵 QAQ 后来看到了一个有趣的东西,就是光立方我看到的那个光立方是一个8*8*8的光立方,看起来很炫,可以显示汉字,图案啥的,感觉结构不是特别复杂,就准备自己做一个出来,因为正好一个朋友过生日 (做好之后真的不忍心送出去 TAT

   8*8*8实在是没信心做出来,就尝试做一个4*4*4的吧,找了很多教程,明白了原理
主要参考这个帖子:http://www.51hei.com/bbs/dpj-93997-1.html

谢谢各位的帮助

先看看我的成品:

需要准备一些东西:
大LED灯 (多准备一些防止坏掉)
70个
AT89C52RC (我用的是RC 不带的应该也行)
1片
S9013 (用作开关作用)
16个
102排阻 (用于P0口上拉)
1个
270欧姆电阻 (用于发光二极管限流)
16个
20pF瓷片电容 (最小系统)
2个
12MHz晶振 (最小系统)
1个
10uF电解电容 (最小系统)
1个
10K电阻 (最小系统)
1个
7*9的洞洞板两张 铜柱10个
1个

思路:
    主要结构分成两个部分 分为A板和B板
    A板是上面的 上面有四层竖着的发光二极管矩阵 共计16个LED灯    16个三极管 用作开关作用
    16个270欧姆电阻用作限流

    B板是下面的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最小系统 引出了引脚

以下是步骤:    先制作一个模板(如下图所示) 也即是在洞洞板上焊接16个插针 (但是我只有8个 所以只焊接了8个)
    作用如下图   (也即是为了固定方便 保证每个灯的距离都是一样的 (尽可能...))
    如果第一次做的话 建议放大图片好好看看是怎么焊接的

然后每个小灯按照下下面图中四个步骤处理一下 一定注意正负极 (长脚是正极)
一定要注意每个小灯的弯曲位置应该都是一样的

然后放到模板上 焊接  (我这里是因为只有8个插针 所以我只能一排一排焊接 如果有16个 则一次可以焊接一层)

另外 很重要的一点
每次焊接好一排 或者一层一定要测试 (如下图 )
万用表调节到最小欧姆档 应该是可以让小灯发光的 (不是很亮)

最终焊接好的一层是这样的 (下图)

这是焊接好的四层 (下图) 64个灯哎 还是很累的 想想8*8*8的怎么焊接 16*16*16的呢 (泪奔)
每一层共计8个引脚 下图朝左的是负极 朝下的是正极

然后开始焊接A板

焊接方式不会的可以在下方留言

灯架是由四层LED矩阵焊接成的

每一排都是会多出来一个脚的 把四层竖着排列 共计16个脚朝同一个方向弯曲90度 焊接(这里的脚是负极)
总之 横着的层的负极是焊接在一起的 这样就得到一个灯架

焊接好A板之后 多余的针脚先不要剪 先测试灯架是否焊接正确 测试如下图
先烧写程序到开发板上 然后用杜邦线链接 运行测试
因为这时候并没有用到A板上的三极管 所以亮度并不是很高

下图是A板的反面 设计软件是 LochMaster4.0 设计图会放在附件里面

这是A板正面的设计图 一定要注意 !!!!!!!!!!!!!!!!!!!!!!!!!!!
设计图中的绿色LED灯是270电阻

因为我在设计的时候不会用这个软件,,,,没找到电阻 (笑哭)
另外 标注了D1、D2的那个孔是灯架的焊接点 总共十六个小组 每个小组一个三极管 一个270电阻 一个灯架焊接位 一定要理解了图再动手

下图是A板背面焊接好了之后以及B板的背面 请对照上图

B板背面走线 (因为B板就是单纯的最小系统 所以没有焊接过程了)

用线链接A板 B板

下图为B板正面 !!!!!!!!!!!!!!!!!!!!!!!!!!!一定注意 B板和附件中的电路图有些不太一样 复位电路部分在电路图中是按钮复位 这里没有按钮 一定按照这个为准

上图中标注1层 2层的是灯架的层控线

下图是B板的反面

给出总的电路图 (这个电路图是对原帖的重新绘制 (也就是只修改了布局 原理和原帖相同))
再者  这个电路图中复位电路部分和我做的不一样 请按照上图B板设计图来做

因为LochMaster比较小的关系 我就直接附带在这里了
但是Proteus 7 Professional就太大了 还请大家自行寻找

设计图软件是 LochMaster4.0
电路图软件是 Proteus 7 Professional
写代码软件是 Keil uVision2

代码在附件中 还有设计图 电路图 以及LochMaster4.0

1. 烙铁不要长时间在针脚上或者焊盘上 会使得小灯烧坏 或者焊盘脱落 脱落请飞线(如我B板背面)
2. 锡桥走不好注意调节温度 一般是温度太高了
3. 一定要注意焊接好的四层LED矩阵是竖着排列的不是横着的 (尽管说的是层)
4. 有任何疑问请在帖子中提问 以帮助遇到相同问题的其他人

这个作品是我做的第一个像样的东西了(笑哭)
走线布局都是自己设计的(电路图不是)
全程没有飞线最大程度保证了美观问题(毕竟是送人的 不过也真是费脑筋)

网友A:
感觉做的非常不错,下载学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做的非常不错,下载学习,看看

谢谢
又更新了一下 更详细了

网友B(2018-11-27):
老哥,我下载的的附件怎么看不了,本来黑币就不多,还有我不会焊电路板,不知道怎么走电路,可以教下我吗

网友C:
可以给个音乐组件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又更新了一下 更详细了

我想下载学习,想知道你的程序

网友E(2019-01-08):
如果我没有三极管,只有200欧电阻8个咋办?

网友F(2019-02-25):
666 ,这个焊工厉害了

楼主(2019-05-31):
引用 网友B:
老哥,我下载的的附件怎么看不了,本来黑币就不多,还有我不会焊电路板,不知道怎么走电路,可以教下 ...

啊?抱歉 我很久没来了
是怎么看不了啊 焊电路的话需要时间学习的呢...
有问题直接在这里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我没有三极管,只有200欧电阻8个咋办?

没有三极管的话 灯不会很亮 甚至带不起来所有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给个音乐组件吗

那个得话 学识短浅 不太会弄

楼主:
引用 网友F:
666 ,这个焊工厉害了

谢谢

网友G(2019-12-18):
大佬,怎么调亮度,在程序里

网友H(2022-06-16):
请问A板和B板怎么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