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78K0S的血压测量仪电路+单片机源代码+设计文档

楼主(2018-09-25):
基于单片机设计的血压血氧电路以及源码,可供大家参考学习!

电路原理图如下:3

血压计是用来测量人体血压的仪器,使用它可以给医生或者患者提供一定的诊断信息,当前使用的医用血压计大多都是使用水银来测量血压,这样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本方案利用电子式的方法配合医用听诊器可以测量人体血压。

1.2规格和主要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2.4V 3V
供电:电池AAAX2
功耗:9uA(静态)
显示:LCD,3V,l/3偏置,4分时

血压测量范围:

20-280mmHg(压力线显示):

20-320mmHg(数字显示)

测量精度:血压±3mmllg
显示分辨率:

数字式:lmmllg:
指示线:2mmllg
操作环境:+丨0〇C至+40〇C
相对湿度:30%至85%
存放环境:-20〇C至+55oC.

系统采用2节1.5V的电池供电,但是压力检测单元需要使用4V左右的电源才能正常工作所以系统中使用了一棵升压芯片,并且在电源部分有控制信号,当需要升压时打开控制,不需要时关闭升压芯片,从而达到低功耗的目的。

压力传感器控制电路:

上阁是压力传感器部分的电路,放大器A1A将输入的信号放大,放大器A1C受信号控制产生一个锯齿波,放大器A1B用来产生参考电压,用来对信号进行调零操作,放大器AID搭输入的压力信号和锯齿波比较产生一个与压力信号成IF.比的方波信号。

第五章软件部分
5.1软件模块

在这个系统中,软件可以分成4个部分,它们分别是:主程序部分,驱动部分,1622驱动部分,显示部分

5.2主程序部分
主程序部分在文件niain.s中,它主要完成压力的监测,和零点的校准,程序如下:

#include "drive.h"
#include "ht1622.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port.h"
extrn HT1622_init
public main_pro
maind        DSEG        at 0fe00h
Pbuff:                        DS        32
maind2        DSEG        saddrp
PbuffOPTR:        DS        2
PbuffIPTR:        DS        2
ZeroDat:                DS        2
StartP:                        DS        2
stopcount:        DS        2
MaxP:                                DS        2
MinP:                                DS        2
timercount:        DS        2

key:                                DS        1
CheckMode:        DS        1
count:                        DS        1
temp1:                        DS        1
mainc        cseg
wait:
                b=#0
wait1:
                dbnz b,$wait1
                ret

main_pro:
        stopcount=#0(ax)
        call        !disp_close
        while(forever)
                call        !sys_get_key
                switch(a)
                case KEY_ON_OFF:
                        call        !open_test
                        stopcount=#0(ax)
                        call        !disp_close
                break
                case        KEY_CHECK:
                        call        !open_check
                        stopcount=#0(ax)
                        call        !disp_close
                break
                default:
                        call        !stop_mode
                break
                ends
        endw
        ret

open_test:
        set1        CE_P
        call        !wait
        call        !sys_open_sensor
        call        !HT1622_init
        call        !wait
;--------开机3秒钟
        call        !disp_on
        call        !disp_all_on
        call        !disp_dat_to_hard
        ZeroDat=#0(ax)
        b=#50
        count=#0
open_test1:
                push        bc
                repeat
                        call        !sys_get_sensor_dat
                until(!cy)
                call        !In_pbuff
                call        !pro_pbuff
                call        !wait_noc
                WDTE=#0ACH
                call        !sys_get_key
                pop        bc
        dbnz b,$open_test1

;-------判断是否能正常工作
        b=#25
        temp1=#0
open_test2:
                push        bc
                repeat
                        call        !sys_get_sensor_dat
                until(!cy)
                call        !In_pbuff
                call        !pro_pbuff
                call        !wait_noc
                WDTE=#0ACH
                pop        bc
        dbnz b,$open_test2

        call        !disp_all_off
        if_bit(temp1.0)
                a=#1
                call        !diap_map
        endif
        temp1++
        call        !disp_dat_to_hard
        if(temp1>#60)
                ret
        endif

        ax=ZeroDat
        if(ax>#700||ax<#350)
                b=#25
                goto open_test2
        endif
;------开始显示
        timercount=#0(ax)
        while(forever)
                call        !sys_get_sensor_dat
                if_bit(!cy)
;------进行压力显示
                        call        !In_pbuff
                        call        !disp_all_off
                        call        !pro_pbuff
;--------得到压力值
                        push        ax
                        bc=ZeroDat(ax)
                        pop                ax
                        call        !AXSubBC
                        if_bit(cy)
                                ax=#0
                        endif
;-------转换为贡柱
                        CALL        !RORCW
                        call        !AX_div8
                        push        ax
                        if(ax>#17)
                                ax-=#17
                                call        !disp_dat_to_map
                        endif
                        pop                ax
                        call        !hex2_to_bcd
                        ax=de
                        call        !disp_dat_to_dat
                        call        !sys_get_bat
                        if(a>#110)
                                a=#0ffH
                                call        !diap_map
                        endif
                        call        !disp_dat_to_hard
                        call        !get_max_min
                        bc=MinP(ax)
                        ax=MaxP
                        call        !AXSubBC
                        if(ax>#10)
                                timercount=#0(ax)
                        else
                                ax=timercount
                                ax++
                                if(ax>#15000)
                                        ret
                                endif
                                timercount=ax
                        endif
                endif
                WDTE=#0ACH
                call        !sys_get_key
                if(a==#KEY_ON_OFF)
                        ret
                endif
        endw
        ret

open_check:
        set1        CE_P
        call        !wait
        hl=#Pbuff
        a=#0
        b=#32
        call        !WriteAll
        call        !sys_open_sensor
        call        !wait
        call        !HT1622_init

        call        !disp_on
        call        !disp_all_off
        call        !disp_dat_to_hard
        count=#0
        CheckMode=#0
        key=#0
        while(forever)
                call        !sys_get_sensor_dat
                if_bit(!cy)
                        call        !In_pbuff
                        call        !disp_all_off
                        call        !pro_pbuff
                        switch(CheckMode)
                        case        0:
                                call        !check_mode0
                        break
                        case        1:
                                call        !check_mode1
                        break
                        default:
                        break
                        ends
                        call        !hex2_to_bcd
                        ax=de
                        call        !disp_dat_to_dat
                        if(CheckMode==#1)
                                a=#1
                                call        !diap_map
                        endif
                        call        !disp_dat_to_hard
                endif
                WDTE=#0ACH
                call        !sys_get_key
                if(a==#KEY_ON_OFF)
                        key=#1
                elseif(a==#KEY_CHECK)
                        ret
                endif
        endw
        ret

check_mode0:
        if(ax>#400)
                push        ax
                call        !wait_noc
                pop                ax
                if_bit(cy)
                        if(key==#1)
                                StartP=ax
                                CheckMode++
                                key=#0
                        endif
                endif
        endif
        ret
check_mode1:
        push        ax
        bc=StartP(ax)
        pop                ax
        call        !AXSubBC
        if(key==#1)
                                CheckMode=#0
                                key=#0
        endif
        ret

;input ax=输入压力值
;output cy=1稳定了 cy=0不稳定
wait_noc:
        push        bc
        push        ax
        bc=ZeroDat(ax)
        pop                ax
        push        ax
        call        !AXSubBC
        if_bit(cy)
                bc=ax
                ax=#0FFFFh
                call        !AXSubBC
        endif
        if(ax<#3)
                count++
        else
                count=#0
        endif
        pop                ax
        pop                bc
        ZeroDat=ax
        if(count>#50)
                set1        cy
                count=#0
        else
                clr1        cy
        endif
        ret
stop_mode:
        WDTE=#0ACH
        ax=stopcount
        ax++
        stopcount=ax
        if(ax<#0ffffH)
                ret
        endif
        ei
        call        !close_4ms
        call        !sys_close_sensor
        clr1        CE_P
        clr1 PM3.0
        set1        P3.0
        stop
        nop
        nop
        set1        PM3.0
        set1        P3.0
        call        !open_4ms
        stopcount=#0(ax)
        ret

;********************************
;功能:传感器的数据方入缓冲区中
;入口:hl=buff
;                         b=个数
;                         c=buff长度
;                         de=buff开始地址
;********************************
get_senser_to_buff:
        push        ax
get_senser_to_buff1:
        while(forever)
                call        !sys_get_sensor_dat
                if_bit(!cy)
                        break
                endif
        endw
        [hl+1]=a
        [hl]=x(a)
        hl++
        hl++
        ;ax=buff结束地址
        push        hl
        hl=de(ax)
        a=c
        call        !AddAtoHL
        ax=hl
        pop        hl
        ;比较hl是否越界
        push        bc
        bc=ax
        ax=hl
        ax<->bc
        call        !CmpAXBC
        if_bit(cy)
                hl=de(ax)
        endif
        pop                bc

        dbnz        b,$get_senser_to_buff1
        pop                ax
        ret

test_pbuff:
        push        ax
        if(PbuffIPTR==PbuffOPTR)(a)
                set1        cy
        else
                clr1        cy
        endif
        pop                ax
        ret

In_pbuff:
        push        hl
        push        ax
        HL=#Pbuff
        a=PbuffIPTR
        call        !AddAtoHL

        a=PbuffIPTR
        a+=#2
        a&=#0feH
        if(a>#31)
                a=#0
        endif
        PbuffIPTR=a
        pop                ax
        [hl+1]=a
        [hl]=x(a)
        pop                hl
        ret

Out_pbuff:
        push        hl
        HL=#Pbuff
        a=PbuffOPTR
        call        !AddAtoHL

        a=PbuffOPTR
        a+=#2
        a&=#0feH
        if(a>#31)
                a=#0
        endif
        PbuffOPTR=a

        x=[hl](a)
        a=[hl+1]
        pop                hl
        ret
;********************************
;功能:计算缓冲区中数据的平均值
;出口:ax
;********************************

pro_pbuff:
                push        bc
                push        de
                push        hl
                hl=#Pbuff
                c=#0
                b=#16
                de=#0
pro_pbuff1:
                        a=[hl]
                        add a,e
                        e=a
                        hl++
                        a=[hl]
                        addc a,d
                        d=a
                        a=#0
                        addc a,c
                        c=a
                        hl++
                dbnz b,$pro_pbuff1
                b=#4
                ax=de
pro_pbuff2:
                clr1        cy
                a<->c
                RORC        a,1
                a<->c
                RORC        a,1
                a<->x
                RORC        a,1
                a<->x
                dbnz b,$pro_pbuff2
                pop        hl
                pop        de
                pop        bc
                ret

get_max_min:
                push        ax
                push        bc
                push        hl
                MaxP=#0(ax)
                MinP=#0ffffh(ax)
                hl=#Pbuff
                b=#16
get_max_min1:
                        push        bc
                        x=[hl](a)
                        hl++
                        a=[hl]
                        hl++
                        push        ax

                        bc=MinP(ax)
                        pop                ax
                        push        ax
                        call        !CmpAXBC
                        if_bit(cy)
                                pop                ax
                                MinP=ax
                                push        ax
                        endif

                        ax=MaxP
                        pop                bc
                        push        bc
                        call        !CmpAXBC
                        if_bit(cy)
                                pop                ax
                                MaxP=ax
                                push        ax
                        endif

                        pop                ax
                        pop                bc
                dbnz b,$get_max_min1
                pop                hl
                pop                bc
                pop                ax
                ret
end

基于瑞萨的血压测量仪电路 源代码

网友A(2019-09-11):
资料好乱啊,重点没有突出

网友B:
这个瑞萨官网上有,说的比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