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模拟iic_MAX30102_for_stm32源码

楼主(2018-09-25):
max30102程序 stm32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ultrasonic.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i2c.h"
#include "delay.h"//延时函数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bsp_i2c_gpio.h"

//#define SAMPLE_50   //如果定义此宏就是50采样率   否则是100

#define PYTHON_USED
/*************************************************
函数: fputc(int ch, FILE *f)
功能: 重定向c库函数printf到USART1
参数: 无
返回: 无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 (unsigned char) ch);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TXE));
        return (ch);
}

/*************************************************
函数: void main_init(void)
功能: main初始化
参数: 无
返回: 无
**************************************************/
void main_init(void)
{
        Usart_Init();
        //I2C1_GPIO_Config();
        //I2C1_Mode_config();
        //I2C1_Configuration();
        bsp_InitI2C();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

extern void test_max30102_fun(void);
extern u8 max30102_Bus_Read(u8 Register_Address);
extern void max30102_init(void);

/*************************************************
函数: int main(void)
功能: main主函数
参数: 无
返回: 无
**************************************************/
int main(void)
{
        u8 temp_num=0;
        main_init();

        max30102_init();

        printf("\r\n MAX30102  init  \r\n");

#if 0
        while(1)
        {
                delay_ms(1000);
                max30102_init();
                temp_num = max30102_Bus_Read(0x1f);
                printf("当前温度 = %d\r\n",temp_num);
        }
#endif

        while(1)
        {
                test_max30102_fun();
        }
}

#define max30102_WR_address 0xAE

u8 max30102_Bus_Write(u8 Register_Address, u8 Word_Data)
{

        /* 采用串行EEPROM随即读取指令序列,连续读取若干字节 */

        /* 第1步:发起I2C总线启动信号 */
        i2c_Start();

        /* 第2步:发起控制字节,高7bit是地址,bit0是读写控制位,0表示写,1表示读 */
        i2c_SendByte(max30102_WR_address | I2C_WR);        /* 此处是写指令 */

        /* 第3步:发送ACK */
        if (i2c_WaitAck() != 0)
        {
                goto cmd_fail;        /* EEPROM器件无应答 */
        }

        /* 第4步:发送字节地址 */
        i2c_SendByte(Register_Address);
        if (i2c_WaitAck() != 0)
        {
                goto cmd_fail;        /* EEPROM器件无应答 */
        }

        /* 第5步:开始写入数据 */
        i2c_SendByte(Word_Data);

        /* 第6步:发送ACK */
        if (i2c_WaitAck() != 0)
        {
                goto cmd_fail;        /* EEPROM器件无应答 */
        }

        /* 发送I2C总线停止信号 */
        i2c_Stop();
        return 1;        /* 执行成功 */

cmd_fail: /* 命令执行失败后,切记发送停止信号,避免影响I2C总线上其他设备 */
        /* 发送I2C总线停止信号 */
        i2c_Stop();
        return 0;
}

u8 max30102_Bus_Read(u8 Register_Address)
{
        u8  data;

        /* 第1步:发起I2C总线启动信号 */
        i2c_Start();

        /* 第2步:发起控制字节,高7bit是地址,bit0是读写控制位,0表示写,1表示读 */
        i2c_SendByte(max30102_WR_address | I2C_WR);        /* 此处是写指令 */

        /* 第3步:发送ACK */
        if (i2c_WaitAck() != 0)
        {
                goto cmd_fail;        /* EEPROM器件无应答 */
        }

        /* 第4步:发送字节地址, */
        i2c_SendByte((uint8_t)Register_Address);
        if (i2c_WaitAck() != 0)
        {
                goto cmd_fail;        /* EEPROM器件无应答 */
        }

        /* 第6步:重新启动I2C总线。下面开始读取数据 */
        i2c_Start();

        /* 第7步:发起控制字节,高7bit是地址,bit0是读写控制位,0表示写,1表示读 */
        i2c_SendByte(max30102_WR_address | I2C_RD);        /* 此处是读指令 */

        /* 第8步:发送ACK */
        if (i2c_WaitAck() != 0)
        {
                goto cmd_fail;        /* EEPROM器件无应答 */
        }

        /* 第9步:读取数据 */
        {
                data = i2c_ReadByte();        /* 读1个字节 */

                i2c_NAck();        /* 最后1个字节读完后,CPU产生NACK信号(驱动SDA = 1) */
        }
        /* 发送I2C总线停止信号 */
        i2c_Stop();
        return data;        /* 执行成功 返回data值 */

cmd_fail: /* 命令执行失败后,切记发送停止信号,避免影响I2C总线上其他设备 */
        /* 发送I2C总线停止信号 */
        i2c_Stop();
        return 0;
}

void max30102_FIFO_Read(u8 Register_Address,u32  Word_Data[][2],u8 count)
{
        u8 i=0;
        u8 no = count;
        u8 data1, data2,data3;
        /* 第1步:发起I2C总线启动信号 */
        i2c_Start();

        /* 第2步:发起控制字节,高7bit是地址,bit0是读写控制位,0表示写,1表示读 */
        i2c_SendByte(max30102_WR_address | I2C_WR);        /* 此处是写指令 */

        /* 第3步:发送ACK */
        if (i2c_WaitAck() != 0)
        {
                goto cmd_fail;        /* EEPROM器件无应答 */
        }

        /* 第4步:发送字节地址, */
        i2c_SendByte((uint8_t)Register_Address);
        if (i2c_WaitAck() != 0)
        {
                goto cmd_fail;        /* EEPROM器件无应答 */
        }

        /* 第6步:重新启动I2C总线。下面开始读取数据 */
        i2c_Start();

        /* 第7步:发起控制字节,高7bit是地址,bit0是读写控制位,0表示写,1表示读 */
        i2c_SendByte(max30102_WR_address | I2C_RD);        /* 此处是读指令 */

        /* 第8步:发送ACK */
        if (i2c_WaitAck() != 0)
        {
                goto cmd_fail;        /* EEPROM器件无应答 */
        }

        /* 第9步:读取数据 */
        while (no)
        {
                data1 = i2c_ReadByte();
                i2c_Ack();
                data2 = i2c_ReadByte();
                i2c_Ack();
                data3 = i2c_ReadByte();
                i2c_Ack();
                Word_Data[i][0] = ( (((u32)data1 << 16)&0X30000) | (((u16)data2 << 8)&0XFF00) | data3);  //

                data1 = i2c_ReadByte();
                i2c_Ack();
                data2 = i2c_ReadByte();
                i2c_Ack();
                data3 = i2c_ReadByte();
                if(1==no)
                        i2c_NAck();        /* 最后1个字节读完后,CPU产生NACK信号(驱动SDA = 1) */
                else
                        i2c_Ack();
                Word_Data[i][1] = ( (((u32)data1 << 16)&0X30000) | (((u16)data2 << 8)&0XFF00) | data3);  //

                no--;
                i++;
        }
        /* 发送I2C总线停止信号 */
        i2c_Stop();

cmd_fail: /* 命令执行失败后,切记发送停止信号,避免影响I2C总线上其他设备 */
        /* 发送I2C总线停止信号 */
        i2c_Stop();
}

#define INTERRUPT_REG                                                          0X00
#define INTERRUPT_REG_A_FULL                                  (0X01<<7)
#define INTERRUPT_REG_PPG_RDY                                  (0X01<<6)
#define INTERRUPT_REG_ALC_OVF                                  (0X01<<5)
#define INTERRUPT_REG_PROX_INT                                 (0X01<<4)
#define INTERRUPT_REG_PWR_RDY                                  (0X01<<0)

#define INTERRUPT_ENABLE_REG                                          0X02
#define INTERRUPT_ENABLE_REG_A_FULL_EN                 (0X01<<7)
#define INTERRUPT_ENABLE_REG_PPG_RDY_EN                (0X01<<6)
#define INTERRUPT_ENABLE_REG_ALC_OVF_EN          (0X01<<5)
#define INTERRUPT_ENABLE_REG_PROX_INT_EN         (0X01<<4)

#define INTERRUPT_DIE_TEMP_REG                                          0X03
#define INTERRUPT_DIE_TEMP_REG_DIE_TEMP_EN                 (0X01<<1)

#define INTERRUPT_FIFO_WR_PTR_REG                                          0X04
#define INTERRUPT_OVF_COUNTER_REG                                          0X05
#define INTERRUPT_RD_PTR_REG                                                  0X06
#define INTERRUPT_FIF0_DATA_REG                                                  0X07

#define INTERRUPT_FIFO_CONFIG_REG                                          0X08
#define INTERRUPT_FIFO_CONFIG_REG_SMP_AVE                          (0X00<<5)  //SPM_AVE[2:0] = 000 不要 样本平均
#define INTERRUPT_FIFO_CONFIG_REG_FIFO_ROLLOVER_EN (0X01<<4)  //  自动翻转fifo
#define INTERRUPT_FIFO_CONFIG_REG_FIFO_ALL_FULL                (0X0F<<0)  // READ 17 data  for one  interrupt

#define INTERRUPT_MODE_CONFIG_REG                                          0X09
#define INTERRUPT_MODE_CONFIG_REG_SHDN                                 (0X00<<7)  // shutdown control
#define INTERRUPT_MODE_CONFIG_REG_RESET                                (0X00<<6)  // reset  control
#define INTERRUPT_MODE_CONFIG_REG_MODE                                (0X03<<0)  // Spo2  mode

#define INTERRUPT_SPO2_CONFIG_REG                                          0X0a
#define INTERRUPT_SPO2_CONFIG_REG_ADC_RGE                         (0X03<<5)  // SP02_ADC_RGE[1:0]=11

#ifdef SAMPLE_50
#define INTERRUPT_SPO2_CONFIG_REG_SR                                 (0X00<<2)  // SP02_SR[2:0]=000     Sample Rate = 50
#else
#define INTERRUPT_SPO2_CONFIG_REG_SR                                 (0X01<<2)  // SP02_SR[2:0]=001     Sample Rate = 100
#endif

#define INTERRUPT_SPO2_CONFIG_REG_LED_PW                        (0X03<<0)  // SP02_LED_PW[1:0]=11

#define INTERRUPT_LED1_PA_REG                                          0X0C
#define INTERRUPT_LED2_PA_REG                                          0X0D

#define ONES_READ_DATA_BY_FIFO                (32-INTERRUPT_FIFO_CONFIG_REG_FIFO_ALL_FULL)  // READ NUM  data  for one  interrupt

void max30102_init()
{
        max30102_Bus_Write(INTERRUPT_ENABLE_REG, INTERRUPT_ENABLE_REG_A_FULL_EN       |
                                                                                                INTERRUPT_ENABLE_REG_PPG_RDY_EN  |
                                                                                                INTERRUPT_ENABLE_REG_ALC_OVF_EN  |
                                                                                                INTERRUPT_ENABLE_REG_PROX_INT_EN); //all interrupt enable

        max30102_Bus_Write(INTERRUPT_DIE_TEMP_REG, INTERRUPT_DIE_TEMP_REG_DIE_TEMP_EN); //DIE_TEMP_RDY_EN

        max30102_Bus_Write(INTERRUPT_FIFO_WR_PTR_REG, 0x00);   //set FIFO write Pointer reg = 0x00 for clear it
        max30102_Bus_Write(INTERRUPT_OVF_COUNTER_REG, 0x00);        //set Over Flow Counter  reg = 0x00 for clear it
        max30102_Bus_Write(INTERRUPT_RD_PTR_REG, 0x00);        //set FIFO Read Pointer  reg = 0x00 for clear it

        max30102_Bus_Write(INTERRUPT_FIFO_CONFIG_REG,  INTERRUPT_FIFO_CONFIG_REG_SMP_AVE|
                                                                                                   INTERRUPT_FIFO_CONFIG_REG_FIFO_ROLLOVER_EN  |
                                                                                                   INTERRUPT_FIFO_CONFIG_REG_FIFO_ALL_FULL);

        max30102_Bus_Write(INTERRUPT_MODE_CONFIG_REG,  INTERRUPT_MODE_CONFIG_REG_SHDN |
                                                                                                   INTERRUPT_MODE_CONFIG_REG_RESET  |
                                                                                                   INTERRUPT_MODE_CONFIG_REG_MODE);

        max30102_Bus_Write(INTERRUPT_SPO2_CONFIG_REG,  INTERRUPT_SPO2_CONFIG_REG_ADC_RGE |
                                                                                                   INTERRUPT_SPO2_CONFIG_REG_SR  |
                                                                                                   INTERRUPT_SPO2_CONFIG_REG_LED_PW);

        max30102_Bus_Write(INTERRUPT_LED1_PA_REG, 0xe0);
        max30102_Bus_Write(INTERRUPT_LED2_PA_REG, 0xe0);

}

#if  1

void test_max30102_fun(void)
{
        u16 temp_num=0;
        u32 fifo_word_buff[ONES_READ_DATA_BY_FIFO][2];

        while(1)
        {
                temp_num = max30102_Bus_Read(INTERRUPT_REG);
#ifdef        PYTHON_USED
                if( INTERRUPT_REG_PPG_RDY&temp_num )
                {
                        max30102_FIFO_Read(INTERRUPT_FIF0_DATA_REG,fifo_word_buff, 1); //read the hr and spo2 data form fifo

                        Usart1_PutChar(0xA0);
                        Usart1_PutChar(0xE0);
                        printf("%ld",fifo_word_buff[0][0]);
                        Usart1_PutChar(0xDE);
                        Usart1_PutChar(0xAF);

                }
#endif
        }
}
#endif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2019-01-05):
fifo_word_buff[0][0] 这里的数据是血糖、心率中的哪一个?

网友B:
你好,stm32的模拟IIC发送数据不用延时吗?之前用的51单片机做的时候需要延时,能说一下吗?刚接触stm32

网友C(2019-06-01):
你好,MAX30102 对里面的延时要求严格吗?

网友D(2019-07-22):
终于找到比较全的版本了

网友E:
这代码有啥用。网上找的全是一个模板的拿来忽悠积分的吧

网友F(2020-12-12):
大神,麻烦您给解释一下,那个数组里的数据怎么转换成心率跟血氧浓度呗,谢谢啦

网友G(2021-12-19):
都是资料没有项目文件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都是资料没有项目文件

项目文件在 MDK-ARM 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