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黑块,如何解决

楼主(2018-09-25):
对比度调了,就只有黑块。线路检查了几遍也是对的。

网友A:
主控芯片是什么

网友B:
初始化做的不对,无论用什么控制,1602屏幕一定需要进行一下初始化,具体请看数据手册

网友C:
实例67  LCD1602显示屏显示
实例67  LCD1602显示屏显示
实例61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芯片是什么

用的ardunio nano

网友D:
也许是Vo电压不对,也许坏了 如果一通电就显示全部点
可以拔了单片机测试看是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E:
拿示波器检测输出端口,看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主控芯片是什么

AT89C52

网友F:
接线有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