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为什么显示不了0xff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8-09-25):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延时   */
void delay(uint i){while(i--);}

sbit row0=P3^0;sbit row1=P3^1;sbit col0=P3^2;
sbit col1=P3^3;sbit col2=P3^4;sbit col3=P3^5;

/*           机械手引脚定义          */
sbit wl1=P1^0;   sbit wl2=P1^1;   sbit wl3=P1^2;   sbit wl4=P1^3;
sbit wl5=P1^4;   sbit wl6=P1^5;   sbit wl7=P1^6;   sbit wl8=P1^7;
sbit j1=P3^6;   sbit j2=P3^7;   sbit j3=P2^0;   sbit j4=P2^1;   sbit j5=P2^2;

sbit k1=P2^4;   sbit k2=P2^5;   sbit sw1=P2^6;   sbit sw2=P2^7;

#define stop      j1=j2=1
#define zuo       j1=0;j2=1
#define you       j1=1;j2=0
#define shang     j5=1
#define xia       j5=0
#define jia       j3=0;j4=1
#define song      j3=1;j4=0

//字模数组,一个8*8字符占1行
uchar code zm[][8] =
{
0x3c,0x7E,0xff,0xff,0xff,0xff,0x7E,0x3C,
0x00,
};
uchar buf[8];

uchar n=0,q;
bit flag,work;
uint c,j;
uchar h=6;

void dis()
{
    uchar i,n;
        uint row=0x01;
        for(i=0;i<16;i++){
                n=i<8?0:1;
                P0=zm[buf[0+4*n]][i-8*n];         col0=1;col0=0;
                P0=zm[buf[1+4*n]][i-8*n];        col1=1;col1=0;
                P0=zm[buf[2+4*n]][i-8*n];        col2=1;col2=0;
                P0=zm[buf[3+4*n]][i-8*n];        col3=1;col3=0;
                P0=row%0x100;        row0=1;row0=0;
                P0=row/0x100;        row1=1;row1=0;
                delay(50);
                row=_irol_(row,1);
                P0=0;
                row0=row1=col0=col1=col2=col3=1;
                row0=row1=col0=col1=col2=col3=0;
        }
}

void jxs(){
   if(sw2==0)
   {
        switch(n)
                {
                       case 0:
                                if(wl4){shang;break;}
                                        n=1;
                                        //delay(50000);
                       case 1:
                                if(wl3){zuo;break;}
                                        stop;
                                        n=2;
                                //        delay(50000);
                           case 2:
                                if(wl6==0){song;break;}
                                        n=3;
                           case 3:
                                if(wl1&&flag==1){you;break;}
                                        else if(wl2&&flag==0){you;break;}
                                        stop;
                                        n=4;
                                        //delay(50000);
                           case 4:
                                if(wl5){xia;break;}
                                        n=5;
                                //        delay(50000);
                           case 5:
                                if(wl6){jia;break;}
                                        n=0;
                                //        delay(50000);
                }
        }
        else {stop;shang;}
}
void anjian()
{
   if(k1==0)
                {
                    delay(500);
                        if(k1==0)
                        {
                           flag=1;
                        }
                }
                else if(k2==0)
                {
                    delay(500);
                        if(k2==0)
                        {
                            flag=0;
                        }
                }
                q=wl3==0?1:(wl2==0&&wl4==0)?2:(wl1==0&&wl4==0)?3:(wl2==0&&wl5==0)?4:(wl1==0&&wl5==0)?5:0;
                if(q==1){buf[1]=0;buf[2]=buf[3]=buf[6]=buf[7]=1;}
                else if(q==2){buf[2]=0;buf[1]=buf[3]=buf[6]=buf[7]=1;}
                else if(q==3){buf[3]=0;buf[1]=buf[2]=buf[6]=buf[7]=1;}
                else if(q==4){buf[6]=0;buf[1]=buf[3]=buf[2]=buf[7]=1;}
                else if(q==5){buf[7]=0;buf[1]=buf[3]=buf[6]=buf[2]=1;}
                else if(q==0){buf[0]=buf[1]=buf[2]=buf[3]=buf[4]=buf[5]=buf[6]=buf[7]=1;}
}
void main(){
    TMOD=0x10;
        EA=TR1=ET1=1;
        while(1){
            buf[0]=buf[4]=buf[5]=1;
                anjian();
                 jxs();
                dis();

        }
}
void time0() interrupt 3
{

     TH0=0xfc;
         TL0=0x17;
         if(++c==1000)
         {
             c=0;
                 if(j>0)j--;
         }

}

网友A:
void time0() interrupt 3
{

     TH0=0xfc;
         TL0=0x17;
         if(++c==1000)
         {
             c=0;
                 if(j>0)j--;
         }

}
TH0,TL0改成TH1,TL1

楼主:
这个跟定时没关系吧,就是点阵的0xff不显示但是别的数组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