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源码分享,0.68英寸OLED源码,模拟I2C。

楼主(2018-09-25):
单片机资料分享,0.68英寸OLED源码,模拟I2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o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font.h"

/**
**  初始化IIC接口
**/
void II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er;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er.GPIO_Pin=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1--SCL   2--SDA
    GPIO_InitStructer.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er.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er);
}

/**
**  设置SDA为输出
**/
void SDA_O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er;
    GPIO_InitStructer.GPIO_Pin=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er.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er.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er);
}

/**
**  设置SDA为输入
**/
void SDA_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er;
    GPIO_InitStructer.GPIO_Pin=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er.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er.GPIO_Mode=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er);
}

//开始信号
void IIC_Start(void)
{
    SDA_OUT();
    IIC_SDA_1;
    IIC_SCL_1;
    delay_us(2);
    IIC_SDA_0;
    delay_us(2);
    IIC_SCL_0;
    delay_us(2);
}

void IIC_Stop(void)
{
    IIC_SCL_1;
    IIC_SDA_0;
    delay_us(2);
    IIC_SDA_1;
    delay_us(2);
}

/*
*   返回1--应答出错
*   放回0--应答正确
*/
u8 IIC_Wait_Ask(void)
{
    int count=0;
    SDA_IN();
    IIC_SCL_1;
    delay_us(2);
    while( READ_SDA )
    {
        count++;
        if(count>250)
        {
            IIC_Stop();
            return 1;
        }
    }
    IIC_SCL_0;
    delay_us(2);
    return 0;
}

//写一个字节
void IIC_WriteByte(u8 data)
{
    u8 i;
    SDA_OUT();
    for(i=0;i<8;i++)
    {
        IIC_SCL_0;
        delay_us(2);
        if(data & 0x80)     //MSB,从高位开始一位一位传输
            IIC_SDA_1;
        else
            IIC_SDA_0;
        IIC_SCL_1;
        delay_us(2);
        IIC_SCL_0;
        data<<=1;

    }
}

u8 IIC_ReadByte(void)
{
    u8 data,i;
    IIC_SDA_1;
    delay_us(2);
    for(i=0;i<8;i++)
    {
        data<<=1;
        IIC_SCL_0;
        delay_us(2);
        IIC_SCL_1;
        delay_us(2);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7))
            data=data | 0x01;
        else
            data=data & 0xFE;

    }
    IIC_SCL_0;
    delay_us(2);
    return data;

}

void WriteCmd(u8 command)
{
    IIC_Start();
    IIC_WriteByte(0x78);//OLED地址
    IIC_Wait_Ask();
    IIC_WriteByte(0x00);//寄存器地址
    IIC_Wait_Ask();
    IIC_WriteByte(command);
    IIC_Wait_Ask();
    IIC_Stop();
}

void WriteDat(u8 data)
{
    IIC_Start();
    IIC_WriteByte(0x78);//OLED地址
    IIC_Wait_Ask();
    IIC_WriteByte(0x40);//寄存器地址
    IIC_Wait_Ask();
    IIC_WriteByte(data);
    IIC_Wait_Ask();
    IIC_Stop();
}

void OLED_Init(void)
{
    delay_ms(100); //这里的延时很重要

    WriteCmd(0xAE); //display off
    WriteCmd(0x20); //Set Memory Addressing Mode
    WriteCmd(0x10); //00,Horizontal Addressing Mode;01,Vertical Addressing Mode;10,Page Addressing Mode (RESET);11,Invalid
    WriteCmd(0xb0); //Set Page Start Address for Page Addressing Mode,0-7
    WriteCmd(0xc8); //Set COM Output Scan Direction
    WriteCmd(0x00); //---set low column address
    WriteCmd(0x10); //---set high column address
    WriteCmd(0x40); //--set start line address
    WriteCmd(0x81); //--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WriteCmd(0xff); //亮度调节 0x00~0xff
    WriteCmd(0xa1); //--set segment re-map 0 to 127
    WriteCmd(0xa6); //--set normal display
    WriteCmd(0xa8); //--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WriteCmd(0x3F); //
    WriteCmd(0xa4); //0xa4,Output follows RAM content;0xa5,Output ignores RAM content
    WriteCmd(0xd3); //-set display offset
    WriteCmd(0x00); //-not offset
    WriteCmd(0xd5); //--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WriteCmd(0xf0); //--set divide ratio
    WriteCmd(0xd9); //--set pre-charge period
    WriteCmd(0x22); //
    WriteCmd(0xda); //--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WriteCmd(0x12);
    WriteCmd(0xdb); //--set vcomh
    WriteCmd(0x20); //0x20,0.77xVcc
    WriteCmd(0x8d); //--set DC-DC enable
    WriteCmd(0x14); //
    WriteCmd(0xaf); //--turn on oled panel

//                WriteCmd(0xAE); //display off
//    WriteCmd(0x00); //Set Memory Addressing Mode
//    WriteCmd(0x10); //00,Horizontal Addressing Mode;01,Vertical Addressing Mode;10,Page Addressing Mode (RESET);11,Invalid
//    WriteCmd(0x40); //Set Page Start Address for Page Addressing Mode,0-7
//    WriteCmd(0x81); //Set COM Output Scan Direction
//    WriteCmd(0xff); //---set low column address
//    WriteCmd(0xa1); //---set high column address
//    WriteCmd(0xc8); //--set start line address
//    WriteCmd(0xa6); //--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    WriteCmd(0xa8); //亮度调节 0x00~0xff
//    WriteCmd(0x3f); //--set segment re-map 0 to 127
//    WriteCmd(0xd3); //--set normal display
//    WriteCmd(0x00); //--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    WriteCmd(0xd5); //
//    WriteCmd(0x80); //0xa4,Output follows RAM content;0xa5,Output ignores RAM content
//    WriteCmd(0xd9); //-set display offset
//    WriteCmd(0xf1); //-not offset
//    WriteCmd(0xda); //--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    WriteCmd(0x12); //--set divide ratio
//    WriteCmd(0xdb); //--set pre-charge period
//    WriteCmd(0x40); //
//    WriteCmd(0x20); //--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    WriteCmd(0x02);
//    WriteCmd(0x8d); //--set vcomh
//    WriteCmd(0x14); //0x20,0.77xVcc
//    WriteCmd(0xa4); //--set DC-DC enable
//    WriteCmd(0xa6); //
//    WriteCmd(0xaf); //--turn on oled panel
//                OLED_Fill(0x00);
//                OLED_SetPos(0,0);

}

/**
  * @brief  OLED_ON,将OLED从休眠中唤醒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OLED_ON(void)
{
    WriteCmd(0X8D);  //设置电荷泵
    WriteCmd(0X14);  //开启电荷泵
    WriteCmd(0XAF);  //OLED唤醒
}

/**
  * @brief  OLED_SetPos,设置光标
  * @param  x,光标x位置
    *                   y,光标y位置
  * @retval 无
  */
void OLED_Set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设置起始点坐标
{
    WriteCmd(0xb0+y);
    WriteCmd(((x&0xf0)>>4)|0x10);
    WriteCmd((x&0x0f)|0x01);
}

/**
  * @brief  OLED_Fill,填充整个屏幕
  * @param  fill_Data:要填充的数据
    * @retval 无
  */
void OLED_Fill(unsigned char fill_Data)//全屏填充
{
    unsigned char m,n;
    for(m=0;m<8;m++)
    {
        WriteCmd(0xb0+m);       //page0-page1
        WriteCmd(0x00);     //low column start address
        WriteCmd(0x10);     //high column start address
        for(n=0;n<128;n++)
            {
                WriteDat(fill_Data);
            }
    }
}

void OLED_CLS(void)//清屏
{
    OLED_Fill(0x00);
}

/**
  * @brief  OLED_ShowStr,显示codetab.h中的ASCII字符,有6*8和8*16可选择
  * @param  x,y : 起始点坐标(x:0~127, y:0~7);
    *                   ch[] :- 要显示的字符串;
    *                   TextSize : 字符大小(1:6*8 ; 2:8*16)
    * @retval 无
  */
void OLED_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h[], unsigned char TextSize)
{
    unsigned char c = 0,i = 0,j = 0;
    switch(TextSize)
    {
        case 1:
        {
            while(ch[j] != '\0')
            {
                c = ch[j] - 32;
                if(x > 126)
                {
                    x = 0;
                    y++;
                }
                OLED_SetPos(x,y);
                for(i=0;i<6;i++)
                    WriteDat(F8x16[c][i]); //6*8
                x += 6;
                j++;
            }
        }break;
//        case 2:
//        {
//            while(ch[j] != '\0')
//            {
//                c = ch[j] - 32;
//                if(x > 120)
//                {
//                    x = 0;
//                    y++;
//                }
//                OLED_SetPos(x,y);
//                for(i=0;i<8;i++)
//                    WriteDat(F8X16[c*16+i]);
//                OLED_SetPos(x,y+1);
//                for(i=0;i<8;i++)
//                    WriteDat(F8X16[c*16+i+8]);
//                x += 8;
//                j++;
//            }
//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