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原始的问题,单片机TR0关闭的时候,计数是什么状态?

楼主(2018-09-25):
我上网查找,还有自己试验,看不出来。有人说清零,有人说是还有数值。

单片机 TR0关闭,再打开的时候,会清零吗?

网友A:
为了回答你这一题,写个程序加仿真,你自己看看:答案是保存数值

3 T1方式2 外中断控制启动.r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回答你这一题,写个程序加仿真,你自己看看:答案是保存数值

哈哈哈。好。

网友B:
只是切断了计数器的时钟,不改变数值。再开时续计。

网友C:
应该保持原状吧

网友D:
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关闭TR0,会保存数值

网友E:
计数器要清零,要赋值清零,使能位赋0,只是起禁止功能。

楼主:
这个问题的起因是,1T51,_无极调节PWM_的问题。
看到程序就是利用TR0的开和关实现的。计数是暂停的,再次打开,就是从暂停的地方继续计数的。
越来越感觉,写程序真的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感谢楼上的各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