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SPI接口应用问题?无法驱动XPT2046

楼主(2018-09-25):
各位大神:
如题,本人使用STM32F103的SPI2 想驱动XPT2046(使用这个芯片的ADC功能),但是在SPI2配置与硬件接线均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结果依然无法驱动,自认为是最终MY_FINAL()转换函数出现了问题,但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另外有几点疑惑,还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1、既然使用了STM32的SPI2 接口,那么在编程时需要使用时钟吗?如下 u16 MY_FINAL(u8 cha) 函数
2、各位是否有类似的程序,让小弟借鉴借鉴,谢谢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ed.h"
#include "xp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my_spi.h"

#define MY_CHANNEL 0xA4  //XPT2046通道一的控制寄存器

//AD_XPT2046转换功能函数
u16 MY_FINAL(u8 cha)
{
        u16 MY_VAL=0;

        MY_SCLK=0;
        MY_CS=0; //选中XPT2046

        SPI2_ReadWriteByte(cha);

//        SPI2_ReadWriteByte(0x00);
//        SPI2_ReadWriteByte(0x00);
//        SPI2_ReadWriteByte(0x00);
        delay_us(6);

        MY_SCLK=1;
        delay_us(1);
        MY_SCLK=0;

        MY_VAL |=  SPI2_ReadWriteByte( 0xff ) << 8 ;   //按照一个字节由高位到低位进行传送,所以先转换完毕的高8位需要左移

        MY_VAL |=  SPI2_ReadWriteByte(0xff);      //后8位直接与之前的值相或

        MY_VAL >>= 4 ;                //只有高12位有效,所以右移4位

//        AD_XPT_WRITE(cha);
//
//        delay_us(6);//ADS7846和xpt2046效果一致;转换时间最长为6us
//
//        delay_us(1);//delays 1us  equals _nop_()
//
//        MY_VAL = AD_XPT_READ();

        MY_CS=1;

        return MY_VAL;

}

//main()函数
int main(void)
{
         u16 YOYO_VAL;

         delay_init();
         LED_MY_Init();
         AD_XPT_Init_MY(); //已经包含了SPI2 的初始化
         SPI2_Init();

  while(1)
        {
                YOYO_VAL = MY_FINAL(MY_CHANNEL);
                if(YOYO_VAL>10) //当AD采集的等效值大于10时,LED被点亮
                {
                        LED_YE = 0;
                }
                else LED_YE = 1;
        }
}

网友A:
static void gpio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
}

static void spi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PA4->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A5->SCK,PA6->MISO,PA7->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SSOutputCmd(SPI1, ENABLE);
  SPI_Cmd(SPI1, ENABLE);
}

static void spiEN(void)
{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4);
}

static void spiDIS(void)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4);
}

static void spiWriteByte(u8 TxData)
{
  while((SPI1->SR & SPI_I2S_FLAG_TXE) == 0);  //等待发送区空
  SPI1->DR = TxData;  //发送一个byte
  while((SPI1->SR & SPI_I2S_FLAG_RXNE) == 0);  //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
  SPI1->DR;
}

static u8 spiReadByte(void)
{
  while((SPI1->SR & SPI_I2S_FLAG_TXE) == 0);  //等待发送区空
  SPI1->DR = 0xFF;  //发送一个空数据产生输入数据的时钟
  while((SPI1->SR & SPI_I2S_FLAG_RXNE) == 0);  //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
  return SPI1->DR;
}

网友B:
一般是时序出了问题,最好买一个逻辑分析仪监视一下数据,便宜的分析仪几十元人民币,某宝上就有这种分析仪

网友B:
一般是程序时序有问题,到某宝上买一个数据逻辑分析仪,几十元人民币,测一下数据就知道你错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tic void gpio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大神,XPT2046驱动具体完整时序有吗?另外,既然使用了STM32的SPI2 接口,那么在编程时(即编写XPT2046完整驱动程序)时需要使用时钟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