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CD4017电路升级 提问

楼主(2018-09-25):
这是最初原理图,是网线测试仪的, 经过搭棚焊实验,这个电路是正常无误的,只要调节R2就能改变流水灯的速度,
现在我想做一个电路升级,再加两片4017,将流水灯数30。 因为我对CD4017不太熟悉, 请教各位,  电路应该如何改动?按照下图这样改动是否正确?

加上两片4017以后,我打算利用副机这边是依照先后顺序亮灯的特点,加上单片机和数码管或者LCD液晶显示,最先亮灯的那条线显示1 ,第二个亮灯的显示2,依次类推,请大家给出点思路,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如果加单片机,不用 4017 了,所有工作都由单片机完成就行

可是目前也就用4017比较成熟些, 全用单片机,我还没想到方案, 之前想过用单片机的, 因为不共地这个问题,所以没有想到方案,   是否能提醒一下

网友B:
30个用4017好像复杂的用单片机多简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个用4017好像复杂的用单片机多简单呀

要用单片机来确定右边副机的线序的, 也就是测30根线的对应左边主机的线序,  左边主机是从上到下1-30 , 但是右边就不一定了,我是用来测乱线序的,所以想要在右边副机上, 按照亮灯的先后顺序来显示, 这个用单片机怎么做更简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目前也就用4017比较成熟些, 全用单片机,我还没想到方案, 之前想过用单片机的, 因为不共地这个问 ...

你对4017应用比较熟些,可以用555+4片4017组成30路流水灯电路应该没有难度。1片4017控制3片4017轮流计数。如果用单片机做30路流水灯电路就非常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对4017应用比较熟些,可以用555+4片4017组成30路流水灯电路应该没有难度。1片4017控制3片4017轮流计数 ...

是这意思
, 是准备用555+ 4片4017组成多路流水灯电路, 但是很长时间没用4017了, 忘干净了,不知道该怎样级联这个电路了, 所以来求助, 请帮忙看下, 这样连接多个4017,行成多路流水灯,电路对吗?如果不对, 请指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意思
, 是准备用555+ 4片4017组成多路流水灯电路, 但是很长时间没用4017了, 忘干净了,不知 ...

给你一个由555+5个4017组成的30路流水灯原理图,已通过仿真无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个由555+5个4017组成的30路流水灯原理图,已通过仿真无误。

非常感谢, 数模电学得好就是方便,

网友D:
实现这个功能还是用单片机加几片74HC595最简单,网上有很多现成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现这个功能还是用单片机加几片74HC595最简单,网上有很多现成的资料.

关于74HC595 的应用我还没什么了解, 我目前仅仅停留在考虑到有电流和电压通过LED,用单片机来检测到这颗LED有电流或者电压通过时,就显示出相应的序号,也就是按照亮灯的先后顺序,先后显示1-30,这样来显示出线序, 稳定可靠,但就是还没组织起来程序框架, 是要用数模转换吗? 还是直接用其他的感应器件,

网友E:
早前流行的摩托车尾箱灯就用这货,电路一旦定型花样就固定了,好在是纯硬件电路不同于单片机需要软硬兼施才能运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个由555+5个4017组成的30路流水灯原理图,已通过仿真无误。

仿真里面还用了一颗CD4069, 这个4069在仿真里没有接正负极,实际电路中是否可以不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仿真里面还用了一颗CD4069, 这个4069在仿真里没有接正负极,实际电路中是否可以不要?

原理图中的IC大多数的VCC和GND都是隐藏管脚,原理图生成的网络表会自动归类。除非有的元件不在同一电源需要打开隐藏管脚接上其它电源。网络表导入PCB后相关IC引脚都会与VCC和GND连接。4069引脚排列如下图。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这意思
, 是准备用555+ 4片4017组成多路流水灯电路, 但是很长时间没用4017了, 忘干净了,不知 ...

CC 4017为CMOS十进制计数/分频器,其内部由计数器和译码器两部分电路组成,即兼有计数和译码功能,能实现对输入CP脉冲的信号分配,是一种应用广泛的数字集成电路。4017能十进制计数自循环,不能级联。所以你这个级联的说法和想法是错误的,2楼是用一个4017组成控制电路,对4个4017控制计数及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于74HC595 的应用我还没什么了解, 我目前仅仅停留在考虑到有电流和电压通过LED,用单片机来检测到这颗 ...

附件是PROTEUS仿真和KEIL的代码,图随便画的没排版,可能比较丑代码我自己写的,注释也很全,你可以参考下.

32BIT LED.rar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附件是PROTEUS仿真和KEIL的代码,图随便画的没排版,可能比较丑代码我自己写的,注释也很全,你可以参 ...

谢谢, 附件已下, 我先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F:
CC 4017为CMOS十进制计数/分频器,其内部由计数器和译码器两部分电路组成,即兼有计数和译码功能,能实现 ...

非常感谢版主的体型, 我的原意是想用网线测试仪来改一个对线器,利用网线测试仪主机的LED灯都是从上往下的流水灯工作方式,去确定副机,按照先后亮灯的顺序来显示出线序,这样方便,直观,不用人眼和大脑记忆,不会出错。

另外, 看你的签名上有一本书,不知道内容怎么样,看介绍挺好的,不知版主是否就是作者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附件是PROTEUS仿真和KEIL的代码,图随便画的没排版,可能比较丑代码我自己写的,注释也很全,你可以参 ...

非常感谢你的模拟, 这是用单片机做的30路流水灯, 我的目的是想利用市面上十来块钱的网线测试仪,它的主机工作时是按照1-8 ,顺序点亮LED的,且副机和主机的亮灯顺序一样, 想扩展到能测30根线,在副机这一头外加上单片机,按照亮灯的先后顺序,来显示出线序。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模拟, 这是用单片机做的30路流水灯, 我的目的是想利用市面上十来块钱的网线测试仪,它的主 ...

这个功能在我给你的那个参考电路稍作修改就行了.就是1个595的输出口点亮1个LED还是两个LED的区别而已,检查线序功能可以把程序改下,加个按键,按一下才点亮下一颗LED.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功能在我给你的那个参考电路稍作修改就行了.就是1个595的输出口点亮1个LED还是两个LED的区别而已,检 ...

这种芯片适应电源电压较窄,要是按楼主的要求两边都要有指示灯加上网线距离,仅用 595 来驱动同线内两个 LED 发光有点不现实,还得再改改

网友F: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的体型, 我的原意是想用网线测试仪来改一个对线器,利用网线测试仪主机的LED灯都是从上往 ...

其实,根据我的经验(包括实践和教学),数字电路不必学得很深(当然能学深更好),因为数字电路芯片是不可编程的,其单独应用受制于芯片本身的硬件功能和连接电路功能。而单片机是可编程的,其功能主要取决于编程。到上世纪80年代,数字电路已发展到顶(例如TTL、CMOS4000、74HC等)。例如你这个流水灯,用数字电路芯片实现,电路很复杂,而且功能固定。若用单片机+少量数字电路,就很容易实现,而且不改电路就能流水功能随心所欲。
那本书,我是作者,你可以先翻翻,对你肯定有很大帮助。数字电路你若想学深学透,也给你介绍我写的2本书,《数字电子技术基础》(ISBN 978-7-111-21516-5)机械工业出版社
《数字电子学习指导与习题解答》(ISBN 978-7-111-21517-2)机械工业出版社(后书是前书的配套教材,但也可单独使用)
上述4017 资料就是摘自这2本书。有问题,可email联系(zzlls@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根据我的经验(包括实践和教学),数字电路不必学得很深(当然能学深更好),因为数字电路芯片是不 ...

非常感谢,因为电子方面的纯粹是爱好,所以没有专业系统学得深,我的理解能力有些弱,很多东西,如果不是视频教,基本没办法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个由555+5个4017组成的30路流水灯原理图,已通过仿真无误。

这几天我自己在isis上,照着你的图搭了仿真, 仿真的时候,出现错误提示,请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个由555+5个4017组成的30路流水灯原理图,已通过仿真无误。

提示内容是这样的,

[SPICE] Gmin step [0 of 120] failed: GMIN=0.001
[SPICE] Gmin stepping failed
[SPICE] Source step [0 of 120] failed: source factor =   0.0000
[SPICE] Too many iterations without convergence.
Real Time Simulation failed to start.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提示内容是这样的,

[SPICE] Gmin step [0 of 120] failed: GMIN=0.001

仿真文件从回收站找到了,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文件从回收站找到了,发给你。

十分感谢, 今天弄了一下午,就是没头绪

网友C(2018-12-23):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 今天弄了一下午,就是没头绪

楼主:
非常感谢,附件已收到

网友G(2020-01-09):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个由555+5个4017组成的30路流水灯原理图,已通过仿真无误。

这个电路是多少V驱动的,12V可以吗?

网友H(2021-02-26):
可以用两片4017组成像矩阵按键一样的行列扫描,就可以控制最多10*10个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