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语言如何定义一个数组要求前面的是0到9.后面的随机。长度为48

楼主(2018-09-25):
真的不会,写的程序光报错。不喜欢被批评,喷子勿来。谢谢

网友A:
我需要你这10分
=============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time.h>

#define MAX_SIZE (48)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unsigned char szData[MAX_SIZE] ;
        unsigned char i = 0x00 ;

        memset(szData, 0x00, sizeof(szData)) ;

        srand((int)time(0));

        printf("\n") ;

        for(i=0x00; i<MAX_SIZE; i++)
        {
                if(i<10)
                {
                        szData[i] = (i + 0x30) ;
                }
                else
                {
                        szData[i] = (rand() % 0xFF) ;
                }

                if((0x00 == (i%10)) && (0x00 != i))
                {
                        printf("\n") ;
                }
                printf("0x%02X ", szData[i]) ;
        }

        printf("\n\n") ;

        return 0;
}

==============
结果:

0x30 0x31 0x32 0x33 0x34 0x35 0x36 0x37 0x38 0x39
0xB3 0x00 0xD8 0xBB 0x9F 0x90 0x56 0x26 0x3B 0xFC
0xD3 0xEA 0xB6 0xA6 0x18 0x21 0xC8 0xB5 0x06 0xCC
0x0E 0x0B 0x0D 0x28 0x89 0x55 0xC0 0xE1 0xA9 0x10
0xA2 0x5A 0x73 0x0E 0xDA 0xF8 0xBC 0xD3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注: 后面的随机数, 每次运行都不同.

===========================

网友B:
前10个直接赋值,我觉得不难,后面进行随机赋值呗, rand()这个函数专门出随机数,

网友C:
不会要慢慢调,最好别直接找代码,思路很重要。
定义数组--初始化赋值--随机输入赋值(i从10开始)
输出(printf)类型 %X --一行10个数(对i操作)
要清晰,加空格?

网友D:
定义一个无符号字符类型的数组,长度为48,然后用for循环进行循环赋值,当数组下标大于9时,改用rand()函数生成的随机数进行赋值,一直到最后一个数为止。下面是简单的思路
int8 array[48]
uint8 i;
for(i = 0; i < 48; i++)
{
if(i < 10)
{
array[i]=i;
}
else
{
array[i]=rand();//注意rand函数生成的值
}
}

网友E:
你前面自己赋值,后面的写个循环在用随机函数赋值就好啦

网友F:
先学理论,打基础,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