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制版排提前查错误的问题

楼主(2018-09-25):
如何在原理图阶段就能排查出绘制PCB时出现的问题?
或者说如何避免打样后 不能用的资源浪费?

网友A:
原理图阶段,在左边工程栏中右键,第一项就是检查,没有错误的话,不出现对话框(对话框在systerm中可以调出来)。这个检查没有太多用途,错误还是需要人工检查出来的。比如你想用P1.0做AD采集口,不小心画成了P2.1,DXP是无论如何也查不出来的。

网友B:
原理图方面软件只能检测你连接性的问题,电路原理是否有问题那只能自己检查。原理图转到pcb文件时出现的错误或者警告,一定要注意和解决。pcb方面,则要对线路的安全间距和连接性进行检查,这个软件可以做得到。这样都是打样pcb必须进行的事情。另外,避免出现打样不能用的话,那些原件封装一定要画准确。其他线路的花还可以割断用用线连接,封装的不对的话,像那些管脚密的ic想用线连都连不上,那估计这打样的pcb直接报废。

网友C:
补充一下,我觉得还需要仔细核对芯片引脚连接,尤其是三脚的功能对应,如稳压芯片,三极管,最好自己查一下具体你用到的型号的,想当然就容易出问题。    如果还需要后期出了问题方便检查的话,且用的是贴片元件,就在你认为必要的位置设置测试点(原理图上是一个符号,PCB上是一个过孔),算是一种检查的补救措施吧

网友D:
原理图阶段只是对自己需求功能的设计,不想要的功能可以删掉。原理图导入到PCB的网络及元件名称一定要对应好

网友E:
新器件封装要仔细核对!还有做DRC和单网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