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十字路口交通信号灯控制程序

楼主(2018-09-25):
1) 完成南北方向、东西方向交通信号灯的电路设计;
2) 两个按键,按下K1键时,东西放行南北禁行;松开K1键恢复正常。按下K2键时,南北放行东西禁行;松开K2键恢复正常。

正常情况下,放行线——绿灯亮放行x秒后,黄灯亮警告y秒,然后红灯亮禁止(x+y)秒;禁止线——红灯亮禁止(x+y)秒,然后绿灯亮放行x秒后,黄灯亮警告y 秒。

#include<reg51.h>

void delay(int t );        //延时函数
void display(char dat);        //显示函数
void deal(char m);        //显示50次函剩,时间为1s
void led();        //led显示和数码管产生函数
void csh();        //中断初始函数

sbit led_A=P2^0;   //数码管位
sbit led_B=P2^1;   //数码管位

//***************led指示灯引脚定义*****************//
sbit dx_R=P2^2;
sbit dx_Y=P2^3;
sbit dx_G=P2^4;

sbit nb_R=P2^7;
sbit nb_Y=P2^6;
sbit nb_G=P2^5;

char N=12;         //初始时间是12
char tab_disp[]={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极码表

//中断初始函数
void csh()
{
        EA=1;        //开总中断

        EX1=1;        //开外部中断1
        IT1=0;        //低电平

        EX0=1;        //开外部中断1
        IT0=0;        //低电平
}

//外部中断0,东西放行,南北禁止函数
void dx_int0() interrupt 0 using 0
{
        dx_R=1;dx_Y=1;dx_G=0;        //指示灯1是亮,0是灭
        nb_R=0;nb_Y=1;nb_G=1;        //指示灯1是亮,0是灭
        N=N;
        P0=0xff;
}

//外部中断1,南北放行,东西禁止函数
void nb_int0() interrupt 2 using 2
{
        dx_R=0;dx_Y=1;dx_G=1;        //指示灯1是亮,0是灭
        nb_R=1;nb_Y=1;nb_G=0;        //指示灯1是亮,0是灭
        N=N;
        P0=0xff;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int t )
{
        while(t--);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char dat)
{
        led_A=led_B=1;
        P0=tab_disp[dat/10]; //赋显示的数
        led_A=0;
        delay(1000);              //延时

        led_A=led_B=1;
        P0=tab_disp[dat%10]; //赋显示的数
        led_B=0;
        delay(1000);        //延时
}

//显示50次函剩,时间为1s
void deal(char m)
{
        int t=50;
        while(t--)        display(m);
}

//led显示和数码管产生函数
void led()
{
        char i;
        N=12;                                                   //初始时间是25
        for(i=N;i>0;i--)         //一秒一秒的减
        {
                if(i>0&&i<=2)
                {
                        dx_R=1;dx_Y=0;dx_G=1;        //指示灯1是亮,0是灭
                        nb_R=0;nb_Y=1;nb_G=1;        //指示灯1是亮,0是灭
                }
                else
                {
                        dx_R=1;dx_Y=1;dx_G=0;        //指示灯1是亮,0是灭
                        nb_R=0;nb_Y=1;nb_G=1;        //指示灯1是亮,0是灭
                }

                deal(i);

        }

        N=12;                                                                //时间变成25
        for(i=N;i>0;i--)         //一秒一秒的减
        {
                if(i>0&&i<=2)
                {
                        dx_R=0;dx_Y=1;dx_G=1;          //指示灯1是亮,0是灭
            nb_R=1;nb_Y=0;nb_G=1;  //指示灯1是亮,0是灭
                }
                else
                {
                        dx_R=0;dx_Y=1;dx_G=1;         //指示灯1是亮,0是灭
            nb_R=1;nb_Y=1;nb_G=0;        //指示灯1是亮,0是灭
                }

                deal(i);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csh();        //中断初始函数
        while(1)
        {
                led();        //led显示和数码管产生函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