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1单片机8255扩展IO口 C语言程序 如何控制PA PB口输出

楼主:
如何控制8255 PA PB口输出

网友A(2018-09-26):
谢谢  已经解决了

网友B:
根据你图的连接方式PA PB端口定义为:
#define PA XBYTE[0x0000]
#define PB XBYTE[0x0001]#define COM XBYTE[0x0003]
主函数中加一句:COM=0x80;//具体请查询数据手册
余下PA,PB就相当于普通的P1,P2口一样,输出使用
PA,PB,PC以及控制字COM的内存映射地址是由A0,A1的状态确定!

网友C:
你在这个网站搜索“8255”,就会出来一大堆的用法,包括源码和仿真图都有,很多都是可以直接运行起来的。如果你不想查,可以按照8255芯片手册对照着时序要求完成整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