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四轴飞控源程序

楼主(2018-09-25):
编译,下载,运行,连接飞控串口和FTDI串口,串口波特率500K,上位机打开高级收码,在上位机飞控状态标签可以看到变化的传感器数据,3D显示可以跟随roll和pitch的变化而变化,因为没有写yaw的上传,所以yaw保持零度...此时打开飞控波形按钮,打开波形显示页面,并打开相应波形开关,1到3为加速度,4到6为陀螺仪,10和11为roll和pitch,就可以看到变化的波形.

#include "uart1.h"
#include "app/rc/rc.h"
#include "bsp/MPU6050.h"
#include "bsp/led.h"
#include "app/imu/imu.h"
#include "control.h"
#include "bsp/bsp.h"
#define BYTE0(dwTemp)       (*(char *)(&dwTemp))
#define BYTE1(dwTemp)       (*((char *)(&dwTemp) + 1))
#define BYTE2(dwTemp)       (*((char *)(&dwTemp) + 2))
#define BYTE3(dwTemp)       (*((char *)(&dwTemp) + 3))
u8 ARMED = 0;
char flag_send;

RC_GETDATA Rc_Get;//接收到的RC数据,1000~2000
float RC_Target_ROL=0,RC_Target_PIT=0,RC_Target_YAW=0;
//void RC_FUN(void)
//{
////判断解锁
//        if(ARMED==0 && Rc_Get.THROTTLE < 1100 && Rc_Get.YAW <1100)
//  {ARMED = 1;LED2_ON;}                //解锁
//        if(ARMED==1 && Rc_Get.THROTTLE <1100 && Rc_Get.YAW >1900)
//        {ARMED = 0;LED2_OFF;}                //锁定
//}
void BlueToothDeal(u8 buf_num)
{
        if(Rx_Buf[buf_num][1]==0x80)                //蓝牙上位机指令
        {
                ARMED=1;
                if(Rx_Buf[buf_num][2]==0x81)flag_send=1;
                //16位数据  低位在前
                                Rc_Get.THROTTLE = Rx_Buf[buf_num][2]  ;Rc_Get.THROTTLE <<= 8;Rc_Get.THROTTLE += Rx_Buf[buf_num][3];
                                Rc_Get.YAW      = Rx_Buf[buf_num][4]  ;Rc_Get.YAW      <<= 8;Rc_Get.YAW      += Rx_Buf[buf_num][5];
                                Rc_Get.ROLL     = Rx_Buf[buf_num][6]  ;Rc_Get.ROLL     <<= 8;Rc_Get.ROLL     += Rx_Buf[buf_num][7];
                                Rc_Get.PITCH    = Rx_Buf[buf_num][8]  ;Rc_Get.PITCH    <<= 8;Rc_Get.PITCH    += Rx_Buf[buf_num][9];
                                Rc_Get.AUX1     = Rx_Buf[buf_num][10] ;Rc_Get.AUX1     <<= 8;Rc_Get.AUX1     += Rx_Buf[buf_num][11];
                                Rc_Get.AUX2     = Rx_Buf[buf_num][12] ;Rc_Get.AUX2     <<= 8;Rc_Get.AUX2     += Rx_Buf[buf_num][13];
                                Rc_Get.AUX3     = Rx_Buf[buf_num][14] ;Rc_Get.AUX3     <<= 8;Rc_Get.AUX3     += Rx_Buf[buf_num][15];
                                Rc_Get.AUX4     = Rx_Buf[buf_num][16] ;Rc_Get.AUX4     <<= 8;Rc_Get.AUX4     += Rx_Buf[buf_num][17];
                                Rc_Get.AUX5     = Rx_Buf[buf_num][18] ;Rc_Get.AUX5     <<= 8;Rc_Get.AUX5     += Rx_Buf[buf_num][19];

                        //RC_FUN();

                                RC_Target_ROL = (Rc_Get.ROLL-1500)/30;
                                RC_Target_PIT = (Rc_Get.PITCH-1500)/30;
                                RC_Target_YAW = (Rc_Get.YAW-1500)/30;
                                LED2_ONOFF();
        }
        else if(Rx_Buf[buf_num][1]==0x77)        //加锁解锁
        {
                Rc_Get.THROTTLE = Rx_Buf[buf_num][2]  ;Rc_Get.THROTTLE <<= 8;Rc_Get.THROTTLE += Rx_Buf[buf_num][3];
                Rc_Get.YAW      = Rx_Buf[buf_num][4]  ;Rc_Get.YAW      <<= 8;Rc_Get.YAW      += Rx_Buf[buf_num][5];
                        //判断解锁
                if(ARMED==0 && Rc_Get.THROTTLE < 1100 && Rc_Get.YAW <1100)
                {ARMED = 1;LED2_ON;}                //解锁
                if(ARMED==1 && Rc_Get.THROTTLE <1100 && Rc_Get.YAW >1900)
                {ARMED = 0;LED2_OFF;}                //锁定
        }
        else if(Rx_Buf[buf_num][1]==0x70)        //保存PID数据
        {
                        PID_ROL.P = (float)((vs16)(Rx_Buf[buf_num][2]<<8) |Rx_Buf[buf_num][3])/100;
                        PID_ROL.I = (float)((vs16)(Rx_Buf[buf_num][4]<<8) |Rx_Buf[buf_num][5])/100;
                        PID_ROL.D = (float)((vs16)(Rx_Buf[buf_num][6]<<8) |Rx_Buf[buf_num][7]) /10000;
                        PID_PIT.P = (float)((vs16)(Rx_Buf[buf_num][8]<<8) |Rx_Buf[buf_num][9])/100;
                        PID_PIT.I = (float)((vs16)(Rx_Buf[buf_num][10]<<8)|Rx_Buf[buf_num][11])/100;
                        PID_PIT.D = (float)((vs16)(Rx_Buf[buf_num][12]<<8)|Rx_Buf[buf_num][13])/10000;
                        PID_YAW.P = (float)((vs16)(Rx_Buf[buf_num][14]<<8)|Rx_Buf[buf_num][15])/100;
                        PID_YAW.I = (float)((vs16)(Rx_Buf[buf_num][16]<<8)|Rx_Buf[buf_num][17])/100;
                        PID_YAW.D = (float)((vs16)(Rx_Buf[buf_num][18]<<8)|Rx_Buf[buf_num][19])/10000;
                        EE_SAVE_PID();
                        Uart1_Put_Char(0x71);//帧头
                        Uart1_Put_Char(0x88);//帧头

        }
        else if(Rx_Buf[buf_num][1]==0x71)                //发送PID数据给上位机
        {
                //反馈数据
                EE_READ_PID_Send();
        }
}
void Uart_DataAnl(u8 buf_num)                //串口缓存数据分析
{
if(Rx_Buf[buf_num][1]==0x8A)                //串口收到的是上位机的遥控数据
        {
                Uart1_Put_Char(0x30+buf_num);
        }
}
void BlueToothCheckEvent(void)
{
        //0-9位 校验和
        if(Rx_Ok0)
        {
                Rx_Ok0 = 0;
//                u8 sum = 0;
//                for(int i=0;i<20;i++)
//                        sum += Rx_Buf[0][i];
//                if(sum == Rx_Buf[0][20])                //和校验通过
//                {
                        BlueToothDeal(0);
//                }

        }
        if(Rx_Ok1)
        {
                Rx_Ok1 = 0;
//                u8 sum = 0;
//                for(int i=0;i<20;i++)
//                        sum += Rx_Buf[1][i];
//                if(sum == Rx_Buf[1][20])                //和校验通过
//                {
                        BlueToothDeal(1);
//                }
        }
}
void Uart_CheckEvent(void)
{
        if(Rx_Ok0)
        {
                Rx_Ok0 = 0;
                u8 sum = 0;
                for(int i=0;i<31;i++)
                        sum += Rx_Buf[0][i];
                if(sum == Rx_Buf[0][31])                //和校验通过
                {
                        Uart_DataAnl(0);
                }
        }
        if(Rx_Ok1)
        {
                Rx_Ok1 = 0;
                u8 sum = 0;
                for(int i=0;i<31;i++)
                        sum += Rx_Buf[1][i];
                if(sum == Rx_Buf[1][31])                //和校验通过
                {
                        Uart_DataAnl(1);
                }
        }
}

void Uart1_Send_Buf(u8 *buf,u8 len)                //发送buf,长度len,返回字节和sum
{
        while(len)
        {
                Uart1_Put_Char(*buf);
                buf++;
                len--;
        }
}
void Uart1_Send_RCdata(void)
{
        uint8_t sum = 0;
        sum += Uart1_Put_Char(0x88);
        sum += Uart1_Put_Char(0xAE);
        sum += Uart1_Put_Char(28);
        sum += Uart1_Put_Int16(Rc_Get.THROTTLE);
        sum += Uart1_Put_Int16(Rc_Get.YAW);
        sum += Uart1_Put_Int16(Rc_Get.ROLL);
        sum += Uart1_Put_Int16(Rc_Get.PITCH);
        sum += Uart1_Put_Int16(Rc_Get.AUX1);
        sum += Uart1_Put_Int16(Rc_Get.AUX2);
        sum += Uart1_Put_Int16(Rc_Get.AUX3);
        sum += Uart1_Put_Int16(Rc_Get.AUX4);
        sum += Uart1_Put_Int16(0);
        sum += Uart1_Put_Int16(0);
        sum += Uart1_Put_Int16(0);
        sum += Uart1_Put_Int16(0);
        sum += Uart1_Put_Int16(0);
        sum += Uart1_Put_Int16(0);
        Uart1_Put_Char(sum);
}

void PC_Debug_Show(u8 num,u16 sta)//sta=0 熄灭 sta=1 点亮  >1 取反
{
        static uint8_t led_s[6] = {0,0,0,0,0,0};
        uint8_t sum = 0;
        if(0<num && num<7)
        {
                sum += Uart1_Put_Char(0x88);
                sum += Uart1_Put_Char(0xAD);
                sum += Uart1_Put_Char(0x02);
                sum += Uart1_Put_Char(num);
                if(sta==0)
                        sum += Uart1_Put_Char(0x00);
                else if(sta==1)
                        sum += Uart1_Put_Char(0x01);
                else
                {
                        if(led_s[num])        led_s[num] = 0;
                        else                         led_s[num] = 1;
                        sum += Uart1_Put_Char(led_s[num]);
                }
                Uart1_Put_Char(sum);
        }
        else if(6<num && num<13)
        {
                sum += Uart1_Put_Char(0x88);
                sum += Uart1_Put_Char(0xAD);
                sum += Uart1_Put_Char(0x03);
                sum += Uart1_Put_Char(num);
                sum += Uart1_Put_Int16(sta);
                Uart1_Put_Char(sum);
        }
}
void Uart1_Send_AF(void)
{
        uint8_t sum = 0;
        uint16_t _temp;
        sum += Uart1_Put_Char(0x88);
        sum += Uart1_Put_Char(0xAF);
        sum += Uart1_Put_Char(0x1c);
        sum += Uart1_Put_Char(BYTE1(MPU6050_ACC_LAST.X));
        sum += Uart1_Put_Char(BYTE0(MPU6050_ACC_LAST.X));
        sum += Uart1_Put_Char(BYTE1(MPU6050_ACC_LAST.Y));
        sum += Uart1_Put_Char(BYTE0(MPU6050_ACC_LAST.Y));
        sum += Uart1_Put_Char(BYTE1(MPU6050_ACC_LAST.Z));
        sum += Uart1_Put_Char(BYTE0(MPU6050_ACC_LAST.Z));
        sum += Uart1_Put_Char(BYTE1(MPU6050_GYRO_LAST.X));
        sum += Uart1_Put_Char(BYTE0(MPU6050_GYRO_LAST.X));
        sum += Uart1_Put_Char(BYTE1(MPU6050_GYRO_LAST.Y));
        sum += Uart1_Put_Char(BYTE0(MPU6050_GYRO_LAST.Y));
        sum += Uart1_Put_Char(BYTE1(MPU6050_GYRO_LAST.Z));
        sum += Uart1_Put_Char(BYTE0(MPU6050_GYRO_LAST.Z));
        sum += Uart1_Put_Char(0);
        sum += Uart1_Put_Char(0);
        sum += Uart1_Put_Char(0);
        sum += Uart1_Put_Char(0);
        sum += Uart1_Put_Char(0);
        sum += Uart1_Put_Char(0);

        _temp = (int)(Q_ANGLE.X*100);
        sum += Uart1_Put_Char(BYTE1(_temp));
        sum += Uart1_Put_Char(BYTE0(_temp));
        _temp = (int)(Q_ANGLE.Y*100);
        sum += Uart1_Put_Char(BYTE1(_temp));
        sum += Uart1_Put_Char(BYTE0(_temp));
  _temp = (int)(Q_ANGLE.Z*100);
        sum += Uart1_Put_Char(BYTE1(_temp));
        sum += Uart1_Put_Char(BYTE0(_temp));

        //sum += Uart1_Put_Char(0);
  //sum += Uart1_Put_Char(0);
        sum += Uart1_Put_Char(0);
        sum += Uart1_Put_Char(0);
        sum += Uart1_Put_Char(0);
        sum += Uart1_Put_Char(0);
        Uart1_Put_Char(sum);
}

void Uart1_Send_AE(void)
{
        uint8_t sum=0;
        uint16_t _temp;
        sum = 0;
        sum =  Uart1_Put_Char(0x88);
        sum += Uart1_Put_Char(0xAE);
        sum += Uart1_Put_Char(0x1c);
        sum += Uart1_Put_Char(0);
        sum += Uart1_Put_Char(0);
        sum += Uart1_Put_Char(0);
        sum += Uart1_Put_Char(0);
        sum += Uart1_Put_Char(0);
        sum += Uart1_Put_Char(0);
        sum += Uart1_Put_Char(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