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光电循迹搬运小车如何分辨颜色?

楼主(2018-09-25):
第一次做小车,想做一个可以循迹,可以分辨颜色把货物搬到对应颜色区域的小车

该用四轮车还是三轮其中一个是万向轮的车

循迹模块用TCRT5000红外反射传感器可以吗  如果不行的话,有什么更好的推荐吗

最重要的是用什么让小车分辨颜色

还有机械臂之类的

麻烦大家提提建议,感谢

网友A:
对应的颜色都是哪些颜色,可以用颜色传感器,万向轮的控制起来简单些,只需要控制两个电机就可以了,循迹寻的黑线就可以用红外反射来做,判断高低电平就可以识别有没有压到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