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c-sr501人体红外能不能人不走开就一直输出高电平?检测静止物体

楼主(2018-09-25):
求解答,关于hc-sr501的基础问题
我的HC-SR501软件基本实现了,也可以检测到人,但是不是说两个跳针可以切换重复检测模式(人不走开就一直输出高电平),但我连个都是了,我的LED就是只亮一下而已,是不是要用延时什么的软件配合使用啊,求大佬指导下。下面是我的程序

#include<reg52.h>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sbit out=P3^2;

void main()
{
        while(1)
        {
                if(out==1)
                {
                        LED1=0;
                }
                else
                {
                        LED1=1;
                }
        }
}

楼主:
感觉我这个模块不能检测静止的对象,要移动的他才会反映,还是不够灵敏

网友A(2018-12-10):
HC-SR501有延时旋钮

网友B:
请问连线具体怎么连?sbit out=P3^2;是直接接到P3.2口吗

网友B:
为什么按照你的代码,LED1灯就自己亮一段时间灭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