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种特别的Arduino Uno模拟鼠标的方法

楼主(2018-09-26):
Arduino模拟鼠标目前有三种方法(出自Arduin0中文社区):
1.  外部加电阻 USB母头等元件,然后烧录模拟程序,用 328P作为处理器。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原件多,不容易调试,占用板载资源多,做出来之后基本上不能完成什么功能了(因为Usb低速设备传输要求 1.5Mb/s,而328P最高只有16MHz),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之前我做的一个锁屏的装置【参考1】;

2.直接使用Leonardo 这样主控是ATmega32u4【参考2】  的板子。这种方法的好处是:Arduino 原生库支持,资料比较多,调试方便。个人推荐初学者如果有鼠标键盘的需要可以玩这个;

3.原版的Arduino Uno 上面使用的串口芯片是 16u2,可以给这个芯片刷写上一个特殊的Firmware,它和PC端用USB鼠标或者键盘通讯,然后和 328P 使用串口通讯。
本文介绍的就是第三种方法。

在玩第三种方法的时候,你需要特别准备一个烧写器。我用的是 USBTINY 这款。

本次实验的目标是将uno模拟成鼠标。参考的资料来自下面的页面:
hunt点net点nz/users/darran/weblog/cca39/Arduino_UNO_Mouse_HID.html
我刷写的工具是 AvrDudess 2.4,用法很简单,接线之后(建议选购下载器的时候直接选带完整线的,否则每次接线也是很麻烦的事情),按下 Detect按钮,软件需要检查到正确芯片的类型,比如,我的转接芯片是 16u2。如果无法侦测,那么请检查连线。如果折腾了很久都不行,那么请联系卖家所要驱动和刷写工具。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在这里折腾了很长时间。

这里是烧写Uno USB转串口芯片的位置

因为串口芯片被刷掉了,所以接下来也必须使用刷写器写入编译好的Arduino 程序。

输入程序,确定编译无误

/* Arduino USB Mouse HID demo */

/* Author: Darran Hunt
* Release into the public domain.
*/

struct {
    uint8_t buttons;
    int8_t x;
    int8_t y;
    int8_t wheel;        /* Not yet implemented */
} mouseReport;

uint8_t nullReport[4] = { 0, 0, 0, 0 };

void setup();
void loop();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delay(200);
}

/* Move the mouse in a clockwise square every 5 seconds */
void loop()
{
    int ind;
    delay(5000);

    mouseReport.buttons = 0;
    mouseReport.x = 0;
    mouseReport.y = 0;
    mouseReport.wheel = 0;

    mouseReport.x = -2;
    for (ind=0; ind<20; ind++) {
        Serial.write((uint8_t *)&mouseReport, 4);
        Serial.write((uint8_t *)&nullReport, 4);
    }

    mouseReport.x = 0;
    mouseReport.y = -2;
    for (ind=0; ind<20; ind++) {
        Serial.write((uint8_t *)&mouseReport, 4);
        Serial.write((uint8_t *)&nullReport, 4);
    }

    mouseReport.x = 2;
    mouseReport.y = 0;
    for (ind=0; ind<20; ind++) {
        Serial.write((uint8_t *)&mouseReport, 4);
        Serial.write((uint8_t *)&nullReport, 4);
    }

    mouseReport.x = 0;
    mouseReport.y = 2;
    for (ind=0; ind<20; ind++) {
        Serial.write((uint8_t *)&mouseReport, 4);
        Serial.write((uint8_t *)&nullReport, 4);
    }
}

用 IDE 上传内容,需要一些设置,指定刷写工具

然后使用 File->Upload Using Programmer 来进行上传

上传成功:

成功之后,用Arduino Usb口连接电脑,你的鼠标每隔一段会自动旋转一圈,同时在设备管理器中会出现一个鼠标设备:

这个和16u2 Firmware source code(Descriptors.c)中定义是相同的

        .VendorID               = 0x03EB,
        .ProductID              = 0x2041,
        .ReleaseNumber          = 0x0000

从这里出发,可以让 Uno 玩出很多新花样,后面我会慢慢介绍。

参考:
1.  www点lab-z点com/20140101/ 用 Arduino 打造一个自动锁屏装置
2.  www点arduino点cn/thread-1205-1-1.html Arduino Leonardo 中文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