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里程表脉冲清零后,显示跟着变,搞了三天还没搞好

楼主:
设计一个单片机里程表用的中断0外部检测信号,定时器1做1秒更新:具体如下

中断0函数
{
    count++;
}

定时器1函数
{
     //50ms初值
     a++;
    if(a==20)      //1秒时间
     {
         a=0;
        num=count;     //count的值给 num,   num送到显示屏
       _nop_;
      _nop_;
       count=0;       //count数清零
     }
}

问题是,count清零时,num也跟着变了,在显示屏上的反应就是屏上的数值1S跳动一次,可是被测信号一直是没有变的,
看了此论坛好多相似的程序,都是这么操作的,他们为什么可以,我的为什么不行呢,
搞 了几天了,知道的方法都试了就是不行
完整代码如下:
#include"STC15F2K60S2.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chinese_code.h>

//sbit key=P3^2;
sbit cs1=P1^4;
sbit reset=P1^5;
sbit rs=P1^3;
sbit sclk=P1^0;
sbit sid=P1^1;
sbit led=P0^0;

//sbit cruise     =P1^0;                           //  开关
sbit plus_A     =P3^7;                           //  速度上升
//sbit cool       =P1^3;                           //
sbit plus_B     =P3^6;                       //        温度下降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int count;
static ulong  speed;
uint a;
uint speed_set, temp_set;
bit flag;

/*延时:1毫秒的i倍*/
void delay(int i)
{
        int j,k;
        for(j=0;j<i;j++)
                for(k=0;k<110;k++);
}

/*延时:1us的i倍*/
void delay_us(int i)
{
        int j,k;
        for(j=0;j<i;j++)
                for(k=0;k<1;k++);
}

//=============transfer command to LCM===============
void transfer_command(int data1)
{
        char i;
        cs1=0;
        rs=0;
        for(i=0;i<8;i++)
        {
                sclk=0;
                if(data1&0x80) sid=1;
                else sid=0;
                sclk=1;
                data1=data1<<=1;
        }
}

//-----------transfer data to LCM---------------
void transfer_data(int data1)
{
        char i;
        cs1=0;
        rs=1;
        for(i=0;i<8;i++)
        {
                sclk=0;
                if(data1&0x80) sid=1;
                else sid=0;
                sclk=1;
                data1=data1<<=1;
        }
}

void initial_lcd()
{
        reset=0;
        delay(100);
        reset=1;
        delay(100);
        transfer_command(0x30);   //EXT=0
        transfer_command(0x94);   //Sleep out
        transfer_command(0x31);   //EXT=1
        transfer_command(0xD7);   //Autoread disable
        transfer_data(0X9F);      //

        transfer_command(0x32);   //Analog SET
        transfer_data(0x00);                  //OSC Frequency adjustment
        transfer_data(0x01);                  //Frequency on booster capacitors->6KHz
        transfer_data(0x04);                  //Bias=1/11

        transfer_command(0x20);   // Gray Level
        transfer_data(0x01);
        transfer_data(0x03);
        transfer_data(0x05);
        transfer_data(0x07);
        transfer_data(0x09);
        transfer_data(0x0b);
        transfer_data(0x0d);
        transfer_data(0x10);
        transfer_data(0x11);
        transfer_data(0x13);
        transfer_data(0x15);
        transfer_data(0x17);
        transfer_data(0x19);
        transfer_data(0x1b);
        transfer_data(0x1d);
        transfer_data(0x1f);

        transfer_command(0x30);   // EXT1=0,EXT0=0,表示选择了“扩展指令表1”
        transfer_command(0x75);   // 页地址设置
        transfer_data(0X00);      // 起始页地址:YS=0X00
        transfer_data(0X14);      // 结束页地址:YE=0x1F        每4行为一页,第0~3行为第0页,第124~127行为第31页(31=0x1f)
        transfer_command(0x15);   // 列地址设置
        transfer_data(0X00);      // 起始列地址:XS=0
        transfer_data(0Xff);      // 结束列地址:XE=256(0xff)

        transfer_command(0xBC);    //Data scan direction
        transfer_data(0x00);                   //MX.MY=Normal
        transfer_data(0xA6);

        transfer_command(0x0c);    //数据格式选择,0x0C是低位在前D0-D7,0x08是高位在前D7-D0

        transfer_command(0xCA);    //显示控制
        transfer_data(0X00);                   // 设置CL驱动频率:CLD=0
        transfer_data(0X4F);                   //占空比:Duty=128
        transfer_data(0X20);                   //N行反显:Nline=off

        transfer_command(0xF0);    //显示模式
        transfer_data(0X10);                   //如果设为0x11:表示选择4灰度级模式,如果设为0x10:表示选择黑白模式

        transfer_command(0x81);    //设置对比度,“0x81”不可改动,紧跟着的2个数据是可改的,但“先微调后粗调”这个顺序别乱了
        transfer_data(0x2f);                    //对比度微调,可调范围0x00~0x3f,共64级  //0x2f
        transfer_data(0x02);                   //对比度粗调,可调范围0x00~0x07,共8级   //0x02
        transfer_command(0x20);    //Power control
        transfer_data(0x0B);                    //D0=regulator ; D1=follower ; D3=booste,  on:1 off:0
        delay_us(100);
        transfer_command(0xAF);    //打开显示
}

/*写LCD 行列地址:X为起始的列地址,Y为起始的行地址,x_total,y_total分别为列地址及行地址的起点到终点的差值 */
void lcd_address(int x,int y,x_total,y_total)
{
        x=x-1;
        y=y-1;//+9

        transfer_command(0x15);        //Set Column Address
        transfer_data(x);
        transfer_data(x+x_total-1);

        transfer_command(0x75);        //Set Page Address
        transfer_data(y);
        transfer_data(y+y_total-1);
        transfer_command(0x30);
        transfer_command(0x5c);
}

/*清屏*/
void clear_screen()
{
        int i,j;

        lcd_address(0,0,161,11);
        for(i=0;i<20;i++)
        {
                for(j=0;j<161;j++)
                {
                        transfer_data(0x00);
                }
        }
}

/*显示160*80点阵的图像*/
void disp_160x80(int x,int y,char *dp)
{
        int i,j;

        lcd_address(x,y,160,10);
        for(i=0;i<10;i++)
        {
                for(j=0;j<160;j++)
                {
                        transfer_data(*dp);
                        dp++;
                }
        }
}

/*显示160*8点阵的图像*/
/*void disp_160x8(int x,int y,char *dp)
{
        int i,j;

        lcd_address(x,y,160,1);

                for(j=0;j<160;j++)
                {
                        transfer_data(*dp);
                        dp++;
                }

}                                                                                              */

/*显示8*16点阵的汉字或等同于8*16点阵的图像*/
void disp_8x16(int x,int y,uchar *dp)
{
        int i,j;
        lcd_address(x,y,8,2);
        for(i=0;i<2;i++)
        {
                for(j=0;j<8;j++)
                {
                        transfer_data(*dp);
                        dp++;
                }
        }
}

/*显示8*48点阵的汉字或等同于8*48点阵的图像*/
void disp_8x48(int x,int y,uchar *dp)
{
        int i,j;
        lcd_address(x,y,8,6);
        for(i=0;i<6;i++)
        {
                for(j=0;j<8;j++)
                {
                        transfer_data(*dp);
                        dp++;
                }
        }
}

/*显示16*32点阵的汉字或等同于16*32点阵的图像*/
void disp_16x32(int x,int y,uchar *cc)
{
        int i,j;
        lcd_address(x,y,16,4);
        for(i=0;i<4;i++)
        {
                for(j=0;j<16;j++)
                {
                        transfer_data(*cc);
                        cc++;
                }
        }
}

void disp_cruise()
{

           disp_8x16(8*1,5, dac);
        disp_8x16(8*2,5, dar);
        disp_8x16(8*3,5, dau);
        disp_8x16(8*4,5, dai);
        disp_8x16(8*5,5, das);
        disp_8x16(8*6,5, dae);

        disp_8x16(8*10,5, dav);
        disp_8x16(8*11,5, dac);
        disp_8x16(8*12,5, dac);

        disp_8x16(8*15,5, dac);
        disp_8x16(8*16,5, dao);
        disp_8x16(8*17,5, dao);
        disp_8x16(8*18,5, dal);                  //第一行显示到此

        disp_8x16(8*9,7, x1);
        disp_8x16(8*10,7, x3);
        disp_8x16(8*11,7, dian);
        disp_8x16(8*12,7, x5);
        disp_8x16(8*13,7, xv);                  //第二行显示

        disp_8x16(8*3,9, dao);
        disp_8x16(8*4,9, dan);

        disp_8x16(8*9,9, da3);
        disp_8x16(8*10,9, da5);
        disp_8x16(8*11,9, dadian);
        disp_8x16(8*12,9, da7);
        disp_8x16(8*13,9, da1c);

        disp_8x16(8*16,9, dao);
        disp_8x16(8*17,9, daf);
        disp_8x16(8*18,9, daf);

        disp_8x48(8*8,5,line1);                   //显示两条竖线
        disp_8x48(8*14,5,line1);           //显示两条竖线

}

/****************************************
**********速度显示函数*************/
void disp_speed()
{

    uchar hundred,ten,ge;
/*        if(flag==1)
          {
                   flag=0;
                speed=count*6696/1000;
                count=0;
                a=0;
          }                                  */
    hundred=speed/100;
        ten=speed%100/10;
        ge=speed%10;
           disp_8x16(1,2, das);                        //小S显示

        switch (hundred)
     {
                case 0:                disp_16x32(16*1,1,c0 );
                        break;
                case 1:                disp_16x32(16*1,1,c1 );
                        break;
                case 2:                disp_16x32(16*1,1,c2 );
                        break;
                case 3:                disp_16x32(16*1,1,c3 );
                        break;
                case 4:                disp_16x32(16*1,1,c4 );
                        break;
                case 5 :        disp_16x32(16*1,1,c5 );

                        break;
        default:
                        break;
     }

    switch (ten)
     {
                case 0:                disp_16x32(16*2,1,c0);
                        break;
                case 1:                disp_16x32(16*2,1,c1 );
                        break;
                case 2:                disp_16x32(16*2,1,c2 );
                        break;
                case 3:                disp_16x32(16*2,1,c3 );
                        break;
                case 4:                disp_16x32(16*2,1,c4 );
                        break;
                case 5 :        disp_16x32(16*2,1,c5 );
                        break;
                case 6:                disp_16x32(16*2,1,c6 );
                        break;
                case 7:                disp_16x32(16*2,1,c7 );
                        break;
                case 8:                disp_16x32(16*2,1,c8 );
                        break;
                case 9:                disp_16x32(16*2,1,c9 );
                        break;

     }
           switch (ge)
     {
                case 0:                disp_16x32(16*3,1, c0);
                        break;
                case 1:                disp_16x32(16*3,1, c1);
                        break;
                case 2:                disp_16x32(16*3,1, c2);
                        break;
                case 3:                disp_16x32(16*3,1, c3);
                        break;
                case 4:                disp_16x32(16*3,1, c4);
                        break;
                case 5 :        disp_16x32(16*3,1, c5);
                        break;
                case 6:                disp_16x32(16*3,1, c6);
                        break;
                case 7:                disp_16x32(16*3,1, c7);
                        break;
                case 8:                disp_16x32(16*3,1, c8);
                        break;
                case 9:                disp_16x32(16*3,1, c9);
                        break;

     }

    disp_16x32(16*5,1, ck);
        disp_16x32(16*6,1, cm);
        disp_16x32(16*7,1, c11);
        disp_16x32(16*8,1, ch);                         //此行和上面3行为 KM/h 显示
}

/*********速度设定显示函数***************/
void dispspeed_set()
{
        uchar hundred,ten,one;

        hundred=speed_set/100;
        ten=speed_set%100/10;
        one=speed_set%10;
        switch (hundred)
        {
                case 0:            disp_8x16(8*1,7, x0);
                        break;
                case 1:            disp_8x16(8*1,7, x1);
                        break;
                case 2:            disp_8x16(8*1,7, x2);
                        break;
                case 3:            disp_8x16(8*1,7, x3);
                        break;
                case 4:            disp_8x16(8*1,7, x4);
                        break;
                case 5:            disp_8x16(8*1,7, x5);
                        break;
                case 6:            disp_8x16(8*1,7, x6);
                        break;
                case 7:            disp_8x16(8*1,7, x7);
                        break;
                case 8:            disp_8x16(8*1,7, x8);
                        break;
                case 9:            disp_8x16(8*1,7, x9);
                        break;
                default:
                        break;
        }

        switch (ten)
        {
                case 0:            disp_8x16(8*2,7, x0);
                        break;
                case 1:            disp_8x16(8*2,7, x1);
                        break;
                case 2:            disp_8x16(8*2,7, x2);
                        break;
                case 3:            disp_8x16(8*2,7, x3);
                        break;
                case 4:            disp_8x16(8*2,7, x4);
                        break;
                case 5:            disp_8x16(8*2,7, x5);
                        break;
                case 6:            disp_8x16(8*2,7, x6);
                        break;
                case 7:            disp_8x16(8*2,7, x7);
                        break;
                case 8:            disp_8x16(8*2,7, x8);
                        break;
                case 9:            disp_8x16(8*2,7, x9);
                        break;
                default:
                        break;
        }
        switch (one)
        {
                case 0:            disp_8x16(8*3,7, x0);
                        break;
                case 1:            disp_8x16(8*3,7, x1);
                        break;
                case 2:            disp_8x16(8*3,7, x2);
                        break;
                case 3:            disp_8x16(8*3,7, x3);
                        break;
                case 4:            disp_8x16(8*3,7, x4);
                        break;
                case 5:            disp_8x16(8*3,7, x5);
                        break;
                case 6:            disp_8x16(8*3,7, x6);
                        break;
                case 7:            disp_8x16(8*3,7, x7);
                        break;
                case 8:            disp_8x16(8*3,7, x8);
                        break;
                case 9:            disp_8x16(8*3,7, x9);
                        break;
                default:
                        break;
        }

        disp_8x16(8*4,7, xk);
        disp_8x16(8*5,7, xm);
    disp_8x16(8*6,7, gang);
        disp_8x16(8*7,7, xh);
}

/*********温度设定显示函数***************/
void disptemp_set()
{
        uchar set1,hundred1,ten1,one1;
        set1=temp_set;
        hundred1=set1/100;
        ten1=set1%100/10;
        one1=set1%10;
        switch (hundred1)
        {
                case 0:            disp_8x16(8*15,7, x0);
                        break;
                case 1:            disp_8x16(8*15,7, x1);
                        break;
                case 2:            disp_8x16(8*15,7, x2);
                        break;
                case 3:            disp_8x16(8*15,7, x3);
                        break;
                case 4:            disp_8x16(8*15,7, x4);
                        break;
                case 5:            disp_8x16(8*15,7, x5);
                        break;
                case 6:            disp_8x16(8*15,7, x6);
                        break;
                case 7:            disp_8x16(8*15,7, x7);
                        break;
                case 8:            disp_8x16(8*15,7, x8);
                        break;
                case 9:            disp_8x16(8*15,7, x9);
                        break;
                default:
                        break;
        }

        switch (ten1)
        {
                case 0:            disp_8x16(8*16,7, x0);
                        break;
                case 1:            disp_8x16(8*16,7, x1);
                        break;
                case 2:            disp_8x16(8*16,7, x2);
                        break;
                case 3:            disp_8x16(8*16,7, x3);
                        break;
                case 4:            disp_8x16(8*16,7, x4);
                        break;
                case 5:            disp_8x16(8*16,7, x5);
                        break;
                case 6:            disp_8x16(8*16,7, x6);
                        break;
                case 7:            disp_8x16(8*16,7, x7);
                        break;
                case 8:            disp_8x16(8*16,7, x8);
                        break;
                case 9:            disp_8x16(8*16,7, x9);
                        break;
                default:
                        break;
        }
        switch (one1)
        {
                case 0:            disp_8x16(8*18,7, x0);
                        break;
                case 1:            disp_8x16(8*18,7, x1);
                        break;
                case 2:            disp_8x16(8*18,7, x2);
                        break;
                case 3:            disp_8x16(8*18,7, x3);
                        break;
                case 4:            disp_8x16(8*18,7, x4);
                        break;
                case 5:            disp_8x16(8*18,7, x5);
                        break;
                case 6:            disp_8x16(8*18,7, x6);
                        break;
                case 7:            disp_8x16(8*18,7, x7);
                        break;
                case 8:            disp_8x16(8*18,7, x8);
                        break;
                case 9:            disp_8x16(8*18,7, x9);
                        break;
                default:
                        break;
        }
        disp_8x16(8*17,7, dian);
    disp_8x16(8*19,7, x1c);

}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Init_time0(void)
{

   TMOD |= 0x02;          //定时器0工作方式2,8位自动装入计数

   TH0=0X06;                  //2.5MS定时时间
   TL0=0X06;
   EA=1;
   IT0=0;                         //外部中断1工作方式(下降沿有效)
   EX0=1;                          //打开外部中断0
   EX1=1;                          //打开外部中断1
   IT1=1;

   ET0=1;           // 定时器0中断允许
   TR0=1;           // 定时器打开
}

/*********外部中断0****************/
void  exter0() interrupt 0
{

        count++;                        //脉冲数取样

}

/*********外部中断1****************/
void  exter1() interrupt 2
{
        if(plus_A==1)
          {
                   speed_set++;
             if(speed_set>=120)
                 {
                           speed_set=120;
                 }
          }
        else
          {
                  speed_set--;
                   if(speed_set<=1)
                     {
                         speed_set=1;
                     }
          }

/*         if(plus_B==1)
          {
                   temp_set++;
             if(temp_set>=32)
                 {
                           temp_set=32;
                 }
          }
        else
          {
                 temp_set--;
                   if(temp_set<=16)
                     {
                         temp_set=16;
                     }
          }                                           */
}

/*******定时器0,8位自动重装*****/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0X06;                  //2.5MS定时时间
    TL0=0X06;
        a++;
        if(a==4000)                                 //1S时间刷新一次
          {
        //        EX0=0;
        speed= count*6696/1000;                 //6696=1.86*3600
                _nop_;
                _nop_;
                _nop_;
                   count=0;
                flag=1;
        a=0;
        led=~led;
        //        EX0=1;

      }
}
void init_io()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

//-----------------------------
void main ()
{
        init_io();
        flag=0;
        Init_time0();
//        Init_time1();
        initial_lcd();                 //对液晶模块进行初始化设置
//        clear_screen();
//        disp_160x80(1,1,buick);           //logo disp
//        delay(3000);
        clear_screen();
        while(1)
        {
             disp_speed();
                 disp_cruise();

                 disptemp_set();
                 dispspeed_set();
        }
}

网友A(2018-09-26):
第二秒到来的时候,count还为零,所以“中断0”是不是有问题(应该是“外部中断0”这样表达吧)?? 中断关闭了,然后没开??慢慢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秒到来的时候,count还为零,所以“中断0”是不是有问题(应该是“外部中断0”这样表达吧)?? 中断关 ...

是用的外部中断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把完整的程序发上来看看

稀乱地,有点拿 不出手

网友A:
“外部中断0”初始化后,第一次中断会触发,然后你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没有“将中断标志位清零”?所以下一次本应触发的中断没有响应??

网友A:
额,不好意思,说错了,外部中断标志位硬件可以清零。。

网友A:
      调下“速度显示函数”   ?
      判断flag标志位为1时执行的,和“定时器1”到达1秒时执行的是不是重复了?造成speed的错误??因为你在“定时器”到达1秒时就得多需要显示的speed,在“显示速度函数”中不用处理多一次了。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