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原理图,用DSP怎么点亮数码管?

楼主(2018-09-26):
请教一下,我要点亮数码管,要根据这个原理图的什么来点亮。
之前51单片机的那一套好像用不上,自己看51单片机的时候感觉会了,到自己来写代码的时候脑子一片空白,求大神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这样的接法可能只能点亮数码管一两段,因为单片机io口电流可能不够。你要根据数码管与ic连接管脚在程序里面配置io口高低电平。如果用到按键,还要使用到中断函数。首先改善数码管直接全部连接ic这部分电路吧,另外我不知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型号,是51的话,你这单片机复位电路都不见。

网友B:
对应管脚设置好之后就和51一样了吧?

网友C:
你这是共阴数码管,相应脚接上相应端口,看看stm32端口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共阴数码管,相应脚接上相应端口,看看stm32端口是怎么控制的!

这位大神你怎么看出这是共阴数码管?

网友D:
DSP啊,虽然我没玩过,但是思路都差不多吧,无非是给高低电平形成回路自然就亮了,具体看芯片规格书吧,你看51的时候感觉会了,但是让你自己去做应该还不太上手吧,很多学生都是这样,一定要多做几个项目,慢慢的就有感觉,就会上手了,记住,光看是永远都学不会的。

网友E:
有电路图可以看到,有一个SCL和一个SDA引脚,应该是串行时钟线,和串行数据线,可能是用I2C总线方式的,具体怎样控制,那就要看数码管和按键对应的地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位大神你怎么看出这是共阴数码管?

数码管接的是GND

楼主:
引用 网友D:
DSP啊,虽然我没玩过,但是思路都差不多吧,无非是给高低电平形成回路自然就亮了,具体看芯片规格书吧,你 ...

我这个就是一个收音机的项目,刚从51转到这个新项目来,感觉自己的思路转不过弯来,一下子懵了。可能还是自己的练习的还是不够,似懂非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