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PWM模式1和PWM模式2区别

楼主(2018-09-26):
PWM模式1
在向上计数时,一旦TIMx_CNT<TIMx_CCR1时通道1为有效电平,否则为无效电平
在向下计数时,一旦TIMx_CNT>TIMx_CCR1时通道1为无效电平(OC1REF=0),否则为有效 电平(OC1REF=1)。
PWM模式2
在向上计数时,一旦TIMx_CNT<TIMx_CCR1时通道1为无效电平,否则为有效电平
在向下计数时,一旦TIMx_CNT>TIMx_CCR1时通道1为有效电平,否则为无效电平。

有效电平和无效电平由CCER这个寄存器的CCxP来决定,根据数据手册
CC1P:输入/捕获1输出极性(Capture/Compare 1 output polarity)  位1
CC1通道配置为输出:
0:OC1高电平有效
1:OC1低电平有效

在PWM模式1且向上计数时
       TIMx_CNT<TIMx_CCR1时,设CCxP=0(有效电平为高电平;无效电平为低电平),CNT的值会一直小于CRR1,处于无效电无效电平即低电平。TIMx_CNT>TIMx_CCR1时,就为有效电平。

网友A(2019-01-01):
那么它们的区别是什么?我看到楼主说的好像都是相同的,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B(2019-04-03):
两种模式电平互补

网友C(2021-02-09):
就是说只要改变一个(极性或模式),都可以输出时间上的补码(点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