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想知道下面一句的意思while( ! (ADC_CONTR&0X10) );

楼主(2018-09-26):
while( ! (ADC_CONTR&0X10) );
用角度传感器测量的时候程序中有这么一句,不知道什么意思,求助大家

网友A:
这个具体要参考开发手册,while是当什么的意思

网友B:
程序一直在这直到ADC_CONTR的第四位被置一

网友C:
你要是理解while(1);是怎么回事就可以知道这句是计算外层括号内的值,如果等于1就回去循环执行程序,不等于1就往下跑

网友D:
判断最到位是否为1,

网友E:
如果ADC_CONTR=XXX0 XXXX,则ADC_CONTR&0x10=0,程序执行等待,
如果ADC_CONTR=XXX1 XXXX,则ADC_CONTR&0x10=1,程序跳出while循环,执行下一句,类似于测忙语句

网友F:
while    (ADC_CONTR.4==0) 当(ADC_CONTR第四位为0,循环本行。

网友G:
书上有错误案例。。。

网友H:
while(1);是怎么回事就可以知道这句是计算外层括号内的值

网友I:
while( ! (ADC_CONTR&0X10) );  这个应该是等待ADC转换完成,相对应的寄存器的位会被置1,软件就判断转换完成,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