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RFID的便利超市防盗系统设计 附C#源码与PPT

楼主:
简单的C# RFID标签系统PPT内容:

首先要将需要定位监控的物资上面安装一张半有源RFID的低频激活电子标签该标签具有唯一的编码,并给具有合法拿取物品的管理人员登记和发放一个电子标签卡,用于标识管理人员的身份,然后将物资放置在双频报警主机有效监控范围内的指定位置上,并建立起物资与存放位置之间的对应关系。系统工作时,双频报警主机内的低频触发激活器连续不断发射低频激活信号,激活贵重物品上的电子标签,电子标签把信号再发射出去,有效识别范围内的读写器将收到该标签同频段发射的数据包,解析出该数据包中的标签ID号和激活器编号以及RSSI值后立刻上传到上位机电脑。当贵重物品上的标签被移出2m外,激活器发射的信号不能激活标签,相对应读写器也读取不了标签信息,声光报警装置进行报警。同时,在仓库不同的地方,安装一些有源RFID远距离读写器,用于采集低频激活电子标签被激活后发出的信息(包括电子标签本身的ID号,低频激活天线的地址码),读写器采集到数据后,通过各种传输方式,将信息上传给电脑管理中心。以便及时发现异常和采取措施。

遇到的问题和需要讨论的问题
在解决报警问题上,不知道怎样处理。当激活器发射的信号不能激活标签,相对应读写器也读取不了标签信息,声光报警装置进行报警。所以就设定当取值为空时报警器报警。
由于条件限制,读卡距离较近,还不能很好的起到实时防盗的作用。但实验表明,此设计的电路运行稳定,读写数据准确,操作时间较短,在理论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1、管理人员可以根据用户名和密码登录超市防盗系统

2、读写器采集到数据后,将信息上传给电脑管理中心。管理人员可以知道这箱货物的名字、生产地、生厂商编号、数量和生产日期等基本信息,并写入数据库中。

3、当激活器发射的信号不能激活标签,不能正常显示出信息。相对应读写器也读取不了标签信息,声光报警装置进行报警。

c#源程序如下: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
using System.Data;
using System.Drawing;
using System.Linq;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using System.Data.SqlClient;

namespace RFID
{
    public partial class DataConveyForm : Form
    {

        public DataConveyForm()
        {
            InitializeComponent();
        }

        /*****************屏蔽窗体右上角关闭按钮******************/
        private const int CP_NOCLOSE_BUTTON = 0x200;
        protected override CreateParams CreateParams
        {
            get
            {
                CreateParams myCp = base.CreateParams;
                myCp.ClassStyle = myCp.ClassStyle | CP_NOCLOSE_BUTTON;
                return myCp;
            }
        }
        /*************************************************************/

        /******************退出数据传送窗口,返回到监控窗口****************************/
        private void button3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erialPort1.Close();
            MonitoringForm monitoringform = new MonitoringForm();
            this.Close();
            monitoringform.Show();
        }

        private void comboBox1_SelectedIndexChange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witch(comboBox2.SelectedIndex )
            {
                case 0:
                    comboBox2.Items.Clear();
                    comboBox2.Items.Add("甘肃");
                    comboBox2.Items.Add("辽宁");
                    comboBox2.Items.Add("陕西");
                    comboBox2.Items.Add("湖南");
                    comboBox2.Items.Add("北京");
                    break;
            }
        }
        /***********************************************************************************************/

        /******************************将学生信息插入到数据库中***************************************************/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f (textBox1.Text.Length == 0 | comboBox2.Text.Length == 0 | textBox3.Text.Length == 0 | textBox4.Text.Length == 0 | textBox5.Text.Length == 0 | textBox6.Text.Length == 0|comboBox2.Text.Length ==0|comboBox2.Text.Length ==0)
            {
                MessageBox.Show("学生信息输入不完整,请检查准确输入");
                return;
            }
            string sqlCheck = "SELECT count ( * ) FROM [StudentMsg] WHERE StudentId='" +textBox5.Text.ToString().Trim() + "'";
            SqlConnection conn = new SqlConnection(connstring);
            SqlCommand cmdCheck = new SqlCommand(sqlCheck, conn);
            int checkCount = 0;

            try
            {
                conn.Open();
                checkCount = (int)cmdCheck.ExecuteScalar();
            }
            catch (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ex.Message);
            }

            if (checkCount > 0)
            {
                conn.Close();
                MessageBox.Show("此学号在后台数据库中已经存在,学号不能重复,请重新输入,注意只能输入数字");
                return;
            }

            string dept = comboBox2.SelectedItem.ToString();    //学院
            string spec = comboBox2.SelectedItem.ToString();    //专业
            string sql = String.Format("INSERT INTO StudentMsg(Department,StudentId,Name,Sex,Grade,DormitoryId,Speciality,ObjectId,HostId)VALUES('{0}','{1}','{2}','{3}','{4}','{5}','{6}','{7}','{8}')", dept, textBox5.Text, textBox1.Text, sex, comboBox2.Text, textBox6.Text, spec, textBox3.Text, textBox4.Text);
            using (SqlConnection conn1 = new SqlConnection(connstring))
            {
                conn.Close();
                conn1.Open();
                SqlCommand comm = new SqlCommand(sql, conn1);
                int n = comm.ExecuteNonQuery();
                if (n > 0)
                {
                    MessageBox.Show("添加学生信息成功!", "添加成功",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Information);
                    conn1.Close();
                    this.textBox1.Text = "";
                    this.comboBox2.Text = "";
                    this.textBox3.Text = "";
                    this.textBox4.Text = "";
                    this.textBox6.Text = "";
                }
                else
                {
                    MessageBox.Show("添加学生信息失败!", "添加失败",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Information);
                    conn1.Close();
                }
            }
        }/*
        /********************************************************************************************************/

        /*********************************************当前显示*************************************/
        private void DataConveyForm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ry
            {
                comboBox2.SelectedIndex = 0;
                comboBox2.SelectedIndex = 0;
                serialPort1.Open();
            }
            catch (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ex.Message, "串口设置操作出错!",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Exclamation);
            }
        }
        /************************************************************************************************/

        /**********************************获取物品标签号***********************************************/

        private void button4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tring temp;
            string data;
            string data1;
            try
            {
                serialPort1.WriteLine("010900210200040000");

            }
            catch (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ex.Message, "串口设置操作出错!",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Exclamation);
                return;
            }
            temp = serialPort1.ReadLine();
            System.Threading.Thread.Sleep(1000);
            try
            {
                serialPort1.WriteLine("010900210200040000");
            }
            catch (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ex.Message, "串口设置操作出错!",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Exclamation);
                return;
            }
            data = serialPort1.ReadLine();
            if (data [0]=='[')
            {
                data1 = data.Substring(4, 4) + data.Substring(9, 4) + data.Substring(14, 4) + data.Substring(19, 4);
                textBox3.Text = data1;
            }
            else
            {
                MessageBox.Show("获取物品标签号失败,请注意检查!", "获取物品标签失败",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Exclamation);
            }
        }
        /***************************************************************************************/

        /*********************************获取主人标签号*********************************************/
        private void button5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tring temp;
            string data;
            string data1;
            try
            {
                serialPort1.WriteLine("010900210200040000");
            }
            catch (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ex.Message, "串口设置操作出错!",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Exclamation);
                return;
            }
            temp = serialPort1.ReadLine();
            System.Threading.Thread.Sleep(1000);
            try
            {
                serialPort1.WriteLine("010900210200040000");
            }
            catch (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ex.Message, "串口设置操作出错!",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Exclamation);
                return;
            }
            data = serialPort1.ReadLine();
            if (data[0] == '[')
            {
                data1 = data.Substring(4, 4) + data.Substring(9, 4) + data.Substring(14, 4) + data.Substring(19, 4);
                textBox4.Text = data1;
            }
            else
            {
                MessageBox.Show("获取主人标签号失败,请注意检查!", "获取主人标签失败",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Exclamation);
            }
        }
        private DataSet dsUser;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tring connstring = @"Data Source=210.26.96.51;Initial Catalog=BC;User ID=sa;Pwd=95069506";
            if (dsUser == null)
            {
                MessageBox.Show("当前页面数据表空,请先刷新显示全部数据,然后进行操作。");
                return;
            }
            if (textBox1.Text.Length == 0)
            {
                MessageBox.Show("商品名称不能为空,请输入准确的厂商名称!");
                return;
            }
            if (comboBox2.Text.Length == 0)
            {
                MessageBox.Show("生产地不能为空,请输入准确的运输商名称!");
                return;
            }
            if (textBox6.Text.Length == 0)
            {
                MessageBox.Show("系统销售商名称不能为空,请输入准确的销售商名称!");
                return;
            }
            if (numericUpDown1.Text.Length == 0)
            {
                MessageBox.Show("订单日期名称不能为空,请输入准确的销售商名称!");
                return;
            }
            if (dateTimePicker1.Text.Length == 0)
            {
                MessageBox.Show("订单数量不能为空,请输入准确的销售商名称!");
                return;
            }
            string sqlCheck = "SELECT count ( * ) FROM [Store] WHERE ProName='" + textBox1.Text.ToString().Trim() + "'";
            SqlConnection conn = new SqlConnection(connstring);
            SqlCommand cmdCheck = new SqlCommand(sqlCheck, conn);
            int checkCount = 0;

            try
            {
                conn.Open();
                checkCount = (int)cmdCheck.ExecuteScalar();
            }
            catch (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ex.Message);
            }

            sqlCheck = "INSERT INTO [Store] VALUES ('" + textBox1.Text.ToString().Trim() + "','" + comboBox2.Text.ToString().Trim() + "','" + textBox6.Text.ToString().Trim() + "','" + numericUpDown1.Text.ToString().Trim() + "','" + dateTimePicker1.Text.ToString().Trim() + "')";
            try
            {
                cmdCheck = new SqlCommand(sqlCheck, conn);
                cmdCheck.ExecuteNonQuery();
            }
            catch (Exception ex)
            {
                conn.Close();
                MessageBox.Show(ex.Message);
                return;
            }

            sqlCheck = "SELECT '商品名'=ProName,'生产地'=Production,'生产商编号'=ProId,'购买数量'=Number,'生产日期'=DataName FROM [Store]";
            try
            {
                SqlDataAdapter da = new SqlDataAdapter();
                da.SelectCommand = new SqlCommand(sqlCheck, conn);

                dsUser = new DataSet("Store");
                da.Fill(dsUser, "Store");
                this.dataGridViewIndex.DataSource = dsUser.Tables["Store"];
                this.dataGridViewIndex.Refresh();
                this.dataGridViewIndex.Show();
            }
            catch (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ex.Message);
            }
            finally
            {
                conn.Close();
            }
            this.textBox1.Text = "";
            this.comboBox2.Text = "";
            this.textBox6.Text = "";
            this.numericUpDown1.Text = "";
            this.dateTimePicker1.Text = "";

            MessageBox.Show("数据新增完毕!");

        }
        private int selectRows = -1;
        private string tmpProName = "";
        private string tmpProduction = "";
        private string tmpProId = "";
        private string tmpNumber = "";
        private string tmpDataName = "";
        private void dataGridViewIndex_CellContentClick(object sender, DataGridViewCellEventArgs e)
        {
            this.selectRows = dataGridViewIndex.CurrentRow.Index;
            this.textBox1.Text = dsUser.Tables["Store"].Rows[selectRows][0].ToString();
            this.comboBox2.Text = dsUser.Tables["Store"].Rows[selectRows][1].ToString();
            this.textBox6.Text = dsUser.Tables["Store"].Rows[selectRows][2].ToString();
            this.numericUpDown1.Text = dsUser.Tables["Store"].Rows[selectRows][3].ToString();
            this.dateTimePicker1.Text= dsUser.Tables["Store"].Rows[selectRows][4].ToString();
            this.tmpProName = dsUser.Tables["Store"].Rows[selectRows][0].ToString();
            this.tmpProduction = dsUser.Tables["Store"].Rows[selectRows][1].ToString();
            this.tmpProId = dsUser.Tables["Store"].Rows[selectRows][2].ToString();
            this.tmpNumber = dsUser.Tables["Store"].Rows[selectRows][3].ToString();
            this.tmpDataName = dsUser.Tables["Store"].Rows[selectRows][4].ToString();

        }
        /**********************************************显示*************************************************************/
……………………

网友A(2019-06-03):
能免费嘛

网友B(2019-12-02):
RFID设备用那种能说下嘛?

网友C:
楼主:能不能给出全部,好让小弟们学习学习呀

网友D(2020-02-19):
不错的资料,收藏一下

网友E(2020-04-08):
感谢大佬的分享

网友F(2020-05-20):
用不了  别下  不听的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