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的时候,这个错该怎么改啊?error C202: 'boolVar': undefined identifier

楼主(2018-09-26):
别人的代码,编译之后的错误一直看不懂,求大神给菜鸟指教指教,感谢。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integerVar=100;
        float floatingVar=331.79;
        double doubleVar=8.44e+11;
        char charVar='W';

        _Bool boolVar=0;

        printf("integerVar=%i\n",integerVar);
        printf("floatingVar=%f\n",floatingVar);
        printf("doubleVar=%e\n",doubleVar);
        printf("doubleVar=%g\n",doubleVar);
        printf("charVar=%c\n",charVar);

        printf("boolVar=%i\n",boolVar);

        return 0;
}
错误:
test.c(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boolVar', expected ';'
test.c(17): error C202: 'boolVar': undefined identifier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0

网友A:
_Bool 是之前你没定义的的变量类型.C编译器不认识_Bool是什么类型.
应该再MAIN外面定义,如 typedef bit  _B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