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8数字电压表

楼主(2018-09-26):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T=P2^0;  //启动转换位
sbit OE=P2^2;  //输出允许位
sbit ALE=P2^3;  //地址允许锁存位
sbit EOC=P2^1;  //转换结束位
sbit CLK=P2^4;  //时钟
long int datas,qian,bai,shi,ge;
uchar duan;
uchar code num[]={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不带点的数字
uchar code num_dot[]={0xbf,0x86,0xdb,0xcf,0xe6,0xed};   //带点的数字
uchar code wei[]={0x0a,0x0d,0x0b,0x07};      //位码
void delay(uint z)
{
uchar i;
while(z--)
for(i=0;i<120;i++);
}
void display()
{
uchar i=0;
qian=(datas*500/255)/1000;//计算并得到千位
bai=(datas*500/255)% 1000 / 100;//计算并得到百位
shi=(datas*500/255) % 1000 % 100 / 10;//计算并得到十位
ge=(datas*500/255) % 1000 % 100 % 10;//计算并得到个位
for(i=0;i<4;i++)
{
  P3=wei;
  if(i==0){duan=num_dot[qian];}
  else if(i==1){duan=num[bai];}
  else if(i==2){duan=num[shi];}
  else if(i==3){duan=num[ge];}
  P0=duan;
  delay(2);
}
}
void main()
{
TMOD=0x02;      //定义T0,工作方式2
TH0=0x216;          //TH0初值
TL0=0x216;   //TH1初值
EA=1;     //打开总中断
ET0=1;    //打开TO中断允许位
TR0=1;     //打开T0
{
ST=OE=0;    //将START和EO先置0
ALE=1;          //将ALE和ST置1拉高电平
ST=1;
ALE=0;//将ALE和START置0开始数据变换
ST=0;
while(!EOC);   //等待EOC,ECO为1表示转换完成
OE=1;          //打开OE,读取数据
datas=P1;       //将数据保存在datas
display();
}
}
void inter_1() interrupt 1
{
CLK=~CLK;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

网友B(2020-04-30):
我想知道测量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