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调节电路中的电容电阻有什么作用?

楼主:
大神们,想问一下红色框里的电容电阻有什么作用,这是一个调节电机转速的电路图,谢谢

网友A(2018-09-26):
吸收回路,用来抑制电刷打火,一般取10nF-100nF,电阻也可以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吸收回路,用来抑制电刷打火,一般取10nF-100nF,电阻也可以不要.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