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信号放大控制电路的工作电压

楼主(2018-09-26):
现在需要设计一个高频开关来控制一个24V的负载
然后初步的设计是根据AVR单片机的PWM信号来调整占空比,然后控制负载的功率
下面是电路图,现在遇到了一些问题,本来负载是24V2A的,现在需要兼容5V3A的负载,那我的电路需要怎么调整
需要更换晶体管IRF540N的型号,还是要全部推倒,来兼容两种不同的负载?
电路板上估计放不下第二个控制电路了,因为是四路不同的控制。如果是中不同的负载分开的话,那就有八个独立的电路了,不太现实

驱动电路

驱动电路

网友A:
工作电流不大的情况下是可以兼容,但是5V的时候,你设计的VGS最大也是5V,这样可能MOS管工作温度会偏高。我做LED控制器有用过这种电路,在两种不同电压下,G极上拉电阻会做调整。

网友B:
有没有看过IRF540N的数据手册?

网友C:
先帮顶,mark一下,后续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看过IRF540N的数据手册?

datasheet上显示,VGS是正负20V

楼主:
这个是电路图,不知道为什么上面没显示

网友D:
这个不用两种不同的电路,
1、做宽电压.
2、不同电压PWM输出占空比不一样就可以。
3、做一下电压识别,用一路AD读一下电压。
4、根据不同的电压输出不用的占空比,在占空比无法调节的情况下可以改变输出评率。
5、为了电路安全起见,建议在输出做AD采样,可以做到时时监控,也可以做对电路有一个很好的保护。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电流不大的情况下是可以兼容,但是5V的时候,你设计的VGS最大也是5V,这样可能MOS管工作温度会偏高。我 ...

你好,电路图刷出来了。您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用两种不同的电路,
1、做宽电压.
2、不同电压PWM输出占空比不一样就可以。

你好,电路图刷出来了。您参考一下。我知道可以通过DCDC做宽电压输入的升降,怎么能做到宽电压的输出呢

网友E:
通过调整占空比是远远不够的,可以改变一下速率试试

网友E:
这是PWM调速的,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