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A5856代码开发手册 IOT蓝牙双模芯片源码与资料下载

楼主(2018-09-26):
紫光展锐旗下锐迪科微电子的蓝牙双模单芯片方案 RDA5856,该方案具有强大的音频处理和蓝牙连接功能,为蓝牙音响、车载终端、智能家居等消费电子市场提供普及型的物联网解决方案。

RDA5856 实现了蓝牙双模的 SOC,在单芯片上集成高性能 MCU、Bluetooth、FM Radio、PMU、Codec 及 Memory,支持V2.1(2.1+EDR)和 BLE 两种模式,并拥有丰富的接口资源,满足各类蓝牙产品的开发需求。

RDA5856 采用自主研发的降噪算法和回声抑制算法,蓝牙音乐播放的信噪比可以达到 -90dB 以上,同时该芯片具有优秀的射频灵敏度,BR 灵敏度达到 -94dBm 以上。RDA5856 具备强大的抗干扰和穿墙能力以及更持久的续航能力,适用于各种蓝牙音箱,头戴式耳机、声霸等多种应用场合。

RDA5856 已通过严格的蓝牙标准认证,取得了蓝牙 V4.2 的 QDID 证书。RDA 根据应用领域的不同推出了 TSSOP、LQFP、QFN 等多种封装形式,最大程度满足客户差异化需求。

5856_codec 注意事项:

烧写口
因为默认的debug口(P44,P45)和SD卡的clk和cmd线复用,所以如果要使用sd卡,就得通过板上的拨码开关来把默认的debug口换成P41,P42,原来debug口的pinmux改成function5.
Pinmux的配置可以在tgt_board_cfg.h中更改。

当不使用SD卡时,就可以把P44,P45的pinmux设成0.(默认的代码就是0)。拨码开关两个都拨到上端。
当使用SD卡时,就可以把P44,P45的pinmux设成5. 然后烧写时先把拨码开关拨到上端(只是延时了3s,所以按完reset键就得马上烧写),烧写成功后再把拨码开关都拨到下端。
另外因为芯片内部spi不通,所以需通过5855e板的I2C来设置5956板的pmu (5855e的I2C需用导线连接到5856的I2C2上)。

程序源码:

/********************************************************************************
*                RDA API FOR MP3HOST
*
*        (c) Copyright, RDA Co,Ld.
*             All Right Reserved
*
********************************************************************************/
#include "ap_common.h"
#include "ap_calendar.h"
#include "ap_idle.h"
#include "ap_linein.h"
#include "ap_record.h"
#include "ap_setting.h"
#include "ap_fm.h"
#include "ap_music.h"
#include "ap_bluetooth.h"
#include "ap_usbdisk.h"
#include "ap_charging.h"
#include "tm.h"
#include "MainTask.h"
#include "event.h"
#include "gpio_edrv.h"

#define READ_BUF_MAX          128
#define MAIN_ITEMCOUNT        5  /*Main Menu Nums*/
#define MAX_BOOT_LOGO_PICS    6  /*BootLogo Nums Used by User*/

#define UPDATE_TFLASH_BIN_NAME  L"tflash_update.bin"

static const UINT16 boot_logo_pic[MAX_BOOT_LOGO_PICS] = {GUI_IMG_LOGO, GUI_IMG_LOGO, GUI_IMG_LOGO, GUI_IMG_LOGO, GUI_IMG_LOGO, GUI_IMG_LOGO};

///////////////////////////////////////////////////////////////////////////////////
comval_t         *g_comval; //系统总的环境变量
slider_t         slider = {0};
//function_menu_t  menu;
//progress_t       progress;
sysconfig_t      g_sysconfig = {0};
displayconfig_t  g_displayconfig = {0};
#if APP_SUPPORT_BLUETOOTH==1
btconfig_t       g_btconfig = {0};
#endif
INT32           g_last_reslt = -1;
INT32           g_current_module = 0;

//////////////////////////////////////////////////////////////////////////////////

//add by wuxiang
extern UINT16 call_status;
extern UINT32 g_bt_call_time;

//add end
extern BOOL ui_auto_update;
extern BOOL ui_auto_select;
extern BOOL g_test_mode;
extern UINT8 g_usb_active_after_bt;
UINT32 event_detected_displaying_log;
extern UINT8 g_linein_out_event;
extern UINT8 g_usb_audio_linein;
extern UINT8 g_usb_audio_tcard;
#if APP_SUPPORT_FADE_INOUT==1
extern INT8 g_fade_volume_backup;
#endif

extern UINT32 musicplay_timer;

void APP_Test_Mode(void);

typedef INT32 (*MOD_FunCbPtr )(INT32 param);
/* Mod Functions To Entry Every Mod By Special Satus  */
static MOD_FunCbPtr currModFuncPtrs[MAX_FUNCTION_MOD];

//Main Menu Picture Ids
//static const UINT16 inactive_id[MAIN_ITEMCOUNT] = {GUI_IMG_MUSIC,  GUI_IMG_RECORD,  GUI_IMG_BT,  GUI_IMG_FM,  GUI_IMG_SYSTEM};
//static const UINT16 active_id[MAIN_ITEMCOUNT]   = {GUI_IMG_MUSICA, GUI_IMG_RECORDA, GUI_IMG_BTA, GUI_IMG_FMA, GUI_IMG_SYSTEMA};
//static const UINT16 item_str_id[MAIN_ITEMCOUNT] = {GUI_STR_MUSIC,  GUI_STR_RECORD,  GUI_STR_BT,  GUI_STR_FM,  GUI_STR_SETTING};

//应用模块ID
//static const UINT16 ap_id[MAIN_ITEMCOUNT]={RESULT_MUSIC, RESULT_RECORD_NOSTART,RESULT_BT, RESULT_RADIO, RESULT_SYSTEM};

/*********************************************************************************
* Description : 注册功能模块函数,提供外部调用
*
* Arguments   :
*
* Returns     :
*
* Notes       :
*
*********************************************************************************/
INT32  APP_RegisterFunPtr(UINT8 mod, MOD_FunCbPtr cb)
{
        if(cb == NULL || mod > MAX_FUNCTION_MOD)
        {
                return -1;
        }
        else
        {
                currModFuncPtrs[mod] = cb;
        }
        return 1;
}

/*********************************************************************************
* Description : 初始化注册函数
*
* Arguments   :
*
* Returns     :
*
* Notes       :
*
*********************************************************************************/
INT32 APP_InitialFunPtr(void)
{
        INT32 i;

        for(i = 0; i <= MAX_FUNCTION_MOD; i++)
        {
                currModFuncPtrs[i] = NULL;
        }

        //注册各个模块的入口函数
#if APP_SUPPORT_LCD==1
        APP_RegisterFunPtr(FUN_CALENDAR,      CALENDAR_Entry);
        APP_RegisterFunPtr(FUN_SYSTEM_SETTING, SET_Entry);
        APP_RegisterFunPtr(FUN_TIMER, TIMER_Entry);
#endif
#if APP_SUPPORT_RECORD==1
        APP_RegisterFunPtr(FUN_RECORD,        RECORD_Entry);
#endif
#if APP_SUPPORT_FM==1
        APP_RegisterFunPtr(FUN_FM,            FM_Entry);
#endif
#if APP_SUPPORT_LINEIN==1
        APP_RegisterFunPtr(FUN_LINEIN,        LINEIN_Entry);
#endif
        APP_RegisterFunPtr(FUN_IDLE,          IDLE_Entry);
#if APP_SUPPORT_MUSIC==1
        APP_RegisterFunPtr(FUN_MUSIC,         MUSIC_Entry);
#endif
#if APP_SUPPORT_USBDEVICE==1
        APP_RegisterFunPtr(FUN_USB,           USB_Entry);
#endif
#if APP_SUPPORT_BLUETOOTH==1
        APP_RegisterFunPtr(FUN_BT,            BT_Entry);
#endif
        APP_RegisterFunPtr(FUN_CHARGING,      Charging_Entry);
        return 1;
}

/*********************************************************************************
* Description : 注册功能模块函数,提供外部调用
*
* Arguments   :
*
* Returns     :
*
* Notes       :
*
*********************************************************************************/
INT32 APP_ModCall(UINT8 mod, INT32 Param)
{
        hal_HstSendEvent(SYS_EVENT, 0x10140000 + mod);
        g_current_module = mod;
        if((mod < MAX_FUNCTION_MOD) && (currModFuncPtrs[mod] != NULL))
        {
                return currModFuncPtrs[mod](Param);
        }
        return -1;
}

/*********************************************************************************
* Description : 显示系统开机动画
*
* Arguments   : wait_key_up, 是否要等待按键
*
* Returns     : TRUE, 正常
        FALSE, enter testmode
*
* Notes       :
*
*********************************************************************************/
BOOL APP_DisplaySysLogo(BOOL wait_key_up)
{
        INT32 i, j;
        BOOL keydown = FALSE;
        UINT32 key;
        UINT32 prekey = 0;
        hal_HstSendEvent(SYS_EVENT, 0x19884501);
        hal_HstSendEvent(SYS_EVENT, g_displayconfig.log_image_time);
        hal_HstSendEvent(SYS_EVENT, g_displayconfig.log_image_count);
        if(g_displayconfig.log_image_count == 0 && g_displayconfig.log_image_time == 0)
        {
                for(i = 0; i < 1; i++)
                        for(j = 0; j < 1;)
                        {
                                key = MESSAGE_Wait();
                                //app_trace(APP_MAIN_TRC, "Display Log receive event 0x%x,prekey=0x%x, keydown=%d", key, prekey, keydown);
                                switch(key)
                                {
                                case AP_MSG_RTC:
                                case AP_MSG_CHARGING:
                                        j++;
                                        break;
                                default:
                                        if((key & 0xffff) == AP_KEY_DOWN)
                                        {
                                                if(prekey != 0 || key != (AP_KEY_DOWN | AP_KEY_POWER))
                                                {
                                                        keydown = TRUE;
                                                }
                                                prekey = key;
                                        }
                                        if(keydown && (key & 0xffff) == AP_KEY_UP)
                                        {
                                                return TRUE;
                                        }

                                        key = MESSAGE_HandleHotkey(key);//handle unusual usb/t-card/line-in pluging event
                                        if(key != 0)
                                        {
                                                event_detected_displaying_log = key;
                                                hal_HstSendEvent(SYS_EVENT, 0x13063002);
                                                hal_HstSendEvent(SYS_EVENT, key);
                                        }

                                        break;
                                }
                        }
        }

        for(i = 0; i < g_displayconfig.log_image_count; i++)
        {
#if APP_SUPPORT_RGBLCD==1
                if(AP_Support_LCD())
                {
                        GUI_ClearScreen(NULL);//清全屏幕
                        GUI_ResShowImage(GUI_IMG_LOGO, i, 0, 40); //g_displayconfig.log_x, g_displayconfig.log_y);/*BootLogo*/
                        GUI_UpdateScreen(NULL);
                }
#elif APP_SUPPORT_LCD==1
                if(AP_Support_LCD())
                {
                        GUI_ClearScreen(NULL);//清全屏幕
                        GUI_ResShowImage(GUI_IMG_LOGO, i, 0, 8); //g_displayconfig.log_x, g_displayconfig.log_y);/*BootLogo*/
                        GUI_UpdateScreen(NULL);
                }
#elif APP_SUPPORT_LED8S==1
                GUI_ClearScreen(NULL);
                GUI_ResShowPic(0xffff, 0, 0);
                GUI_DisplayText(0, 0, "8888");
                GUI_UpdateScreen(NULL);
#endif
                hal_HstSendEvent(SYS_EVENT, 0x19884500);
                hal_HstSendEvent(SYS_EVENT, g_displayconfig.log_image_time);
                for(j = 0; j < g_displayconfig.log_image_time; )
                {
                        key = MESSAGE_Wait();
                        //app_trace(APP_MAIN_TRC, "Display Log receive event 0x%x,prekey=0x%x, keydown=%d", key, prekey, keydown);
                        switch(key)
                        {
                        case AP_MSG_RTC:
                        case AP_MSG_CHARGING:
                                j++;
                                break;
                        default:
                                if((key & 0xffff) == AP_KEY_DOWN)
                                {
                                        if(prekey != 0 || key != (AP_KEY_DOWN | AP_KEY_POWER))
                                        {
                                                keydown = TRUE;
                                        }
                                        prekey = key;
                                }
                                if(keydown && (key & 0xffff) == AP_KEY_UP)
                                {
                                        return TRUE;
                                }
                                break;
                        }
                }
        }

        return TRUE;
}

/*********************************************************************************
* Description : 初始化系统设置变量
*
* Arguments   :
*
* Returns     :
*
* Notes       :
*
*********************************************************************************/
void APP_ReadComPara(void)
{
        //DSM_ReadUserData();

        //NVRAMRead(g_comval, VM_SYSTEM, sizeof(g_comval));
        g_comval = (comval_t*)NVRAMGetData(VM_SYSTEM, sizeof(comval_t));
        hal_HstSendEvent(SYS_EVENT, 0x19880900);
        if(g_comval->magic != MAGIC_COMVAL)
        {
                hal_HstSendEvent(SYS_EVENT, 0x19880901);
                if(!LoadFactorySetting(g_comval, sizeof(g_comval)))
                {
                        g_comval->DisplayContrast = 5;
                        g_comval->langid    = GUI_LANG_SM_CHINESE;
                        g_comval->LightTime = 3;
                        //g_comval->ReplayMode = 0;
                        //g_comval->SleepTime = 0;
                        g_comval->StandbyTime = 30;
                        //g_comval->BatteryType = BATT_TYPE_ALKALINE;
                        //g_comval->FMBuildInFlag = 0;
                        //g_comval->RecordType = 0;
                        //g_comval->BLightColor = 3;
                        g_comval->BackLight = 5;
                        g_comval->Volume = 8; // default volume

                        g_comval->music_cfg.loop_mode = 0;
                        g_comval->music_cfg.eq_mode = 0;
                        g_comval->music_cfg.repeat_count = 3;
                        g_comval->music_cfg.repeat_time = 30;

#if APP_SUPPORT_FM==1           /*Surport fm*/
                        g_comval->fm_value.fm_band = 0;
                        g_comval->fm_value.fm_sendfreq = 1000;
#endif
                }
                hal_HstSendEvent(SYS_EVENT, 0x19880902);
                g_comval->magic     = MAGIC_COMVAL;
                // no need save data
                //NVRAMWrite(g_comval, VM_SYSTEM,sizeof(g_comval));

                //g_test_mode = 1;
        }

        if(!ReadConfigData(&g_sysconfig, CFG_SYSTEM, sizeof(g_sysconfig)))
        {
                g_sysconfig.AppSupportFlag = AP_SUPPORT_RECORD | (AP_SUPPORT_FM * APP_SUPPORT_FM) | (AP_SUPPORT_FMREC * APP_SUPPORT_FM_RECORD) | (AP_SUPPORT_LCD * APP_SUPPORT_LCD) | (AP_SUPPORT_MENU * APP_SUPPORT_MENU) | (AP_SUPPORT_LED * APP_SUPPORT_LED);
        }
#if APP_SUPPORT_RGBLCD==1
        if(AP_Support_LCD() && !ReadConfigData(&g_displayconfig, CFG_DISPLAY, sizeof(g_displayconfig)))
        {
                g_displayconfig.lcd_heigth = 128;
                g_displayconfig.lcd_width = 160;
                //g_displayconfig.log_x = 0;
                //g_displayconfig.log_y = 8;
                //g_displayconfig.usb_x = 0;
                //g_displayconfig.usb_y = 16;

                g_displayconfig.big_num_width = 16;
                g_displayconfig.big_colon_width = 9;
                g_displayconfig.small_num_width = 6;
                g_displayconfig.small_colon_width = 4;

                //g_displayconfig.num_key_img = GUI_IMG_BIG_NUM;
                //g_displayconfig.num_key_x = 32;
                //g_displayconfig.num_key_y = 16;

                g_displayconfig.position_batt = POSITION_BATT;
                g_displayconfig.message_y = 48;
        }
#elif APP_SUPPORT_LCD==1
        if(AP_Support_LCD() && !ReadConfigData(&g_displayconfig, CFG_DISPLAY, sizeof(g_displayconfig)))
        {
                g_displayconfig.lcd_heigth = 64;
                g_displayconfig.lcd_width = 128;
                //g_displayconfig.log_x = 0;
                //g_displayconfig.log_y = 8;
                //g_displayconfig.usb_x = 0;
                //g_displayconfig.usb_y = 16;

                g_displayconfig.big_num_width = 16;
                g_displayconfig.big_colon_width = 9;
                g_displayconfig.small_num_width = 6;
                g_displayconfig.small_colon_width = 4;

                //g_displayconfig.num_key_img = GUI_IMG_BIG_NUM;
                //g_displayconfig.num_key_x = 32;
                //g_displayconfig.num_key_y = 16;

                g_displayconfig.position_batt = POSITION_BATT;
                g_displayconfig.message_y = 24;
        }
#endif
#if APP_SUPPORT_BLUETOOTH==1     /*Surport bt*/
        if(!ReadConfigData(&g_btconfig, CFG_BLUETOOTH, sizeof(g_btconfig)))
        {
                strcpy(g_btconfig.local_name, "RDA MP3 BT"); // bluetooth name
                strcpy(g_btconfig.password, "0000");         // bluetooth password
        }
#endif
        //SetBackLightColor(g_comval->BLightColor);        //设置背光颜色。

        SetBackLight(g_comval->BackLight);

        SetContrast(g_comval->DisplayContrast);           //设置屏幕的对比度

        MESSAGE_Initial(g_comval);

}

INT32 APP_StandBy(void)
{
        UINT32 key;
        INT wakeup = 0;

        GUI_DisplayMessage(0, GUI_STR_STANDBY, NULL, GUI_MSG_FLAG_WAIT);

        if(AP_Support_LCD())
        {
                GUI_ClearScreen(NULL);//清全屏幕
                GUI_UpdateScreen(NULL);
                CloseBacklight();
        }
        ui_auto_update = FALSE;

        //APP_Sleep();
#ifdef XDL_35uA_POWEROFF//warkey 2.1  //进入超低电流关机
        rfd_XcvRegForceWrite32k();
#endif
        while(1)
        {
                key = MESSAGE_Wait();
                if(key == AP_MSG_RTC && GetBattery() >= 0)
                {
                        if(tgt_GetKeyCode(0) == KEY_POWER)
                        {
                                app_trace(APP_MAIN_TRC, "APP_StandBy call DM_DeviceSwithOff");
                                DM_DeviceSwithOff();
                        }
                        else // 如果power键长高,无法关机,进入睡眠
                        {
                                app_trace(APP_MAIN_TRC, "APP_StandBy call APP_Sleep");
                                APP_Sleep();
                        }
                        continue;
                }
                if(key == (AP_KEY_POWER | AP_KEY_PRESS))
                {
                        wakeup = 1;
                }
                if(key == (AP_KEY_PLAY | AP_KEY_HOLD))
                        if(MESSAGE_IsHold())
                        {
                                wakeup = 1;
                        }
                if((key & 0xffff) == AP_KEY_UP && wakeup)
                {
                        key = RESULT_POWERON;
                        break;
                }
                if(key == AP_MSG_ALARM)
                {
                        key = RESULT_ALARM;
                        break;
                }
        }
        APP_Wakeup();
        return key;
}

#if APP_SUPPORT_CALIB_KEY==1
INT32 APP_CalibKey(void)
{
        UINT32 key;

#ifdef _USED_TSC_KEY_
        GUI_DisplayMessage(0, GUI_STR_CALIBKEY, NULL, GUI_MSG_FLAG_DISPLAY);
        while(1)
        {
                tsd_Key_Calib(0); // start
                key = MESSAGE_Wait();
                if((key & 0xffff) == AP_KEY_UP)
                {
                        break;
                }
        }

        LED_SetPattern(GUI_LED_CALIB_KEY1, LED_LOOP_INFINITE);
        GUI_DisplayMessage(0, GUI_STR_CALIBKEY_1, NULL, GUI_MSG_FLAG_DISPLAY);
        while(1)
        {
                key = MESSAGE_Wait();
                if((key & 0xffff) == AP_KEY_UP)
                {
                        break;
                }
        }
        tsd_Key_Calib(1); // first key press
        LED_SetPattern(GUI_LED_CALIB_KEYN, LED_LOOP_INFINITE);
        GUI_DisplayMessage(0, GUI_STR_CALIBKEY_N, NULL, GUI_MSG_FLAG_DISPLAY);
        while(1)
        {
                key = MESSAGE_Wait();
                if((key & 0xffff) == AP_KEY_UP)
                {
                        break;
                }
        }
        key = tsd_Key_Calib(2); // last key press
        if(key == 0)
        {
                LED_SetPattern(GUI_LED_NONE, 0);
                GUI_DisplayMessage(0, GUI_STR_CALIBKEY_SUCC, NULL, GUI_MSG_FLAG_WAIT);
        }
        else
        {
                GUI_DisplayMessage(0, GUI_STR_CALIBKEY_FAIL, NULL, GUI_MSG_FLAG_WAIT);
        }
#endif
        return 0;
}
#endif

BOOL APP_Read_Sys_Config(void)
{
#if 0
        //////////////////////Set Para Through File//////////////////////////
        INT32 config_file_handle = 0;
        UINT8 buf[READ_BUF_MAX];
        if(MountDisk(FS_DEV_TYPE_TFLASH))
        {
                config_file_handle = FS_Open(L"Config.txt", FS_O_RDONLY, 0);
        }
#if APP_SUPPORT_USB
        else if(MountDisk(FS_DEV_TYPE_USBDISK))
        {
                config_file_handle = FS_Open("Config.txt", FS_O_RDONLY, 0);
        }
#endif
        else
        {
                return FALSE;
        }

        if(config_file_handle < 0)
        {
                return FALSE;
        }

        ///////Scan Param For  Setting/////
        memset(buf, 0, sizeof(buf));

        buf[READ_BUF_MAX - 1] = '\n';

        if(FS_Read(config_file_handle, buf, (sizeof(buf) - 1)))
        {
                //kval_t kval;
                UINT16 uYear, uMonth, uDay, uHour, uMinute, uSecond, position;

                /*First1:parse DATA*/
                {
                        INT8 *str = "DATE:" ;
                        position =  strstr(buf, str) - buf;
                        position += strlen(str);
                        uYear        = (buf[position] - '0') * 1000 + (buf[position + 1] - '0') * 100 + (buf[position + 2] - '0') * 10 + (buf[position + 3] - '0'); /*buf[0-3],Year... etc 2011 */
                        uMonth        = (buf[position + 4] - '0') * 10 + (buf[position + 5] - '0'); /*buf[4-5],Month... etc 11 */
                        uDay            = (buf[position + 6] - '0') * 10 + (buf[position + 7] - '0'); /*buf[6-7],Day...        etc 11 */
                        str = "TIME:" ;
                        position =  strstr(buf, str) - buf;
                        position += strlen(str);
                        uHour        = (buf[position] - '0') * 10  + (buf[position + 1] - '0'); /*buf[8-9],uHour... etc 11 */
                        uMinute = (buf[position + 2] - '0') * 10 + (buf[position + 3] - '0'); /*buf[10-11],uMinute... etc 11 */
                        uSecond = (buf[position + 4] - '0') * 10 + (buf[position + 5] - '0'); /*buf[12-13],uSecond... etc 21 */
                }

                app_trace(APP_MAIN_TRC, "[APP_Read_Sys_Config]:%d,%d,%d,%d,%d,%d\r\n", uYear, uMonth, uDay, uHour, uMinute, uSecond);

                /*Get Band,FMFREQ*/
#if APP_SUPPORT_FM==1           /*Surport fm*/
                {
                        INT8 *str = "BAND:" ;
                        position =  strstr(buf, str) - buf;
                        position += strlen(str);
                        g_comval->fm_value.fm_band = (buf[position] - '0');
                        str = "FMSEND:" ;
                        position =  strstr(buf, str) - buf;
                        position += strlen(str);
                        g_comval->fm_value.fm_sendfreq = (buf[position] - '0') * 1000 + (buf[position + 1] - '0') * 100 + (buf[position + 2] - '0') * 10 + (buf[position + 3] - '0');
                }
#endif
                /*Get Loop,Eq*/
                {
                        INT8 *str = "LOOP:" ;
                        position =        strstr(buf, str) - buf;
                        position += strlen(str);
                        g_comval->music_cfg.loop_mode = (buf[position] - '0');
                        str = "EQ:" ;
                        position =        strstr(buf, str) - buf;
                        position += strlen(str);
                        g_comval->music_cfg.eq_mode   = (buf[position] - '0');
                }
                /*Get repeat ,times*/
                {
                        INT8 *str = "REPEAT:" ;
                        position =        strstr(buf, str) - buf;
                        position += strlen(str);
                        g_comval->music_cfg.repeat_count = (buf[position] - '0');
                        str = "REPETIME:" ;
                        position =        strstr(buf, str) - buf;
                        position += strlen(str);
                        g_comval->music_cfg.repeat_time         = (buf[position] - '0') * 10 + (buf[position + 1] - '0');
                }

                //将systemtime 和 gwtime写回到VRAM中
                //NVRAMRead(&kval, VM_KERNEL, sizeof(kval_t));
                //kval.systemtime = ((uYear-2000)*365+uMonth*30+uDay)*24*60+uHour*60+uMinute;         //全局变量
                //NVRAMWrite(&kval, VM_KERNEL, sizeof(kval_t));

        }

        FS_Close(config_file_handle);
#endif
        return TRUE;
}

INT32 main_menu_callback(INT32 type, INT32 value, INT32 param, UINT8 **string)
{
        if(MENU_CALLBACK_QUERY_ACTIVE == type)
        {
                return g_last_reslt;
        }
        return FALSE;
}

TASK_ENTRY BAL_MainTaskEntry(void *pData)
{
        INT8   IsUDisk = 0;
        BOOL   need_draw = TRUE;
        INT32  active = 0;   //当前活动的项目
        INT32  result = APP_DEFAULT_RESULT;
        INT32  ret    = RESULT_NULL;
        INT32  bt_active_ret = RESULT_NULL;
        TM_SYSTEMTIME systime;
        extern BOOL g_usb_connected;

        // dump version and date
        //hal_HstSendEvent(SYS_EVENT,0x11223344);
        //hal_HstSendEvent(SYS_EVENT,GetPlatformVersion());
        //hal_HstSendEvent(SYS_EVENT,GetPlatformRevision());
        //hal_HstSendEvent(SYS_EVENT,GetPlatformBuildDate());
        //hal_HstSendEvent(SYS_EVENT,AP_GetVersion());
        //hal_HstSendEvent(SYS_EVENT,AP_GetBuildDate());

        APP_ReadComPara();        //读取系统的全局变量。可以放在os初始化的过程中做
#if XDL_APP_SUPPORT_LOWBAT_DETECT==1//warkey 2.1
        StartBatTimer();
#endif
        gui_load_resource(g_comval->langid);

        LED_SetPattern(GUI_LED_POWERON, 1);

#if APP_SUPPORT_LCD==1
        if(AP_Support_LCD())
        {
                lcdd_Open();
                GUI_Initialise(g_displayconfig.lcd_width, g_displayconfig.lcd_heigth);
                GUI_SetTextColor(g_displayconfig.font_color);
                GUI_SetBackColor(g_displayconfig.back_color);
        }
#endif

        if(g_test_mode)
        {
                NVRAMWriteData();
                APP_Test_Mode();
        }

        APP_DisplaySysLogo(FALSE);
        AP_GetBuildDate();//force link date time functions.

        // check systemtime
        TM_GetSystemTime(&systime);
        if(systime.uHour >= 24 || systime.uDay == 0 || systime.uYear > 2050) // invalid date time
        {
                systime.uYear = 2012;
                systime.uMonth = 8;
                systime.uDay = 15;
                systime.uHour = 12;
                systime.uMinute = 30;
                TM_SetSystemTime(&systime);
        }
#if APP_SUPPORT_LCD==1
        TIMER_SetAlarm(1);
#endif

        hal_HstSendEvent(SYS_EVENT, 0x09250001);

        APP_InitialFunPtr(); //初始化各个模块的回调函数,最后通过宏定义来实现开关

        APP_Read_Sys_Config();
        LED_SetPattern(GUI_LED_NONE, 1);

        hal_HstSendEvent(BOOT_EVENT, 0x09558000);

#if APP_SUPPORT_LCD==0  //added for T_card update without LCD. Search TF card, if there is a file with the name "tflash_update.bin", then do the update.
#ifdef MCD_TFCARD_SUPPORT
        {
                INT32 file = -1, card_ok = -1;
                UINT32 cur_data = AP_GetBuildDate();
                UINT32 cur_time = AP_GetBuildTime();
                boolean needupdate = FALSE;

                hal_HstSendEvent(BOOT_EVENT, 0x98880001);
                hal_HstSendEvent(BOOT_EVENT, cur_data);
                hal_HstSendEvent(BOOT_EVENT, cur_time);
                hal_HstSendEvent(BOOT_EVENT, 0x98880001);

                card_ok = FS_MountDevice(FS_DEV_TYPE_TFLASH);
                hal_HstSendEvent(BOOT_EVENT, card_ok);
                if(card_ok == ERR_SUCCESS)
                {
                        FS_FILE_ATTR file_attr;
                        TM_FILETIME sFileTime;
                        TM_SYSTEMTIME sSysTm;
                        UINT32 bin_createDate = 0;
                        UINT32 bin_createTime = 0;
                        UINT32 offset = 0;

                        file = FS_Open(UPDATE_TFLASH_BIN_NAME, FS_O_RDWR, 0);

                        hal_HstSendEvent(BOOT_EVENT, 0x09550000);
                        hal_HstSendEvent(BOOT_EVENT, file);
                        hal_HstSendEvent(BOOT_EVENT, 0x09550000);

#if 1
                        FS_Seek(file, 0xc, FS_SEEK_SET);
                        FS_Read(file, &offset, 4);
                        FS_Seek(file, ((offset & 0x00ffffff)) - 0x10, FS_SEEK_SET);
                        FS_Read(file, &bin_createDate, 4);
                        FS_Read(file, &bin_createTime, 4);

                        hal_HstSendEvent(BOOT_EVENT, 0x98880002);
                        hal_HstSendEvent(BOOT_EVENT, bin_createDate);
                        hal_HstSendEvent(BOOT_EVENT, bin_createTime);
                        hal_HstSendEvent(BOOT_EVENT, 0x98880002);
#else
                        if(FS_GetFileAttrByHandle(file, &file_attr) == 0)
                        {
                                sFileTime.DateTime = file_attr.i_mtime;

                                TM_FileTimeToSystemTime(sFileTime, &sSysTm);
                                bin_createDate = ((sSysTm.uYear) * 10000 + ((sSysTm.uMonth) * 100) + sSysTm.uDay);
                                bin_createTime = sSysTm.uHour * 10000 + sSysTm.uMinute * 100 + sSysTm.uSecond;

                                hal_HstSendEvent(BOOT_EVENT, 0x98880002);
                                hal_HstSendEvent(BOOT_EVENT, bin_createDate);
                                hal_HstSendEvent(BOOT_EVENT, bin_createTime);
                                hal_HstSendEvent(BOOT_EVENT, 0x98880002);
                        }
#endif

                        //if((cur_data<bin_createDate) ||
                        //(cur_data==bin_createDate && cur_time<bin_createTime))
                        if((cur_data != bin_createDate) || (cur_time != bin_createTime)) //只要不是同一软件就允许升级
                        {
                                needupdate = TRUE;
                        }

                        hal_HstSendEvent(BOOT_EVENT, needupdate);
                        hal_HstSendEvent(BOOT_EVENT, 0x98880008);

                        if(file >= 0 && needupdate)
                        {
                                Upgrade_Flash(file);

                                RestartSystem();
                        }
                        else
                        {
                                FS_Close(file);
                        }
                }
        }
#endif
#endif

        g_last_reslt = result;
        if(GetUsbCableStatus())
        {
                hal_HstSendEvent(APP_EVENT, 0x13113001);
                result = RESULT_UDISK;
        }
        if(gpio_detect_linein() == GPIO_DETECTED)
        {
                hal_HstSendEvent(APP_EVENT, 0x13113002);
                result = RESULT_LINE_IN;
        }
        //    IsUDisk = g_comval->Onlinedev;

#ifdef SUPPORT_POWERON_ENTER_CHARGE_AP//warkey 2.1
        app_trace(APP_MAIN_TRC, "GetBattery:%d", GetBattery());
        if(-1 == GetBattery() && g_usb_connected == 0)
        {
                //                  hal_HstSendEvent(SYS_EVENT, 0x13062707);
                hal_HstSendEvent(APP_EVENT, 0x13113003);
                result = Charging_Entry();
        }
#endif
        while(1)
        {
                if(result==RESULT_STANDBY)
                {
                        LED_SetPattern(GUI_LED_NONE, 0xde);
                }
                else
                {
                        LED_SetPattern(GUI_LED_NONE, 1);
                }

                hal_HstSendEvent(SYS_EVENT, 0x09250002);
                hal_HstSendEvent(SYS_EVENT, result);

                if(result == RESULT_NULL || result == RESULT_MAIN)
                {
#if APP_SUPPORT_MENU==1
                        if(AP_Support_MENU())
                        {
                                ui_auto_select = FALSE;
                                result = GUI_Display_Menu(GUI_MENU_MAIN, main_menu_callback);

                                g_last_reslt        = RESULT_NULL;
                                if(result == RESULT_TIMEOUT || result == RESULT_IGNORE || result == RESULT_NULL)
                                {
                                        result = RESULT_IDLE; // RESULT_CALENDAR;
                                }
                        }
                        else
#endif
                        {
                                if(RESULT_STANDBY != result)
                                {
                                        result = g_last_reslt;
                                }
                                switch(result)
                                {
                                case RESULT_STANDBY:
                                        break;
                                case RESULT_BT:
#if APP_SUPPORT_MUSIC==1
                                        result = RESULT_MUSIC;
                                        break;
                                case RESULT_MUSIC:
#endif
#if APP_SUPPORT_FM || APP_SUPPORT_LINEIN
                                        //没有Line in时才进入FM 2012-9-27
                                        if(gpio_detect_linein() == GPIO_DETECTED)
                                        {
                                #if APP_SUPPORT_LINEIN ==1
                                                result = RESULT_LINE_IN;
                                                break;
                                #else
                                                result = RESULT_RADIO;
                                                break;
                                #endif
                                        }
                                        else
                                        {
                                #if APP_SUPPORT_FM==1
                                                result = RESULT_RADIO;
                                                break;
                                #endif
                                        }
                                case RESULT_LINE_IN:
                                case RESULT_RADIO:
#endif

#if APP_SUPPORT_RECORD
                                        if(AP_Support_RECORD())
                                        {
                                                result = RESULT_RECORD_NOSTART;
                                                break;
                                        }
                                case RESULT_RECORD_NOSTART:
#endif
#if APP_SUPPORT_BLUETOOTH
                                        result = RESULT_BT;
                                        break;
#endif
                                default:
                                        result = APP_DEFAULT_RESULT;
                                        break;
                                }
                        }
                }
                else if(result == RESULT_POWERON)
                {
                        if(AP_Support_LCD())
                        {
                                GUI_ClearScreen(NULL);
                                GUI_UpdateScreen(NULL);
                        }
                        LED_SetPattern(GUI_LED_POWERON, 1);

                        APP_DisplaySysLogo(TRUE);
                        LED_SetPattern(GUI_LED_NONE, 1);

                        if (g_comval->LightTime == 0)            //每次开机判断一次!解决Bug Report:27
                        {
                                CloseBacklight();
                        }
                        else
                        {
                                OpenBacklight();
                        }

                        //APP_DUMP("g_last_reslt:", g_last_reslt);

                        result = g_last_reslt;
                        if(GetUsbCableStatus())
                        {
                                hal_HstSendEvent(APP_EVENT, 0x07021549);
                                result = RESULT_UDISK;
                        }
                        if(gpio_detect_linein() == GPIO_DETECTED)
                        {
                                hal_HstSendEvent(APP_EVENT, 0x07021550);
                                result = RESULT_LINE_IN;
                        }
                        need_draw = TRUE;
                }
                else        //boot with param or result != 0
                {
                        switch( result)
                        {
#if APP_SUPPORT_MUSIC==1
                        case RESULT_MUSIC:
                                hal_HstSendEvent(SYS_EVENT, 0x20120000);
                                ret = APP_ModCall(FUN_MUSIC, 0);
                                g_last_reslt = result;
                                result = ret;
#if APP_SUPPORT_FADE_INOUT==1
                                if(g_fade_volume_backup != -1)
                                {
                                        //                    hal_HstSendEvent(SYS_EVENT, 0x13101701);
                                        //                    hal_HstSendEvent(SYS_EVENT, g_fade_volume_backup);
                                        SetPAVolume(g_fade_volume_backup);
                                        g_fade_volume_backup = -1;
                                }
#endif
                                if(g_usb_audio_tcard&&GetUsbCableStatus())//plug in tcard when usb audio is running
                                {
                                        result = RESULT_UDISK;
                                }
                                hal_HstSendEvent(SYS_EVENT, 0x20124444);
                                hal_HstSendEvent(SYS_EVENT, g_last_reslt);
                                hal_HstSendEvent(SYS_EVENT, result);
                                break;
#endif
                        case RESULT_RADIO:
                                hal_HstSendEvent(SYS_EVENT, 0x20120033);
                                ret = APP_ModCall(FUN_FM, 0);
                                hal_HstSendEvent(SYS_EVENT, 0x20120044);
                                g_last_reslt = result;
                                result = ret;
                                hal_HstSendEvent(SYS_EVENT, 0x20123001);
                                break;

                        case RESULT_RECORD_START:    //进入录音
                        case RESULT_RECORD_NOSTART:
                        case RESULT_FMREC_START:
                        case RESULT_FMREC_NOSTART:
                                ret = APP_ModCall(FUN_RECORD, result); //传入result,以判断是否直接开始FM录音?
                                …………
…………

开发手册:

源码:

网友A(2018-11-01):
打个点,等黑币够了再来下

网友B:
大佬,你自己看过没有,这代码不是5856的哈。

网友C(2019-04-13):
这个芯片资料好少啊。厂家官网都打不开。。

网友D(2019-07-23):
资料好少啊

网友E:
没有包含硬件资料

网友F(2019-09-10):
正好需要这个资料啊,谢谢楼主

网友G:
谢谢楼主 正需要呢

网友H(2019-12-06):
你好,可以请教你一个问题吗

网友I:
不错,很好的资料

网友J(2020-10-05):
开发环境怎么搭建?

网友K(2021-10-16):
正好需要这个资料,如果有SDK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