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reading ComComboBox1->Comproperty;Registry error(win error code;2)

楼主(2018-09-26):
有没有人大佬有串口调试助手啊 就是那个  sscom32 的软件
萌新去买的教程里面有个,但是打不开,emmmm,很蓝瘦
错误提示:
Error reading ComComboBox1->Comproperty;Registry error(win error code;2)

网友A:
你看看你的的设备管理器里有串口选项吗?
没有的话先要安装串口驱动。
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成功安装串口驱动后软件就能打开了。
我猜想可能是sscom32软件启动的时候要去查看有没有串口可选,没有则报错。
我是win7 64位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你的的设备管理器里有串口选项吗?
没有的话先要安装串口驱动。
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成功安装 ...

谢谢,我试一下,我的是win10 6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