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引脚图上3v3引脚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8-09-26):
求帮忙,想知道蓝牙模块上3v3引脚的作用?

引脚图如下:

网友A:
电源正输入

网友B:
电源输入

网友C:
电源引脚,给蓝牙模块供电

网友D:
3.3伏电源输入管脚

网友E:
模块当然是需要接电啊,需要VCC和GND管脚啊

网友F:
用于小于五伏电压电源输入

网友G:
那是3.3V正电源的输入

网友H:
CSR的主控,3.3V是供电脚

网友I:
模块自己需要用电驱动啊!

网友J:
提供3.3V供电电压。

网友K:
提供电源的

网友L:
3.3V的正极输入端

网友M:
3.3v供电输入

网友N:
模块上电

网友O:
请原谅我先不厚道地笑一分钟!你要推销蓝牙模块,也该问个说得过去的问题好吧!至少顺便说说这模块有什么优势啥的吧

网友P:
3.3v电源引脚

网友Q:
3.3v输入,就是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