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可以兼容51单片机的开发吗?

楼主(2018-09-26):
keil5可以兼容51单片机的开发吗?

网友A:
可以的,我的keil5就覆盖了C51和ARM版本,51单片机和STM32 和lpc共用都可以

网友B:
没问题的

网友C:
可以的,里面包含C51

网友D:
KEIL C51是基于uVision IDE的一款plc编程软件,专用于51系列单片机C语言软件开发,拥有产业标准的Keil C编译器、宏汇编器、调试器、实时内核、单板计算机和仿真器,支持所有的251系列微控制器。开发工具旨在解决嵌入式软件开发商面临的复杂问题,比如当你开始一个新项目,只需简单的从设备数据库选择使用的设备,uVision IDE将设置好所有的编译器、汇编器、链接器和存储器选项,帮助你如期完成项目进度。
KEIL C51中还包含大量的例程,帮助你着手使用最流行的嵌入式8051设备,调试器准确地模拟8051设备的片上外围设备(I2C、CAN、UART、SPI、中断、I/O端口、A/D转换器、D/A转换器和PWM模块)。模拟帮助你了解硬件配置,避免在安装问题上浪费时间。 此外,使用模拟器你可以在没有目标设备的情况下编写和测试应用程序。

网友D:
Keil C51是美国Keil Software公司出品的51系列兼容单片机C语言软件开发系统,与汇编相比,C语言在功能上、结构性、可读性、可维护性上有明显的优势,因而易学易用。Keil提供了包括C编译器、宏汇编、链接器、库管理和一个功能强大的仿真调试器等在内的完整开发方案,通过一个集成开发环境(μVision)将这些部分组合在一起。Keil软件可以适应的操作系统有WIN98、NT、WIN2000、WINXP等。如果你熟悉并采用C语言编程,那么Keil几乎就是你的不二之选,即使不使用C语言而仅用汇编语言编程,其方便易用的集成环境、强大的软件仿真调试工具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楼主:
可以,要下载一个破解软件,网上有教程

网友E:
可以的,而且很好用,完全ok

网友F:
可以 32不能用四 但是五是32和51都可以用

网友G:
可以的,兼容

网友H:
Keil C51是51系列兼容单片机C语言软件开发系统,与汇编相比,C语言在功能上、结构性、可读性、可维护性上有明显的优势,因而易学易用。Keil提供了包括C编译器、宏汇编、链接器、库管理和一个功能强大的仿真调试器等在内的完整开发方案,通过一个集成开发环境(μVision)将这些部分组合在一起。如果你使用C语言编程,那么Keil几乎就是你的不二之选,即使不使用C语言而仅用汇编语言编程,其方便易用的集成环境、强大的软件仿真调试工具也会令你事半功倍。

网友I:
看你下载的事ARM版还是c51版本

网友J:
可以,网上有教程的,搜搜看

网友K:
可以,但是keil4和5不兼容

网友L:
有5的破解版吗?

网友M:
可以,在注册里可选

网友N:
可以的,我的keli4无障碍使用

网友O:
有的,直接搜Keil C51,我下了个v9.59的破解版

网友P:
可以呀,51,32的都可以用

网友Q:
可以的,不过要安装c51安装包

网友R:
应该可以的

网友S:
完全可以

网友T:
先安装MDK526,再安装C51V959,安装在同一个文件夹内,安装途中会有相同的文件,会提示你是否替换,全部选择不替换,不替换

网友U:
可以的。我用过

网友V:
当然可以的,

网友W:
完全没问题

网友X:
可以。kile5是新版本,kile4.kile5都行的

网友Y:
keil5 兼容51 ,你需要添加51的库

网友Z:
完全可以的

网友AA:
可以的,里边是可以兼容51的

网友AB:
可以的,keil系列的都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