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哪一款PCB设计软件好 求推荐

楼主(2018-09-26):
如题目前使用的PCB设计软件哪一款比较好用,有推荐的吗?

网友A:
一般简单一点的altium designer比较好,复杂的allegro

网友B:
封装方便就好

玩具级最简单的sprint-layout

~~~~~~~~~~~~~~~

网友C:
嫌麻烦,网页版的立创就行。百度立创EDA。画完原理图能导成altium designer的格式,不过好像不是最新格式。也可以转成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