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知道怎么设计一个1.2v转2.4v的电路么,感谢感谢

楼主(2018-09-26):
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样设计一个1.2转2.4v的电路,最好不用IC,直接用电子元件设计。感谢了!!!

网友A:
百度找一个升压电路,可以通过可调电阻调节生到的电压的找个1.3-5V可调的调压电路

网友B:
楼主去淘宝买一个升压模块,简单暴力

网友C:
是说焦耳小偷么,

~~~~~~~~~~~~~

网友D:
做一个放大电路吧,具体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E:
升压电路,网上搜索吧,要小心电感干扰。

网友F:
用一个三极管和一个电感就能行了,好像还要一个稳压二极管,之前有做过,回去找一下电路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