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显示温度曲线使用18B20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8-09-27):
程序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3^5;      /*数据\指令 选择*/
sbit rw=P3^6;      /*读\写 选择*/
sbit e=P3^4;      /*读\写使能*/
sbit ds=P2^2;      //18B20信号脚
sbit PSB = P3^7;
sbit WE = P2^6;
sbit DU = P2^7;

uint temp;
float ftemp;
u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度";

void writecom(uchar com);
void writedat(uchar dat);
void initinal(void);

//12MHZ晶振 延时50微秒
void delay50us(uint t)
{
   uchar j;
for(;t>0;t--)
   for(j=19;j>0;j--);
}
void dsreset()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
     uint i;
     ds=0;         //拉低总线开始复位
     i=103;
     while(i>0)i--;
     ds=1;//释放总线
     i=4;
     while(i>0)i--;
   // 省去了等待芯片返回应答的过程 。。。。。。
}
bit readbit(void)      //ds18b20读取一个二进制位,参照时序图
{
  uint i;
  bit dat;
  ds=0;i++;
  ds=1;i++,i++;
  dat=ds;
  i=8;while(i>0)i--;
  return(dat);
}
uchar tempread(void)  //ds18b20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
{
  uchar i,j,dat;
  dat=0;
  for(i=0;i<8;i++)
  {
     j=readbit();
     dat=(j<<7)|(dat>>1);  //
  }
  return(dat);
}
void tempwrite(uchar dat)    //ds18b20写入字节数据
{
uint i;u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1)       //    写1
   {
     ds=0;             //     拉低总线以开始一个写时序
     i++;i++;
     ds=1;             //     释放总线
     i=8;while(i>0)i--;
   }
   else                      //   写0
   {
        ds=0;
     i=8;while(i>0)i--;
     ds=1;
     i++;i++;
   }
}
}
void tempchang(void)    //温度转换
{
dsreset();
delay50us(20);
tempwrite(0xcc);      //
tempwrite(0x44);     //
}
uint gettemp()     //    获取温度
{
  uchar a,b;
  dsreset();
  delay50us(2000);        //延时100毫秒消除恐怖85度
  tempwrite(0xcc);      //
  tempwrite(0xbe);     //
  a=tempread();         //
  b=tempread();           //
  temp=b;
  temp<<=8;       //////
  temp=temp|a;
  ftemp=temp*0.0625;      //
  temp=ftemp*10+0.5;         //
  ftemp=ftemp+0.05;             //
  return temp;                //
}

/*------------------检查忙位-----------------------------*/
void chkbusy()
{
    rs=0;
    rw=1;
    e=1;
    P0=0xff ;
    while((P0&0x80)==0x80);
    e=0;
}
/*************读数据************/
uchar read()
{
uchar shuju;
chkbusy();
P0=0xff;
rs=1;
rw=1;
e=0;
delay50us(1);
e=1;
shuju=P0;
// delay(5);
e=0;
return(shuju);
}
//增加画点子程序
void DrawPoint(uchar X,uchar Y,uchar Color)
{
    uchar Row,Tier,Tier_bit ;
    uchar ReadOldH,ReadOldL ;
    //writecom(0x34);    //扩展指令开
    writecom(0x36);        //扩展指令加绘图模块
    Tier=X>>4 ;
    Tier_bit=X&0x0f ;
    if(Y<32)
    {
        Row=Y ;
    }
    else
    {
        Row=Y-32 ;
        Tier+=8 ;
    }
    writecom(Row+0x80);
    writecom(Tier+0x80);
    read();
    ReadOldH=read();
    ReadOldL=read();
    writecom(Row+0x80);
    writecom(Tier+0x80);
    if(Tier_bit<8)
    {
        switch(Color)
        {
            case 0 :
            ReadOldH&=(~(0x01<<(7-Tier_bit)));
            break ;
            case 1 :
            ReadOldH|=(0x01<<(7-Tier_bit));
            break ;
            case 2 :
            ReadOldH^=(0x01<<(7-Tier_bit));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writedat(ReadOldH);
        writedat(ReadOldL);
    }
    else
    {
        switch(Color)
        {
            case 0 :
            ReadOldL&=(~(0x01<<(15-Tier_bit)));
            break ;
            case 1 :
            ReadOldL|=(0x01<<(15-Tier_bit));
            break ;
            case 2 :
            ReadOldL^=(0x01<<(15-Tier_bit));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writedat(ReadOldH);
        writedat(ReadOldL);
    }
    writecom(0x30);
}
//写命令
void writecom(uchar com)
{
  chkbusy();
  rw=0;
  rs=0;
  delay50us(1);
  P0=com;
  e=1;
  delay50us(10);
  e=0;
  delay50us(10);
}

//写数据
void writedat(uchar dat)
{
  chkbusy();
  rw=0;
  rs=1;
  delay50us(1);
  P0=dat;
  e=1;
  delay50us(10);
  e=0;
  delay50us(10);
}

//初始化
void initinal(void)
{
  delay50us(2);
  writecom(0x30);
  delay50us(4);
  writecom(0x30);
  delay50us(4);
  writecom(0x0e);
  delay50us(4);
  writecom(0x01);
  delay50us(240);
  writecom(0x06);
  delay50us(10);
}
void clrscreen()
{
    writecom(0x01);
    delay50us(10);
}
//------------------清整个GDRAM空间----------------------------
void clrgdram()
{
    unsigned char x,y ;
    for(y=0;y<64;y++)
    for(x=0;x<16;x++)
    {
        writecom(0x34);
        writecom(y+0x80);
        //行地址
        writecom(x+0x80);
        //列地址
        writecom(0x30);
        writedat(0x00);
        writedat(0x00);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i,j,e,colour=1;
//    uint a ;
      rw=0;
    WE = DU = 0;
    initinal();
    clrgdram();
  //  delay50us(2);
    clrscreen();
//    writecom(0x34);

    while(1)
    {
      uint a,b,c,d;
       DrawPoint(18,6,colour);
       DrawPoint(18,22,colour);
       DrawPoint(18,38,colour);
       DrawPoint(18,54,colour);
        for(j=17;j<128;j++)
    {

        DrawPoint(17,j-17,colour);
        DrawPoint(j,63,colour);
        writecom(0x80);
        writedat(table[6]);
        writedat(table[7]);
        writecom(0x90);
        writedat(table[5]);
        writedat(table[1]);
        writecom(0x88);
        writedat(table[3]);
        writedat(table[5]);
        writecom(0x98);
        writedat(table[1]);
        writedat(table[9]);
    }

    for(i=17;i<128;i++)
    {
       tempchang();
       a=gettemp();
       delay50us(1000);
       e=73-a/10;
       DrawPoint(i,e,colour);

         b=a/100;
      c=a%100/10;
      d=a%100%10;
      writecom(0x83);
      writedat(table[b]);
      delay50us(1);
      writedat(table[c]);
      delay50us(1);
      writedat(table[10]);
      delay50us(1);
      writedat(table[d]);
      delay50us(1);
      writedat(table[11]);
      writedat(table[12]);
      delay50us(4);
      writecom(0x83);
    }
    clrgdram();
/*    writecom(0x36);
    delay50us(5);
    clrgdram();
    clrscreen();
      tempchang();
      a=gettemp();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