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uno在窗口监视器输出电脑时间的编程思路?

楼主(2018-09-27):
老哥们好 :)
刚接触arduino,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项目,在arduino编程然后要求在串口监视器输出电脑时间
即打开窗口监视器,然后得到输出格式为
Heure de votre PC
18:20:30 (无小数点和其余符号)

希望诸位大佬能指点一下如何编程
感激不尽~~~

PS 我们只用arduino uno 和 1602,要求不调用其他函数

串口监视器

串口监视器

网友A:
外接时钟芯片

网友B:
窗口监视器是?

楼主:
谢谢老哥!但是我们说不用rtc函数调用。。

网友C: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unsigned long currentMicros;
unsigned long previousMicros;
unsigned long elapsedTime;

byte hundredths;
byte tenths;
byte secondsOnes;
byte oldSecondsOnes;
byte secondsTens;
byte minutesOnes = 6; // Replace this with the most current time
byte minutesTens = 5;
byte hoursOnes = 0;
byte hoursTens = 1;

void setup(){

  Serial.begin(115200); // make serial monitor match
  currentMicros = micros();
  previousMicros = currentMicros;
  Serial.println ("Setup Done");
}

void loop(){

  currentMicros = micros();

  // how long's it been?
  elapsedTime = currentMicros - previousMicros;
  //Serial.print ("Elapsed: ");
  //Serial.println (elapsedTime);
  if ( elapsedTime >=10000UL){  // 0.01 second passed? Update the timers
    elapsedTime = 0;
    previousMicros  = previousMicros + 10000UL;
    hundredths = hundredths+1;
    if (hundredths == 10){
      hundredths = 0;
      tenths = tenths +1;
      if (tenths == 10){
        tenths = 0;
        secondsOnes = secondsOnes + 1;
        if (secondsOnes == 10){
          secondsOnes = 0;
          secondsTens = secondsTens +1;
          if (secondsTens == 6){
            secondsTens = 0;
            minutesOnes =  minutesOnes + 1;
            if (minutesOnes == 10){
              minutesOnes = 0;
              minutesTens = minutesTens +1;
              if (minutesTens == 6){
                minutesTens = 0;
                hoursOnes = hoursOnes +1;
                if (hoursOnes == 10){
                  hoursOnes = 0;
                  hoursTens = hoursTens =1;
                  if (hoursOnes == 4 && hoursTens ==2){
                    hoursOnes = 0;
                    hoursTens = 0;
                  }
                }
              } // minutesTens rollover check
            } // minutesOnes rollover check
          } // secondsTens rollover check
        } // secondsOnes rollover check
      } // tenths rollover check
    } // hundredths rollover check
  } // hundredths passing check

  if (oldSecondsOnes != secondsOnes){  // show the elapsed time
    oldSecondsOnes = secondsOnes;
    Serial.print ("Time: ");
    Serial.print (hoursTens);
    Serial.print(hoursOnes);
    Serial.print(":");
    Serial.print(minutesTens);
    Serial.print(minutesOnes);
    Serial.print(":");
    Serial.print(secondsTens);
    Serial.println(secondsOnes);

/*
if ( hoursTens == 0 && hoursOnes == 6 ** minutesTens == 0 && minutesOnes == 0 && secondsTens == 0 && secondsOnes == 0){
// alarm time!
}
*/

  } // end one second check
} // end loo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老哥太感谢你了!!!
我是小白你能给我稍微讲一下思路吗?
感激不尽!!!

网友D:
用 1602 来显示,可以完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