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963C控制的PG12864仿真程序,显示中英文加汉字

楼主:
收了几块T6963C控制的点阵液晶屏,研究了两天,终于弄了点小眉目,现在将程序及仿真放上来,供参考

#include<stdio.h> //NULL 的引用
#include<intrins.h>
#include<ABSACC.H> //XBYTE[]的引用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mcom XBYTE[0x3fff] /*T6963C 写命令口地址,读数据口地址*/
#define lcmdata XBYTE[0x3eff] /*T6963C 写数据口地址*/

uchar code table[]=
{
/*---转换字符 *姓名*/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C6,0x6C,0x38,0x38,0x38,0x6C,0xC6,0x00,0x00,0x00,0x00,         // -x-
/*---转换字符 * 姓名*/
0x00,0x00,0x00,0x00,0x00,0xFE,0xCC,0x18,0x30,0x60,0xC6,0xFE,0x00,0x00,0x00,0x00,          // -z-
0x00,0x00,0x38,0x6C,0x64,0x60,0xF0,0x60,0x60,0x60,0x60,0xF0,0x00,0x00,0x00,0x00,         // -f-
/*---转换字符 制 ---*/
0x04,0x24,0x25,0x3F,0x24,0x44,0xFF,0x04,0x3F,0x24,0x24,0x24,0x26,0x25,0x04,0x04,
0x04,0x04,0x04,0xA4,0x24,0xA4,0xE4,0x24,0xA4,0xA4,0xA4,0x84,0x84,0x04,0x14,0x08,
/*---转换字符 作 ---*/
0x09,0x09,0x09,0x11,0x12,0x32,0x54,0x98,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
0x00,0x00,0x04,0xFE,0x80,0x80,0x90,0xF8,0x80,0x80,0x88,0xFC,0x80,0x80,0x80,0x80
};

void busy_lcm(uchar flag)
{
        uchar i;
        i=flag;
        while(i==lcmcom&flag);
}

void write_lcm(uchar count,uchar com,uchar data1,uchar data2)
{
        switch(count)
        {
                case 1: busy_lcm(0x3); lcmcom=com;
                break;
                case 2: busy_lcm(0x3); lcmdata=data1; busy_lcm(0x3); lcmcom=com;
                break;
                case 3: busy_lcm(0x3); lcmdata=data1; busy_lcm(0x3); lcmdata=data2; busy_lcm(0x3);
                lcmcom=com;
                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clear_lcm()
{
        uint i;
        write_lcm(3,0x24,0x00,0x00); /*设置显示RAM 首地址*/
        write_lcm(1,0xb0,NULL,NULL); /*设置自动写方式*/
        for (i=0;i<3840;i++)                         /*最大显示点阵为:240*128/8=3840;128×64/8=1024*/
        {
                busy_lcm(0x0c);
                lcmdata=0x0;         /*写00H 清屏*/
        }
        busy_lcm(0x0c);
        lcmcom=0xb2; /*设置自动写结束*/
}
void init_lcm()
{
        write_lcm(1,0xa1,NULL,NULL); //设置光标形状为8(列)×1(行)
        write_lcm(3,0x21,0x00,0x00); //设置光标指针
        write_lcm(3,0x40,0x00,0x00); //设置文本显示区域首址
        write_lcm(3,0x41,0x01,0x00); // 设置文本区宽度
        write_lcm(3,0x42,32,0x00); //设置图形显示区域首址为32
        write_lcm(3,0x24,32,0x00);  // 设置地址指针位置为32
        write_lcm(3,0x43,30,0x0); //设置图形显示区域宽度为30 字节
        write_lcm(1,0x80,NULL,NULL); //设置显示为逻辑“或”方式
        write_lcm(1,0x9c,NULL,NULL); //设置显示开关,图形/文本显示均开启
}

/********************************************************************
                                        显示一个汉字
*********************************************************************/
void display_1c(uchar caddr,uchar x,uchar y)                         //控制汉字
{
        uchar i,j,*p;uint w;
        p=table+caddr*32;
        x=x<<1;                                  //可灵活调节循环左移
        for(i=0;i<=1;i++)
        {
                x=x+i;
                for(j=0;j<16;j++)
                {
                        w=y*16*30+x+32+j*30;
                        write_lcm(3,        0x24,        w%256,        w>>8);
                        write_lcm(2,        0xc2,        *p,                NULL);
                        p++;
                }
        }
}

网友A(2019-05-02):
多谢分享 小白被这T6963C搞死了快哈哈

网友B(2019-06-27):
正折腾呢!谢谢!

网友C(2019-09-28):
不错~看一下~顶上去

网友D(2020-03-17):
新手来学习一下

网友E(2022-06-23):
谢谢分享,可以驱动显示,不过启动后要等待10多秒后才能刷出画面来。

网友F:
为什么启动这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