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51单片机精准地控制舵机的角度(新人贴)

楼主(2018-09-27):
这是目前我写的程序,有问题的是只要上电舵机就会自动地转动,然后就没反应了:

#include<reg52.h>

//引脚位定义
sbit key1 = P3^2;
sbit key2 = P3^3;  //独立按键引脚
sbit pwm1 = P1^2;          //读取脉宽

sbit led1 = P2^2;                 //点亮led3
sbit led2 = P2^1;                 //点亮led2

unsigned int JD = 90;//角度累加
unsigned int  T0NUM = 0; //中断累加

void init_time()//初始化定时器
{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F5;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EA = 1;                         //中断总开关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打开中断允许开关
}

void Delay10ms()                //12晶振
{
        unsigned char i, j;

        i = 117;
        j = 184;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PWMOUT(unsigned jiaodu)
{
        if(T0NUM <= jiaodu+45)
        pwm1 = 1;
        else
        pwm1 = 0;

        if(T0NUM >= 1801)
        T0NUM = 0;
} */

void main()
{
        init_time();

        while(1)
    {
        if(key1 == 0)
        {
            Delay10ms();
            if(key1 == 0)
            {
                JD ++ ;
                                led1 = ~led1;
                while(key1 == 0);
            }
        }
        //----------------------------
        if(key2 == 0)
        {
            Delay10ms();
            if(key2 == 0)
            {
                JD -- ;
                                led2 = ~led2;
                while(key2 == 0);
            }
        }
        //------------------------------
                if(JD > 180)
                        JD = 180 ;
                if(JD < 1)
                        JD = 1 ;
                //------------------------------
    }

}

void time0_init()  interrupt 1
{
        TR0 = 0;
        TL0 = 0xF5;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T0NUM++;
        TR0 = 1;

        if(T0NUM <= JD+45)
        pwm1 = 1;
        else
        pwm1 = 0;

        if(T0NUM >= 1801)
        T0NUM = 0;

}

网友A:
从你的源码看 可能是 P1^2接电机信号线。定时时间可能是11微秒,频率11-12M
void time0_init()  interrupt 1这个程序如果mcu是12t的,那么这个程序没处理完,就又进入
中断了。

网友B(2020-02-25):
感觉这种中断次数太多,耗费cpu太大。请问哪位大神还有更好的舵机小角度调整办法吗?

网友C:
我也感觉中断次数太多,耗费cpu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