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一个电子密码箱(已经有密码锁)求设计思路

楼主(2018-09-27):
我想不明白的是怎么去控制箱子打开或者关闭,打个比方:就是家里的门用钥匙插入转动后,里面会有个东西缩进去锁里面,我就是不明白怎么用单片机实现出这个步骤,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原理差不多都相似的,密码正确了电路输出信号去开锁,错误电路就不动作

网友B:
推拉式直流电磁铁你了解一下,你输入密码后,单片机通过一个IO 口控制,记得增加一个三极管放大电流,IO口的电流太小,不能驱动推拉式直流电磁铁动作

网友C:
你说的这个应该是设计一个电路   仿真的话直接用一个开关按钮就行了

网友D:
马达或电磁。

网友E:
你可以用这个

网友F:
单片机是控制部分,还必须要有一个执行机构。执行机构可以是电磁铁,也可以是小电机,如步进电机等。执行机构的动作,类似于手动转动锁芯的动作,要由单片机控制

网友G:
钥匙插进去转动那是电控开关呀,然后开了之后电平有变化单片机检测到在推动机械部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差不多都相似的,密码正确了电路输出信号去开锁,错误电路就不动作

我就是没搞懂 动作那一步应该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拉式直流电磁铁你了解一下,你输入密码后,单片机通过一个IO 口控制,记得增加一个三极管放大电流,IO口 ...

好的,谢谢老哥。 我淘宝看看

楼主:
这个淘宝怎么搜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淘宝怎么搜呢?

这个淘宝这么搜  电控锁  小电插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