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论坛中程序驱动16*32的led广告屏,非常暗呢怎么解决?

楼主(2018-09-27):
为什么用论坛中程序驱动16*32的led广告屏,非常暗呢怎么解决?接口是74hc245

网友A:
选高亮点阵屏或电源功率是否足够又或者电路是否正确

网友B:
应该是你自己设计的电路吧,把LED的上拉电阻阻值修改小一些,不要用多少K的电阻,二百,三百欧姆的就行。

网友C:
电路接的借口不正确吧

网友D:
那就把限流电阻减小点,或者选用高亮的矩阵屏,还有扫描时间适当放慢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高亮点阵屏或电源功率是否足够又或者电路是否正确

我发现使能端接上会被拉低电压!难道是带负载能力不行?

网友E:
扫描的频率不能太高,以不闪烁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