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VGA显示 verilog源码仿真与资料分享

楼主(2018-09-27):
FPGA 驱动vga显示源码仿真与资料都有

`timescale 1ns / 1ps
/*==============================================================================
Engineer            : a fei
Module Hierarchy    : top function module
Design Name         : vga_module.v
Module Name         : vga_module
Project Name        : test_project_top.qsf
Target Devices      : Altera
Tool versions       : QUARTUSII11.0/Windows XP
Description         : 显示“囧”字,绿背景,蓝框,800*600@60Hz
Dependencies        :
Revision            : 0.01 - File Created
Additional Comments : modify the pixer to 800X600@72Hz
==============================================================================*/
module vga_module(
        input                 i_fpga_clk        ,        //50MHz
        input                 i_rst_n                        ,        //低电平复位

        output                 o_vga_red                ,
        output                 o_vga_green        ,
        output                 o_vga_blue        ,
        output                 o_vga_hsync        ,        //行同步信号
        output                 o_vga_vsync                //场同步信号
);

//================================================================================
// 4、Wire and reg declaration
//================================================================================
        reg[9:0] r_x_cnt;        //行坐标(这里包括了行同步、后沿、有效数据区、前沿)
        reg[9:0] r_y_cnt;        //列坐标(这里包括了场同步、后沿、有效数据区、前沿)
always @ (posedge i_fpga_clk or negedge i_rst_n)
        if(!i_rst_n)
                r_x_cnt <= 10'd0;
        else if(r_x_cnt == 10'd1000)
                r_x_cnt <= 10'd0;                //行计数只记到1000
        else
                r_x_cnt <= r_x_cnt+1'b1;

always @ (posedge i_fpga_clk or negedge i_rst_n)
        if(!i_rst_n)
                r_y_cnt <= 10'd0;
        else if(r_y_cnt == 10'd665)
                r_y_cnt <= 10'd0;                //场同步只记到665
        else if(r_x_cnt == 10'd1000)
                r_y_cnt <= r_y_cnt+1'b1;//每计数完一行,场同步就加一
        else
                r_y_cnt <= r_y_cnt;

//================================================================================
// 4、Wire and reg declaration
//================================================================================
        wire w_vga_valid;        //有效数据显示区标志,当坐标不处于有效显示区时,R、G、B三原色信号接的电平都必须拉底(0)*/
assign w_vga_valid = (r_x_cnt > 10'd180) && (r_x_cnt < 10'd980) //800*600
                                        && (r_y_cnt > 10'd35) && (r_y_cnt < 10'd635);

        wire        [9:0] w_x_pos;
        wire        [9:0]        w_y_pos;        //有效显示区坐标
assign w_x_pos = r_x_cnt-10'd180;//
assign w_y_pos = r_y_cnt-10'd35;//

        reg         r_vga_hsync;
        reg                r_vga_vsync;
always @ (posedge i_fpga_clk or negedge i_rst_n)
  if (!i_rst_n)
          begin
                        r_vga_hsync <= 1'b0;
             r_vga_vsync <= 1'b0;
     end
  else
          begin
             r_vga_hsync <= r_x_cnt <= 10'd50;  //产生hsync信号(行同步)0-50
             r_vga_vsync <= r_y_cnt <= 10'd6;   //产生vsync信号(场同步)0-6
    end

//================================================================================
// 4、Wire and reg declaration
//================================================================================
        //显示一个矩形框
        wire a_dis,b_dis,c_dis,d_dis;        //矩形框显示区域定位
assign a_dis = ( (w_x_pos>=200) && (w_x_pos<=220) )
                                &&        ( (w_y_pos>=140) && (w_y_pos<=460) );
assign b_dis = ( (w_x_pos>=580) && (w_x_pos<=600) )
                                && ( (w_y_pos>=140) && (w_y_pos<=460) );
assign c_dis = ( (w_x_pos>=220) && (w_x_pos<=580) )
                                &&        ( (w_y_pos>140)  && (w_y_pos<=160) );
assign d_dis = ( (w_x_pos>=220) && (w_x_pos<=580) )
                                && ( (w_y_pos>=440) && (w_y_pos<=460) );

        wire e_dis,f_dis,g_dis,h_dis;        //矩形框显示区域定位
assign e_dis = ( (w_x_pos>=320) && (w_x_pos<=340) )
                                &&        ( (w_y_pos>=320) && (w_y_pos<=410) );
assign f_dis = ( (w_x_pos>=460) && (w_x_pos<=480) )
                                && ( (w_y_pos>=320) && (w_y_pos<=410) );
assign g_dis = ( (w_x_pos>=340) && (w_x_pos<=460) )
                                &&        ( (w_y_pos>320)  && (w_y_pos<=340) );
assign h_dis = ( (w_x_pos>=340) && (w_x_pos<=460) )
                                && ( (w_y_pos>=390) && (w_y_pos<=410) );

        wire i_dis,j_dis,k_dis,l_dis;
assign i_dis = ( (w_x_pos>=320) && (w_x_pos<=340) )
                                &&        ( (w_y_pos>=210) && (w_y_pos<=290) );
assign j_dis = ( (w_x_pos>=460) && (w_x_pos<=480) )
                                && ( (w_y_pos>=210) && (w_y_pos<=290) );
assign k_dis = ( (w_x_pos>=270) && (w_x_pos<=320) )
                                &&        ( (w_y_pos>270)  && (w_y_pos<=290) );
assign l_dis = ( (w_x_pos>=480) && (w_x_pos<=530) )
                                && ( (w_y_pos>=270) && (w_y_pos<=290) );

//================================================================================
// 2、output
//================================================================================

        assign o_vga_red = w_vga_valid ?        (i_dis | j_dis | k_dis | l_dis): 1'b0;
        assign o_vga_blue = w_vga_valid ?  (a_dis | b_dis | c_dis | d_dis | e_dis | f_dis | g_dis | h_dis ) : 1'b0;
        assign o_vga_green = w_vga_valid ? ~(a_dis | b_dis | c_dis | d_dis | e_dis | f_dis | g_dis | h_dis | i_dis | j_dis | k_dis | l_dis) : 1'b0;
        assign o_vga_vsync = r_vga_vsync ;
        assign o_vga_hsync = r_vga_hsync ;

//================================================================================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