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驱动LCD12864显示图像的源码与资料分享

楼主(2018-09-27):
lcd12864的例子,已经做出来了

FPGA 源程序如下:
//==========================================================================
//Filename  :lcd12864_picture.v
//modulename:lcd12864_picture
//Author    :a fei
//Date            :2012-7-8
//Function  :驱动12864,显示图像
//Uesedfor  :
//==========================================================================
`timescale 1ns/1ps

module    lcd12864_picture
   (
//sys_signal
    input               i_50m_clk    ,
    input               i_rst_n      ,

    output reg             o_lcd_rs      ,//12864端口
    output reg             o_lcd_rw      ,
    output reg             o_lcd_en      ,
    output reg   [7:0]     o_lcd_data    ,
    output                 o_lcd_psb     ,
    output       [1:0]     o_led
  //  output                 o_lcd_rst
    );

//assign  o_lcd_rst = 1'b1 ;
assign  o_lcd_psb = 1'b1 ;

//=============================================================================
//控制状态机状态
//=============================================================================
parameter Idle          = 11'b00000000001 ;//上电初始状态
parameter Set_mode      = 11'b00000000010 ;//模式设置
parameter clear1        = 11'b00000000100 ;//数据地址清零
parameter Disp_on_off   = 11'b00000001000 ;//显示开和关
parameter Cursor        = 11'b00000010000 ;//光标设置
parameter Stand_by      = 11'b00000100000 ;//延时
parameter Clear2        = 11'b00001000000 ;//数据地址清零
parameter disp_function = 11'b00010000000 ;//开绘图显示
parameter Wr_address_Y  = 11'b00100000000  ;//写行地址
parameter Wr_address_X  = 11'b01000000000  ;//写列地址,列地址自动加1
parameter Wr_data       = 11'b10000000000  ;//写数据

reg [10:0] crt_state , next_state ;
//=================================================================
reg [15:0] cnt_1000 ;//E、RS信号脉冲宽度计数器 1000*20ns=20us
reg [15:0] time_cnt2;//写数据地址数据间隔计数器

always@( posedge i_50m_clk or negedge i_rst_n )//
    if( !i_rst_n )
           cnt_1000 <= 16'b0 ;
    else if(crt_state!=next_state)
           cnt_1000 <= 16'b0 ;
    else if(time_cnt2==16'hffff)
           cnt_1000 <= 16'b0 ;
    else if( cnt_1000 == 16'd4000)
           cnt_1000 <= cnt_1000 ;
    else
           cnt_1000 <= cnt_1000 +1'b1  ;

reg [18:0]  time_cnt1 ;//5ms计时器,初始化指令间隔
always@( posedge i_50m_clk or negedge i_rst_n )//
    if( !i_rst_n )
           time_cnt1 <= 18'b0 ;
    else if(crt_state!=next_state)
           time_cnt1 <= 18'b0 ;
    else if( time_cnt1 == 18'h3ffff)
           time_cnt1 <= time_cnt1 ;
    else
           time_cnt1 <= time_cnt1 +1'b1  ;

always@( posedge i_50m_clk or negedge i_rst_n )//写数据或地址时间间隔,写一个字节数据命令的耗时时间
    if( !i_rst_n )
           time_cnt2 <= 16'b0 ;
    else if(crt_state!=next_state)
           time_cnt2 <= 16'b0 ;
    else if( time_cnt2 == 16'hffff)
           time_cnt2 <= 16'h0 ;
    else
           time_cnt2 <= time_cnt2 +1'b1  ;

//==================================================================
   reg[7:0]  address_Y ;//行地址
reg[7:0]  address_X ;//列地址
reg[3:0] cnt_16   ;//列地址计数器
reg[4:0] cnt_32   ;//行地址计数器
reg[9:0] rom_addr ;//图片rom地址
wire[7:0] disp_data ;//图片数据

//==================================================================
//上电等待时间
//==================================================================
reg [19:0] power_up_cnt ;//上电等待时间42ms

always@( posedge i_50m_clk or negedge i_rst_n )//
    if( !i_rst_n )
            power_up_cnt <= 20'b0   ;
    else if(power_up_cnt==20'hff)//power_up_cnt==22'hff
           power_up_cnt<= power_up_cnt ;
    else
           power_up_cnt <= power_up_cnt + 1'b1  ;

//====================================================================
//状态转移
//====================================================================
always@( posedge i_50m_clk or negedge i_rst_n )//
    if( !i_rst_n )
            crt_state <= Idle ;
    else
            crt_state <= next_state ;

always@( *)
      case(crt_state)
                 Idle : if(power_up_cnt==20'hff) //时间42ms到
                                 next_state = Set_mode ;
                        else
                                 next_state = crt_state ;

                 Set_mode: if(time_cnt1 == 18'h3ffff) //模式设置
                                 next_state = clear1 ;
                           else
                                 next_state = crt_state ;

           clear1   : if(time_cnt1 == 18'h3ffff)//清零
                           next_state = Disp_on_off ;
                     else
                           next_state = crt_state ;

          Disp_on_off: if(time_cnt1 == 18'h3ffff)//显示开、关
                           next_state = Cursor ;
                       else
                           next_state = crt_state ;

          Cursor   : if(time_cnt1 == 18'h3ffff)//光标设置
                           next_state = Stand_by ;
                     else
                           next_state = crt_state ;

           Stand_by   :if(time_cnt1 == 18'h3ffff)//延时5ms
                           next_state = Clear2 ;
                        else
                           next_state = crt_state ;

           Clear2     : if(time_cnt2 == 16'hffff)  //清零
                             next_state = disp_function ;
                        else
                             next_state = crt_state ;

           disp_function     : if(time_cnt2 == 16'hffff)  //开绘图功能
                             next_state = Wr_address_Y ;
                        else
                             next_state = crt_state ;

          Wr_address_Y   : if(time_cnt2 == 16'hffff)//写行地址
                               next_state = Wr_address_X ;
                           else
                               next_state = crt_state ;

           Wr_address_X   : if(time_cnt2 == 16'hffff)//写列地址
                               next_state = Wr_data ;
                           else
                               next_state = crt_state ;

           Wr_data    : if(rom_addr==10'd1023&&time_cnt2 == 16'hffff)  //1024个字节数据读完时,重新开始读数据
                           next_state =Clear2 ;
                        else if(cnt_16==4'd15&&time_cnt2 == 16'hffff)//没有读完1024个字节数据,写下一行数据
                           next_state = Wr_address_Y ;
                        else
                           next_state = crt_state ;

        default :next_state = Idle ;
     endcase

//===================================================================产生地址和数据

always@( posedge i_50m_clk or negedge i_rst_n )//
    if(!i_rst_n )
          cnt_16 <= 4'd0 ;
    else if(crt_state==Clear2)
           cnt_16 <= 4'd0 ;
    else if(crt_state==Wr_data)//没一行16个字节,写完一个字节,计数器加1
           if(time_cnt2==16'hffff)
                cnt_16 <= cnt_16+1'b1 ;
           else
                cnt_16 <=cnt_16 ;
    else
              cnt_16 <=4'b0 ;

always@( posedge i_50m_clk or negedge i_rst_n )//
    if(!i_rst_n )
          cnt_32 <= 5'd0 ;
    else if(crt_state==Clear2)
           cnt_32 <= 5'd0 ;
    else if(cnt_16==4'd15&&time_cnt2==16'hffff)//每写完一行,行数加1
            cnt_32 <= cnt_32+1'b1 ;
    else
            cnt_32 <= cnt_32 ;

always@( posedge i_50m_clk or negedge i_rst_n )//分上下屏,半屏的行地址范围8‘h80+(0~31)
    if(!i_rst_n )
           address_Y <=8'b0 ;
    else if(crt_state==Wr_address_Y) //行地址,垂直地址
           address_Y <=8'h80+cnt_32 ;
    else
           address_Y <=address_Y ;

always@( posedge i_50m_clk or negedge i_rst_n )//分上下屏,只需给出首地址,列地址自动加1
    if(!i_rst_n )
           address_X <=8'b0 ;
    else if(crt_state==Wr_address_X)
          if(rom_addr<10'd512)      //上半屏行起始地址
               address_X <=8'h80 ;
          else                     //下半屏行起始地址
               address_X <=8'h88;
    else
          address_X <=address_X ;

///=============================================================图像数据
always@( posedge i_50m_clk or negedge i_rst_n )//rom地址
    if(!i_rst_n )
            rom_addr <= 10'd0 ;
    else if(crt_state==Clear2)
            rom_addr <= 10'd0 ;
    else if(crt_state==Wr_data)
            if(time_cnt2==16'hffff)
                  rom_addr <= rom_addr +1'b1 ;
            else
                  rom_addr <= rom_addr ;
    else
            rom_addr <= rom_addr ;

///rom  一共1024个字节数据

picture_rom u0_picture_rom(
        .address( rom_addr ),
        .clock  ( i_50m_clk),
        .q      ( disp_data)
                    );

//==================================================================端口输出

///////lcd_rs,1写数据 ,0写命令
always@( posedge i_50m_clk or negedge i_rst_n )//
    if( !i_rst_n )
           o_lcd_rs <= 1'b0 ;
    else if((crt_state ==Wr_data)&&(cnt_1000<16'd4000))
           o_lcd_rs <= 1'b1 ;
   else
           o_lcd_rs <= 1'b0 ;

//==lcd_rw ,总是写
always@( posedge i_50m_clk)
       o_lcd_rw <= 1'b0 ;

//====lcd_en

always@( posedge i_50m_clk or negedge i_rst_n )//
    if( !i_rst_n )
          o_lcd_en <= 1'b0 ;
    else if(crt_state==Stand_by)
          o_lcd_en <= 1'b0 ;
    else if(cnt_1000>6'd5&&cnt_1000<16'd3900)//高电平
           o_lcd_en <= 1'b1 ;
    else
           o_lcd_en <=  1'b0 ;

//lcd_data ,address
always@( *)
       case(crt_state)
               Idle                      :  o_lcd_data = 8'h30 ;//模式设置
               Set_mode                  :  o_lcd_data = 8'h30 ;//模式设置
        Disp_on_off               :  o_lcd_data = 8'h0c ;//显示开、关
        Cursor                    :  o_lcd_data = 8'h06 ;//光标设置
        clear1,Clear2             :  o_lcd_data = 8'h01 ;//清零
        disp_function             :   o_lcd_data = 8'h36 ;//绘图功能
        Wr_address_Y                :  o_lcd_data = address_Y   ; //行地址
         Wr_address_X                :  o_lcd_data = address_X   ; //行地址
        Wr_data                   :  o_lcd_data = disp_data ;//数据
         default :     o_lcd_data = 8'hff ;

       endcase

///=========================================================================
//LED闪烁,指示fpga工作状态
//==========================================================================

led_block  u0_led_block(
               .i_clk_50M   ( i_50m_clk ) ,
               .i_fpga_clk  ( i_50m_clk ) ,
               .i_rst_n     ( i_rst_n   ) ,

               .o_led       (   o_led   )

                  );

endmodule

网友A(2019-10-11):
哇,楼主真的好人

网友B(2020-04-11):
用fpga来驱动黑白屏,楼主辛苦,不错

网友C(2020-09-07):
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的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