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 target not created

楼主(2018-09-27):
程序在编译的时候总是出target not created,求各路大佬解答

网友A:
你的问题很大的可能是你的keil没有破解,没有破解的keil编译的字节是很有限的(好像是2048个字节),你的这个工程好像是关于飞控和其遥控器的,文件相对来说比较大,你的keil破解之后应该就可以了,你的源码在我的keil中编译没有报错。

网友B:
我用keil5编译两个工程都没问题呀。

网友C:
编译过了,好像没有问题,应该是你没有版权吧,或者试一下用keil4

楼主(2019-01-08):
嗯,破解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