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无源蜂鸣器正常,有源蜂鸣器没声音?

楼主(2018-09-27):
用两节电池驱动有源和无源蜂鸣器,都有声音,为什么用51单片机最小系统发件电路,只有用无源蜂鸣器正常,有源的最小系统上没反应?还请大神小谈高见。

网友A:
通电就不停响的吧

网友B:
有木有加放大电路呀,比如三极管的扩流。

网友C:
你单片机给它的信号应该是一个高低电平的信号吧,应该不是只有高电平!

网友D:
你看下是不是驱动的电流不够,电流不够也不会响,可以试着把电阻阻值调小点

网友E:
单片机引脚用低电平驱动,电流应该是够的,对于5V的有源蜂鸣器,不需要外加限流电阻的,直接接在单片机引脚与5V之间,但是要注意蜂鸣器是有极性的,正负端不要搞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引脚用低电平驱动,电流应该是够的,对于5V的有源蜂鸣器,不需要外加限流电阻的,直接接在单片机引脚 ...

无源可以,有源不响!为什么有源不行呢?

网友E:
在蜂鸣器旁边并联一个104电容试试看。我一直是这样在用的。

网友F:
接线对不对啊

网友G:
需要三极管驱动蜂鸣器。有源蜂鸣器通电即响,无源蜂鸣器yongpwm控制

网友H:
给电路给你参考一下,原理自己研究.

网友I:
无源的没有正负极,有源的有正负极,检查有没有接错,最好把原理图贴出来,大家好帮你分析

网友J:
首先,你要百度一下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的区别:有源蜂鸣器只要通电就会响的,无源蜂鸣器只通电是不会响的,是要通过2KHZ-5KHZ的方波驱动。你可以看蜂鸣器就可以区分出来,有源蜂鸣器底部是密封起来的,而无源蜂鸣器是不密封的,底部可以看见绿色的电路板。

网友K:
有源蜂鸣器是压电陶瓷的,要通上声频信号才会响,无源蜂鸣器也是压电陶瓷蜂鸣器,只是其内部已经由发声电路,只要通电就响了.

网友L:
有源的需要正确的PWm频率的啊,不然没有办法响的

网友M:
关于这个问题先从蜂鸣器的分类和区别讲解一下,无源蜂鸣器说简单一点就是里面没有多余的电子器件,就是个发声的压电陶瓷片,必须通交流高频电才会发出蜂鸣声;有源蜂鸣器,本身里面就集成了一个高频振荡电路,通电即可发出蜂鸣声;
     你的单片机程序里本来就是驱动无源蜂鸣器的,里面有一个蜂鸣振荡输出程序,输出的是PWM的方波。要想用有源的蜂鸣器就必需输出,一个直流电压使蜂鸣器里面的电路正常工作才可以发出蜂鸣声

网友N:
自吹下,授人以渔,你需要先查查,了解下有源 无源蜂鸣器的区别,一个通电就响,一个是不能一直通电的,得是在一定频率下的通断才能响的。这些在搜索引擎上能搜得答案的

网友O(2018-12-28):
有源蜂鸣器之所以叫有源,是因为它本身就有振动源,通电就可以发声。无源的,本身不具有振动源,依靠一定频率的方波,高低电平切换,达到发声的效果。

网友P:
引用 网友I:
无源的没有正负极,有源的有正负极,检查有没有接错,最好把原理图贴出来,大家好帮你分析

你说的,蜂鸣器的有源和无源指的是信号,不是电源的意思。

网友P:
引用 网友J:
首先,你要百度一下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的区别:有源蜂鸣器只要通电就会响的,无源蜂鸣器只通电是不会响 ...

你说的是对的,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