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单片机的I/O口输出固定频率的PWM波

楼主(2018-09-27):
程序1,使单片机的I/O口输出固定频率的PWM波
下面按上面的思路给出一个具体程序:
/*******************************************************************/
/* 程序名:单片机输出固定频率的PWM波*/
/* 晶振:11.00592 MHz CPU型号:STC89C52 */
/* 功能:P2^0口输出周期为1ms(1000HZ),占空比为%80的PWM波*/
/*****************************************************************/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WM1=P2^0;//接IN1 控制正转
sbit PWM2=P2^1;//接IN2 控制反转
uchar time;
void main()
{
       TMOD=0x01;//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0xff;//(65536-10)/256;//赋初值定时
       TL0=0xf7;//(65536-10)%256;//0.01ms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while(1)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500;y>0;y--);
}
void tim0() interrupt 1
{
       TR0=0;//赋初值时,关闭定时器
       TH0=0xff;//(65536-10)/256;//赋初值定时
       TL0=0xf7;//(65536-10)%256;//0.01ms
       TR0=1;//打开定时器
       time++;
       if(time>=100) time=0;//1khz
       if(time<=20) PWM1=0;//点空比%80
       else PWM1=1;
       PWM2=0;
}
程序说明:
1、关于频率的确定:对于11.0592M晶振, PWM输出频率为1KHZ,此时设定时器0.01ms中断一次,时中断次数100次即为1KHZ( 0.01ms*100=1ms,即为1000HZ)此时, 定时器计数器赋初值为TH0=FF,TL0=F7。
2、关于占空比的确定:此时我们将来time的值从0-100之间进行改变,就可以将占空比从%0-%100之间进行变化,上面程序中time<=20时 PWM1=0; else PWM1=1;意思就是%20的时间输出低电平,%80的时间输出高电平,即占空比为%80。如需得到其它占空比,如%60,只需将time的值改为40即可。(程序为if(time<=40) PWM1=0;else PWM1=1;)
当然编写程序时也可以定义一个标志位如flag,根据flag的状态决定输出高平还是低电平,假设定义flag=1的时候输出高电平,用一个变量去记录定时器中断的次数,每次中断就让记录中断次数的变量+1,在中断程序里面判断这个变量的值是否到了 n ,如果到了说明高电平的时间够了,那么就改变flag为0,输出低电平,同时记录中断变量的值清零,每次中断的时候依旧+1,根据flag=0的情况跳去判断记录变量的值是否到了 n' 如果到了,说明PWM的低电平时间够了,那么就改flag=1,输出改高电平,同时记录次数变量清零,重新开始,如此循环便可得到你想要的PWM波形,这种方法我们这里不在举例,请自己去试着书写。